一个美国电子管收音机 求助

楼主(2020-01-30):
疫情严重,待在家里没事干,把之前没时间修的中原5140、凯歌593-6都修好了,还有个一美国机,今天打算动手。
问题:开机嗡嗡响,不受电位器控制,调台能感觉到有台的地方有声音变化,但是无法正常收台。
本以为问题不大,打算拆机换几个电容。打开后傻眼了。结构和国产机不一样啊,也没有电源牛,原件也很少,有一个貌似“组合电容”的东西很高大上,没看明白是啥,管子分别是35W4、50C5、12AV6、12BA6、12BE6,都是美国管子,有一个12AV6顶端没有银镜,单侧面发黑,另一边不黑,不知道是不是坏了。请大家看看有何维修建议。

网友A:
26# kg86222979 坛友指出: 上图纸 Ⅴ5,12BE6 栅极电阻 R10 小数点应左移一位。  22K 才对!谢谢。

请留意,因为此机没有电源火牛,直接从市电取高压,上图中的电源开关所设计的位置假如没有背板的话,关机情况下底板会带电,存在危险。
把开关改为确定控制火线到整流管屏极那边为妥当。

网友B:
高大上的电容像是3和一,看图红线是50up,150v,黄线是30up,150v,绿线是20up,25v.用3个相同电容代换试试,这个机器是110V供电吧?220V供电看看有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C:
好鸡鸡啊,,,我一直想拥有一台号机一直没淘到过

网友D:
这种收音机,插在220V市电上要烧坏电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鸡鸡啊,,,我一直想拥有一台号机一直没淘到过

四、五十年代,美国各种品牌厂家,大量批产此类的五灯交流机,大家为了降低成本,串联灯丝(共121v)不用火牛,从线路结构、底板,零件排位等等都大同小异,行内俗称:全美五灯机 All American Five Tube Radio (AA5) 。

美国电压是 117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的电容像是3和一,看图红线是50up,150v,黄线是30up,150v,绿线是20up,25v.用3个相同电容代换试试, ...

110伏的,配着变压器试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高大上是三胞胎电解,红线50微法,黄线30微法,绿线20微法,黑色接地,打开卡子能看到相应耐压要求,用 ...

麻烦问一下“插头做好入座记号”是啥意思,这个机器对火线零线有固定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收音机,插在220V市电上要烧坏电子管。

嗯,配着110伏变压器试的

网友:
接110变压器可以隔离市电,使用更安全

网友F:
先弄清楚,电源是220.110伏,不要贸然通电,如果是110伏供电,接220伏,管子烧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高大上是三胞胎电解,红线50微法,黄线30微法,绿线20微法,黑色接地,打开卡子能看到相应耐压要求,用 ...

麻烦再问一下,三个电容是否应该是正极分别接红黄绿,负极接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插头做好入座记号”是啥意思,这个机器对火线零线有固定要求吗?

这个收音机因为没有电源变压器,应该阻容降压,火线和零线,插反了后铁地板会带电,极其危险!

网友:
16楼好人!
楼主听好人的话,没错!
祝论坛诸位节日快乐幸福吉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合并回复
1;电解的事情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黑色是接地就是公共负极,其他的颜色都是正极

感谢老师赐教。机器已收起,安全第一,哈哈
如您有时间,还想请教两个问题
1.我手头有两个110V变压器,都没拆开,看分量一个应该是铁芯线圈的,另一个类似开关电源,但这两个都存在同一个问题,用试电笔测两根线都能点亮(市电火线零线是正常的),使用上没问题,这是否说明两个变压器都是直藕的?
2.好奇心驱使,我试了一下国产电子管收音机,随手测了了一下红灯711、红波269,中原5140,红星504,这些机器都存在底盘带电的情况,但都可以通过调整火线零线顺序消除,由于是用试电笔测的,具体电压没有测量,这种带电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网友:
搞个隔离电源,直通太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弄清楚,电源是220.110伏,不要贸然通电,如果是110伏供电,接220伏,管子烧好几个。

看该机使用电子管的型号就 知道了!

网友:
串丝机热底盘注意安全

网友:
原理图上写了是educational product 教学用机 可能比较简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赐教。机器已收起,安全第一,哈哈
如您有时间,还想请教两个问题
1.我手头有两个110V变压器, ...

买个麻将机环变转120伏的便宜

网友:
有的国外电子管顶端没有银镜,俗称“光头”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留意,因为此机没有电源火牛,直接从市电取高压,上图中的电源开关所设计的位置假如没有背板的话,关 ...

请留意,5号房间的图纸Ⅴ5,12BE6栅极电阻R10小数点应左移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留意,5号房间的图纸Ⅴ5,12BE6栅极电阻R10小数点应左移一位。

谢谢指出,朋友高人,看得仔细,赞一个,

网友:
隔离变压器,买个2手的不贵,但一定要问清楚不是自耦的才可以,废品站买个麻将机的也可以

网友H:
大家 都去说电源.没人理会楼主求助什么了

『 问题:开机嗡嗡响,不受电位器控制,调台能感觉到有台的地方有声音变化,但是无法正常收台』

我来回答楼主的求助吧;这种机如果R5,C3,R4是组件的话,如若C3漏电,就会出现楼主这种情况.

但奇怪的是把这个组件换成三个分立件后,仍会有极大的交流声,原来这三个零件数值与串丝电压放大级

的某些漏交连要形成一个电桥,交流声才会小下来
,因此,C3一定要按原图数值精密代入.R4先按原值焊入,

而R5按原值代入还有交流声可用电位器代R5进行调整,如仍调不去交流声才再调R4,若调R4无果,那就极有

可能是音频前电压放大管衰老,无法平衡这个去交流声的电桥,只好换管再试了

另外;如交流声能调小,但仍然还有,可先试收音,而这种串丝机的中放管亦是各管中最容易衰老的,如你触碰中放管

栅极与触第二中周次级的咯咯声相差不大,甚至咯咯声比检波点还小,那你要考虑买二只洋管修这台机是否化算,而

且这种串丝机灵敏度低不特,还声音沙哑得很,比起中国的【上海牌】【熊猫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还不止,是一个

臭泥塘才对.我这里有两三台串丝机,坏得全是一个模样,我真打不起精神,说不出理由化时间去修.只好当作摆件

我居纽约.日常听中央台对北美广播用【德勁】DE1103,现听本地华文台用手机,音乐音质与CD可比

如进展不顺利,我劝你用机壳/喇叭,中周,双连等硬件,DIY换个〝中国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家 都去说电源.没人理会楼主求助什么了

『 问题:开机嗡嗡响,不受电位器控制,调台能感觉到有台的 ...

感谢朋友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