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ALPS五连FM高频头的仿制

楼主(2020-01-30):
    这是一款性能极佳的FM高频头,高放级和混频分别采用双栅场效应管,带AGC控制,且结构紧凑,非常适合用在各种FM接收设备之。仿制这款五连高频头的想法已经酝酿已久,期间也是不断收集各种元件,尤其是瓷片电容,国产的瓷片电容真的是不敢恭维,最后总算找到大部分元件,瓷片电容为TDK和村田的,然后就是画PCB,并对其进行了优化,增加了AFC功能,这样用模拟电调的时候接上AFC就不那么容易跑频了,当然PLL调谐是不需要用AFC的,不用焊接相关元件。
    这个春节几乎每个人都待在家里,真的要淡出个鸟来了,想起还有个高频头可以搞搞
高频头电路图
PCB板子
一堆元件
这是几个微调电容和本振线圈
先将双栅场效应管BF998焊上
焊上电阻和电容
未完待续……

楼主:
更新一
    阻容元件都已经焊接好了,接下来就是上线圈了,线圈还是用0.7MM的漆包线在5MM的拉杆天线上绕指而成
焊上以后是这样的,多角度欣赏
对了还要做屏蔽,剪一段铁皮焊上
开始测试,通电发现OSC无输出,发现晶体管是坏的,更换后本振输出正常
未完待续

楼主:
更新,经过不断的努力,最终这款5连高频头已调试成功,本振稳定,高频头输出增益相对均衡,高频端比低频增益略大,整体性能优良。

楼主:
更新二
   今天又制作了一个高频头,和前面那个区别是变容二极管的改变,前面调谐电压是VT=1.5-8V,这个调谐电压是VT=3-25V,可以满足大多数需求。两者LC参数大相径庭,调试费了不少功夫,这个高频头采用双栅场效应管,加上通过电感耦合,调整时每一连都极为敏感,高放4连的跟踪调整需要极大的耐心才能调试完美,低压VT和高压VT两个版本的高频头看扫频仪性能应该相差无几。

楼主(2021-10-03):
魔改版电调六连

楼主(2021-02-23):
引用 网友A:
仿制名机依葫芦画瓢看似简单,建议楼主收一个强台测一下L1L2,L4L5两边的信号幅度埙耗多少,或者加上耦合电 ...

这位朋友看上去貌似很厉害的样子,各种理论都能侃,但是你要想抬高自己希望你能拿出自己的作品!再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仿制就不成功了呢?怎知道我没有对比过原厂的高频头呢?还要知道什么幅度损耗,请问你用什么仪器?

网友A:
上面已经有二位问及输入、高放双调谐回路的耦合问题,楼主的答复是没错,(因为没有耦合电容)只是楼主不懂原理。所以才这样设计,输入回路L1的空芯线圈磁通量很小,能通过L2的磁通就更少,漏感太大。插入埙耗很大,高放同理。这么大的插入埙耗会使高频头整体增益下降太多,输入影响灵敏度。电视机高频头高放级的双调谐回路就是电感耦合,不是二个线圈并排又隔多远的。是二个线圈同心紧靠在一起,这样漏感才小。当然也可以二个线圈内外绕,所以楼主的仿制应该不是很成功。不可能达到原设计的参数。

网友(2020-04-04):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应该是电感耦合,把它叫成空气耦合不知道对不对,电感与电感之间是有位置要求的,距离近了耦合过 ...

要不卖一块PCB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能具体解释一下L1、L2是怎样耦合的吗?在位置上有什么要求?

这种方式应该是电感耦合,把它叫成空气耦合不知道对不对,电感与电感之间是有位置要求的,距离近了耦合过强,远了又弱

网友(2020-01-30):
变容二极管了

网友:
坐等成品板

网友:
水平有限,看的不是太懂期待后面的接收效果。

网友:
这个微调电容器是什么型号,哪里有卖?

网友:
本振混频没有屏蔽,期待大湿的2.0版本

网友:
这种电路架构做起来很难很难的!

网友:
需要分区屏蔽与隔离,为啥不用贴片电阻电容呢

网友:
期待调试的过程

网友C:
看后更期待楼主制作 (阴谋中的FM电调7连高频头)
这个电路形式的高频头我也有,性能不错,是ONKYO T-4650等机器采用的频头 ,高频头DIY制作需要有专业仪器如扫频仪等更好,没有估计很难调试到高性能接收状态。

ONKYO T-4650原理图:

https://elektrotanya.com/onkyo_t-4650.pdf/download.html

网友:
五联已经很不错了。期待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后更期待楼主制作 (阴谋中的FM电调7连高频头)
这个电路形式的高频头我也有,性能不错,是ONKYO T-4650等 ...

谢谢支持,阴谋中的7连方案要改一下,打算用双本振+平衡混频。

网友:
非常期待这样的高频头尽早出成品。造福广大坛友。

网友:
专业级别,期待成品分享

网友:
期待你搞成功了,等你的套件或者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阴谋中的7连方案要改一下,打算用双本振+平衡混频。

不错的设计,期待作品成功

网友:
静静的等待中。渴望早日能用上。

网友:
说说这高频头有什么特点?也想仿一个。

网友:
楼主够硬核,楼主能帮仿一下健伍KT60-40的高频头不?我不会分离电路,也不会分晰电路,只会焊接,玩这个会中毒的

网友:
楼主速度更新啊

楼主:
在调试中,还没找到最佳点

网友D:
这得多大的工程啊,找早期的车机索尼,先锋拆个成品,直接做外围电路就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得多大的工程啊,找早期的车机索尼,先锋拆个成品,直接做外围电路就省事多了

车机上的一般最多三连,而且好好的机器干嘛拆呢,再说数量也不多,我这个5连高频头有100套的原料

网友:
期待成品上市

网友:
期待成品尽早出来!天天盼着,看着帖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新一
    阻容元件都已经焊接好了,接下来就是上线圈了,线圈还是用0.7MM的漆包线在5MM的拉杆天线上绕指 ...

楼主你这更新速度让人着急啊

网友F:
L2  L1没看到怎么耦合?分布电容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L2  L1没看到怎么耦合?分布电容耦合?

通过电感耦合,同样L4和L5也是如此,这就是这个高频头的妙处所在,拥有非常高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更新速度让人着急啊

偶也很无奈啊,虽说高频头已经能使用效果也不错,但始终没法调到最佳状态,经检测发现问题出在本振,本振低频段略有自激现象存在,得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而且一有问题偶就喜欢干瞪着发呆半天,导致进度慢 ,偶也没办法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过电感耦合,同样L4和L5也是如此,这就是这个高频头的妙处所在,拥有非常高的灵敏度

我发现L-02T收音头,调谐的电感用的是带磁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发现L-02T收音头,调谐的电感用的是带磁芯的?

带磁芯的那是模压电感,调整起来非常方便,只是合适的模压电感骨架没有地方可以购买到。空心电感自己绕一下就行了,但是调整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磁芯的那是模压电感,调整起来非常方便,只是合适的模压电感骨架没有地方可以购买到。空心电感自己绕一 ...

淘宝有5x5mm的4.5T和5.5T的带铜芯调节的模压电感,而且量非常的足。
去年我买了一些,没来得及试验电感量是否合适用在FM收音频段。

网友F:
这个做出来有没有,saf7751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出来有没有,saf7751强?

肯定没,SAF7751是最强的,没有之一,满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没,SAF7751是最强的,没有之一,满足吧

我在想你的这个高频头,配合saf7730不知道能不能无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偶也很无奈啊,虽说高频头已经能使用效果也不错,但始终没法调到最佳状态,经检测发现问题出在本振,本 ...

这个电路不错,但是元件参数有些不对,容易引起不稳定。你将C21改为30pF,C17改为2pF,C16改为5pF,L6改为2.2uH。调试一下就可以了。
这种电路最好采用PLL电路控制,这样才稳定。因为输出是直接在振荡线圈上取的信号,电路参数变化影响稳定并非常敏感。

网友H:
楼主好牛啊  剪个铁皮也那么直溜   什么剪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带磁芯的那是模压电感,调整起来非常方便,只是合适的模压电感骨架没有地方可以购买到。空心电感自己绕一 ...

今天看了3次,楼主又没更新?现在接收灵敏度达到要求了?L1的电感是有中间抽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看了3次,楼主又没更新?现在接收灵敏度达到要求了?L1的电感是有中间抽头的?

慢工出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牛啊  剪个铁皮也那么直溜   什么剪刀?

这种铁皮直接有买,买来直接剪就行,剪刀是专用的铁皮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阴谋中的7连方案要改一下,打算用双本振+平衡混频。

楼主想问一下,一般情况下,3联、5联  7联有多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问一下,一般情况下,3联、5联  7联有多大的区别?

一般情况下5连最好了。单从选择性考虑,连数越多越好;但从线性群时延特性考虑,提高音质出发,连数越少越好。为了兼顾音质和选择性,所以选择5连。

网友I:
瓷片不错,在哪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瓷片不错,在哪能买到?

咸鱼有7元50只包邮,不过损坏率很高

网友:
改用贴片的话应该更好搞

网友J:
引用 楼主:
咸鱼有7元50只包邮,不过损坏率很高

有链接吗?没有找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链接吗?没有找到呀

找了下购买记录发现已经下架了,没有了

网友:
恭喜成功!出成品吧,报名要2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新,经过不断的努力,最终这款5连高频头已调试成功,本振稳定,高频头输出增益相对均衡,高频端比低频增 ...

高手啊,这个高频头能不能改成贴片的呢,这样空间小很多

网友:
恭喜成功,我要成品一台

网友:
跟风要一台

网友K:
楼主,啥时候出套件呀,好期待,感觉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啥时候出套件呀,好期待,感觉挺不错的

至少要到疫情过去,武汉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这个高频头能不能改成贴片的呢,这样空间小很多

小不了多少,0805的贴片引脚也要2.54MM,何况插件元件也有优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二
   今天又制作了一个高频头,和前面那个区别是变容二极管的改变,前面调谐电压是VT=1.5-8V,这个调 ...

楼主,优惠价搞一个给我测试一下性能,广东江门

网友L:
线圈能否用高频蜡封好,
跟风要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线圈能否用高频蜡封好,
跟风要一台

可以,不过封蜡会对调整好的参数产生影响,最好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后更期待楼主制作 (阴谋中的FM电调7连高频头)
这个电路形式的高频头我也有,性能不错,是ONKYO T-4650等 ...

健伍KT6040中几联的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二
   今天又制作了一个高频头,和前面那个区别是变容二极管的改变,前面调谐电压是VT=1.5-8V,这个调 ...

2-8V的变容管一般配68nH的电感,3-25V的变容管一般用100nH电感。

网友:
楼主有没有多的,弄一套散件玩玩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换我的KT7020 的高频头

网友:
大师的博客很好,经常有美文

网友M(2020-03-09):
引用 楼主:
可以,不过封蜡会对调整好的参数产生影响,最好不要

用淘宝上的骨架加磁芯做线圈,不知道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淘宝上的骨架加磁芯做线圈,不知道是否合适。

那得看磁芯是否适合100MHz以上的高频,那种骨架中心没有螺纹,得用橡皮筋固定,橡皮筋容易老化

网友N:
引用 楼主:
更新二
   今天又制作了一个高频头,和前面那个区别是变容二极管的改变,前面调谐电压是VT=1.5-8V,这个调 ...

楼主能讲讲高放4连是怎么调整的吗?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经过不断的努力,最终这款5连高频头已调试成功,本振稳定,高频头输出增益相对均衡,高频端比低频增 ...

看出来是使用了镀银线圈的关系吗?  另外早期的调感线圈是直接把磁芯拧在线圈里面,这样就不需要骨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能讲讲高放4连是怎么调整的吗?这是个技术活。

得有扫频仪配合,不然难搞

网友N:
引用 楼主:
得有扫频仪配合,不然难搞

扫频仪倒是有的,就是不知道一步一步怎么弄,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B:
请问老师能具体解释一下L1、L2是怎样耦合的吗?在位置上有什么要求?

网友:
楼主:这个高频头的套件或成品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扫频仪倒是有的,就是不知道一步一步怎么弄,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高频头天线处接扫频仪输出,中频输出接扫频仪探头,调节扫频仪增益,看到波形后,就可以进行统调了,统调方法都差不多,高频端调电容,低频端调电感,如此反复多次就可以,如果确实无法调到最佳,说明谐振回路参数有误,需要调整

网友:
剪一条有机硅橡胶做皮筋就不会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天线处接扫频仪输出,中频输出接扫频仪探头,调节扫频仪增益,看到波形后,就可以进行统调了,统调 ...

谢谢楼主!

网友:
有套件吗?不然向您购买一块pcb也行。

网友:
准备仿制此电路。请问OSC 和AGC分别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阴谋中的7连方案要改一下,打算用双本振+平衡混频。

楼主还有高频头不?卖一个给我,想试一下5联跟3联的什么区别?收台会多一点不?

网友(2020-04-16):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不错,板子做的很漂亮,问一下那个黑色的可调电容在哪儿买的

网友:
什么时候出成品 预定一套

网友C(2020-10-24):
重新看帖子发现是用BF998代替频头电路图中的3SK74高放,请问楼主,是直接代替吗?原来高放3SK74旁边的元件参数不用改?混频的3SK74也是用BF998直代吗?

网友:
楼主还没出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阴谋中的7连方案要改一下,打算用双本振+平衡混频。

请问;三端变容管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这个高频头和现在的DSP收音机比哪个灵敏度更高?

网友:
大师之作,我都看不懂电路

网友(2021-02-14):
楼主L6是多大的电感?那个T2多少电感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5连最好了。单从选择性考虑,连数越多越好;但从线性群时延特性考虑,提高音质出发,连数越少 ...

更正一下,联数越多抗干扰性能越好,但是插入埙耗越大增益越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面已经有二位问及输入、高放双调谐回路的耦合问题,楼主的答复是没错,(因为没有耦合电容)只是楼主不懂 ...

老师我正想仿这高频头,电路图都画了,不明白他这个L2跟T2是起什么作用的?一般是多少的电感量?L1跟L2要紧靠在一起?楼主有原高频头原型的,他只是照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师我正想仿这高频头,电路图都画了,不明白他这个L2跟T2是起什么作用的?一般是多少的电感量?L1跟L2要 ...

L1、线圈中的高频电压要传输到L2,在不用电容耦合时就是一个空心变压器,http://www.jdzj.com/diangong/article/2018-1-31/88184-1.htm既然是变压器就得按照变压器的原理,如漏感、效率。电磁感应不是心灵感应无距离,也不是发射与接收。要效率高就要内外层绕或者紧靠,我不信楼主的印刷板是完全仿原型,原型设计应该是单面印刷板。至于L1L2的电感量要根据变容二极管的最大容量而定,如是21P,L1L2为0.058uH,18P为0.067uH。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1、线圈中的高频电压要传输到L2,在不用电容耦合时就是一个空心变压器,http://www.jdzj.com/diangong/ar ...

老师他这个原版的图L1距离分得有点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师他这个原版的图L1距离分得有点远

看看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910 ... 4c2e3f56272573.html线圈互感部分,这样设计如果没有分布电容耦合,2个线圈的耦合系数很低。这个电路其实是靠分布电容耦合的,不全是电感互感耦合。有0.5P的分布电容就能耦合。你发帖4联头,高放部分2个线圈中间有屏蔽,有耦合电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910277a180c758f5f61fb7360b4c2e3f56272573.html线圈互感部分,这 ...

那我相仿这个,那L1和L2是不是要靠近一点?

网友:
楼主,还有下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相仿这个,那L1和L2是不是要靠近一点?

不要,最好加一个1P的电容耦合

网友A:
仿制名机依葫芦画瓢看似简单,建议楼主收一个强台测一下L1L2,L4L5两边的信号幅度埙耗多少,或者加上耦合电容,或者各去掉一联调谐回路看灵敏度增加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仿制名机依葫芦画瓢看似简单,建议楼主收一个强台测一下L1L2,L4L5两边的信号幅度埙耗多少,或者加上耦合电 ...

我画板的时侯加上一个电容试一下,谢谢老师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我画板的时侯加上一个电容试一下,谢谢老师

昨天刚试过电调谐振回路,1p会有点过耦合,建议0.5p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我画板的时侯加上一个电容试一下,谢谢老师

李老师,打板的时候多打几块,我预定两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李老师,打板的时候多打几块,我预定两块。谢谢

我不是老师,我分晰电路都不会,只会乱画板,这个高频头打算用贴片的元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昨天刚试过电调谐振回路,1p会有点过耦合,建议0.5p

老师等你的6联等了好久,没动作,只好我先玩一下了,对了有6联的FM高频头电路不?看看简单的也仿一个,只是要先能出声音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昨天刚试过电调谐振回路,1p会有点过耦合,建议0.5p

电容最小只有1P,0.5要2个串起来用?

网友E:
原理图画好了,怕调试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画好了,怕调试不了

着电路没点功底很难调好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老师等你的6联等了好久,没动作,只好我先玩一下了,对了有6联的FM高频头电路不?看看简单的也仿一个,只 ...

在下也称不得老师,只是实践动手经验多一点而已。两个1p串联就是0.5p,我的FM前端高频头还在单独测试单元电路中,估计离画板也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在下也称不得老师,只是实践动手经验多一点而已。两个1p串联就是0.5p,我的FM前端高频头还在单独测试单元 ...

6联的吗?坐等PCB啊

网友(2021-03-21):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看上去貌似很厉害的样子,各种理论都能侃,但是你要想抬高自己希望你能拿出自己的作品!再说你怎 ...

请教,还剩余有套件没有呢?能不能要一套享受一下高端成果

网友:
老师,请教,还剩余有套件没有呢?能不能要一套享受一下高端成果

网友(2021-10-01):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不错,但是元件参数有些不对,容易引起不稳定。你将C21改为30pF,C17改为2pF,C16改为5pF,L6改 ...

国庆手痒了又来搞高频头,老师想问个问题,这个高频头我变容管用1SV103 ,可调电容都是10P的,电感用0.7的漆包线在直径5mm的螺丝刀上绕,帮看一下电感参数合理不?要改动么?L1用3+2T L2用5T,L3用4T L4用5T,L5用5T,目前只要问题是用手碰L5收台多且清晰,不碰信号弱很多?频率目前是88-108的,目前强台能解出立体声音,AGC没有加上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看上去貌似很厉害的样子,各种理论都能侃,但是你要想抬高自己希望你能拿出自己的作品!再说你怎 ...

老师想问个问题,这个高频头我变容管用1SV103 ,目前只要问题是用手碰L5收台多且清晰,不碰信号弱很多,是什么原因呢?频率目前是88-108的,目前强台能解出立体声音,AGC没有加上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想问个问题,这个高频头我变容管用1SV103 ,目前只要问题是用手碰L5收台多且清晰,不碰信号弱很多, ...

网友:
看了一下,发现还是实践才是检测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空谈误国教训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的。

网友Q:
多级调谐都统一在需要频点上,如果非要调整,建议从混频级开始往前级,一级一级加电调整,每一级调整到最好灵密度再调整前一级。但是这样调整想要调整成参差谐振,你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很难搞点这个高频头,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好主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Q:
多级调谐都统一在需要频点上,如果非要调整,建议从混频级开始往前级,一级一级加电调整,每一级调整到最 ...

专们这个买个扫频仪不合算,目黑7124要1000多,还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们这个买个扫频仪不合算,目黑7124要1000多,还不会用

直接买个高频头得了,咸鱼上有卖全新ALPS 5连285元,或者干脆买个整机,要玩得舍得砸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买个高频头得了,咸鱼上有卖全新ALPS 5连285元,或者干脆买个整机,要玩得舍得砸RMB

早就卖光了,

网友:
好漂亮啊,出成品不?在5联的基础上加了一连在哪里?上个原理图看看啊,

网友(2021-11-01):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图Q002跟Q003 D极跟G极这个2中周,是什么参数?

网友(2023-09-30):
引用 网友C:
重新看帖子发现是用BF998代替频头电路图中的3SK74高放,请问楼主,是直接代替吗?原来高放3SK74旁边的元件 ...

我也想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