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n3的灯丝-阴极耐压

楼主(2020-01-30):
6n3能否长期工作在灯丝-阴极极限电压(100v)情况下?

网友A:
可以。6N3的屏压150V, 电子管的电视机高频头工作电压是130V,  没问题。

网友B:
一般的管子,阴极与灯丝之间的耐压,是±100V。实际使用中,通常可以到150V。不过尽可能不要超压使用,因为不是每个管子都能顶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管子,阴极与灯丝之间的耐压,是±100V。实际使用中,通常可以到150V。不过尽可能不要超压使用,因为 ...

我记得灯丝表面涂了氧化铝 这玩意绝缘性特别好
耐压远远不止1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6N3的屏压150V, 电子管的电视机高频头工作电压是130V,  没问题。

您看错了,楼主问的是灯丝与阴极之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记得灯丝表面涂了氧化铝 这玩意绝缘性特别好
耐压远远不止100v

两个问题, 首先灯丝的热脸首先传递到阴极,阴极表面是很热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绝缘的安全性。其次是,灯丝与阴极间的也存在电容,这个电容里“流淌”的感应电流,是管子本底噪声的一个重大来源,规定灯丝与阴极间的耐压不只是单单考虑绝缘击穿这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问题, 首先灯丝的热脸首先传递到阴极,阴极表面是很热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绝缘的安全性。其次 ...

感谢海版解答 准备直流点灯 而且听人说以前有人用6n2整流 阴极-灯丝电压远超手册值 也没有问题 我在想6n3是不是也能在极限值处长期使用

网友:
手册的极限参数是对寿命影响较小的情况,并不是说绝对不能超过,只是比较费管子。

网友:
如果二者之间的电压太高,灯丝、阴极之见还相当于一个电流微弱的真空二极管,这一点也需考虑,能不超压尽量不超压

网友:
可在正电接100K47k到地,两电阻中点接灯丝,抬高灯丝电位

网友D:
这个参数超过了要小心,打穿就不划算了。特别是在SRPP电路中应用,最好把灯丝电源电位提高几十伏。

网友:
实践已经证明长时间100伏没有问题。那么多台电子管高频头很少有阴极灯丝击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参数超过了要小心,打穿就不划算了。特别是在SRPP电路中应用,最好把灯丝电源电位提高几十伏。

要做小型化的耳放 买的电源模块 灯丝和高压共地 根本不能抬高 所以才来问

网友:
最大灯丝阴极间耐压正负100V

网友:
     阳极高压150V与阴极对地150V是两回事,在做一般的放大工作时,在阳极电压150V时,阴极对地电压可能不到10V。但SRPP电路是两管串联,如果高压使用250V,上管的阴极对地电压就会超过10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海版解答 准备直流点灯 而且听人说以前有人用6n2整流 阴极-灯丝电压远超手册值 也没有问题 我在想6n3 ...

不要6N2、6N3这些改成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6N2、6N3这些改成整流。

物质丰富了 谁还这么做  我今天测了6n3耐压 阴极对灯丝正106v 几十分钟未见异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物质丰富了 谁还这么做  我今天测了6n3耐压 阴极对灯丝正106v 几十分钟未见异常

实际使用,尽量把灯丝电位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尽量把灯丝电位抬高。

不是不想抬 而是没办法抬 买的耳放专用开关电源 高压灯丝共地 我也无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想抬 而是没办法抬 买的耳放专用开关电源 高压灯丝共地 我也无奈

不超过100V,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超过100V,没事。

很有可能超过 是个srpp电路 高压20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超过 是个srpp电路 高压200v

看看原高压输出电路有没有串联电阻,如果有把阻值换大一点点,降低小于200V,这样心里踏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原高压输出电路有没有串联电阻,如果有把阻值换大一点点,降低小于200V,这样心里踏实一些。

电源是开关电源啊 一窍不通里面不敢动 不过可以在输出端串上一个电阻

网友:
加大屏极电阻就可以了,调整到阴极电压90-95V就可以放心了,106V用问题也不是很大,一般标的都有一些余量超过不多的话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