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新型肺炎,在家自己修空调。

楼主(2020-01-30):
春节期间响应号召,宅在家里抗击新型肺炎,百无聊赖,正好家里有一台空调故障了,开不了机,决定自己摸索着修一下。

空调型号:华凌 KF-25GW/CXA  (已使用18年)

故障情况:遥控开机没反应,使用室内机上的应急开关打开后,运行灯和24度灯不断快速频闪,无任何告警提示声和电机启动声音。

初步判断为控制电路板上的故障。

拆下主控电路板后,发现高压区有焦黑的现象,范围还比较大,不知是哪个零件烧了,无从下手。

发上来让高手支招。

补充内容 (2020-2-1 20:34):
2020-2-1更新:已查出故障并修好,具体请看21楼。

网友A:
PCB黑了而已(电源供电目测正常现象),CPU在正常工作。检查热敏电阻等外围部件

网友B:
查接收头部分或者检查遥控器有无问题,或者用带红外的手机试试看能遥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黑了而已(电源供电目测正常现象),CPU在正常工作。检查热敏电阻等外围部件

好的,谢谢指导!

顺便问一下,热敏电阻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接收头部分或者检查遥控器有无问题,或者用带红外的手机试试看能遥控不

遥控器是新买的,原来的遥控器坏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新买的,原来的遥控器坏掉了。

搞不定我可以提供上.门,费用200-1000适当地疫情轻重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定我可以提供上.门,费用200-1000适当地疫情轻重收费。

响应号召,不串门。我们离得远,这费用飞机票都不够。

网友C:
遥控是原配型号还是万能的

网友D:
18年了,脑袋不灵光啦

把滤波电解换掉可能有用,见过滤波电容老化数码管乱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是原配型号还是万能的

是原配型号不是万能的,只不过换了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年了,脑袋不灵光啦

把滤波电解换掉可能有用,见过滤波电容老化数码管乱闪的。

我试过换了滤波电容,问题依旧。旧电容检测还是正常的。

网友E:
继电器线圈的电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线圈的电压正常不?

这个怎么测?要带电测量吗?多少数值为正常?

网友:
PCB部分黑了是正常的。看图圈中继电器电压有注明。看看有没有供电?

网友:
信号接收部分正不正常要先查下 看看按遥控器按键听主板上的小喇叭有没有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