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晶体耳放

楼主(2020-01-31):
介绍本参赛作品前,我有一言在先:
近期在网上看到了一个“12AU7耳放电路”,使用MOS管作为主要增益元件,加入的12AU7电子管说是用来润声,但是实际作用不明。
毕竟一般这类管子阳极电压都是超过100V,但是电路中阳极电压使用了12V,确实让人有些猜疑。
为此我再某宝上考察过,确实有以此电路为蓝本的耳放在销售;另参考了许多网友的意见,认为此电路有骗人成分。
由于我没有专业的测试仪器,只有一台陈旧的模拟示波器,为此只能通过实际实验与模拟器来验证真伪
1.模拟:
     电子管:12AU7
     阳压:12V
     四种测试条件 : 20Hz正负方波 ±0.1V (信号输入)
                        : 20Hz正弦波  ±0.1V
                        : 1000Hz正弦波  ±0.1V
                        : 20000Hz正弦波  ±0.1V
经过以上四种信号输入模拟,方波失真较大,正弦波失真都可以接受。结论:电子管提供主要电压增益,MOS管主要负责电流放大,这可能与我及某些网友的想法相悖,但是这是模拟结果,也完全有可能和实际不符
2.实验:为了验证这种电路的可行性,我搭了一个实验板如下,使用6N1 6N2 6N3 6N5P 6N8P 6N13P 12AU7 6G2电子管广泛测试,除6N2,6N5P和6N13P不适合本电路外,其他管子都有比较良好的表现,对音乐的表现力更强了。
为了做对比,我把管子拔下来,管座阳极与栅极脚处短接,在输入信号不变的情况下,音量能感觉到小了不少。我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来解释此现象,还请,只会实际实验,对现象也只能归纳总结。如果对我的实验有异议请指出,但是我确实控制了单一变量。
以上,我认为此电路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改造空间,因此划定电路开始施工

作品描述:
结构:整机采用铜柱+玻纤板+铜铆钉作为主结构,坚固耐用
          电子管和MOS管、LM317在主板以上,为了散热良好。其他元件尽量塞到里面,为了防止损坏。全机半开放设计,能从各个方向散热。
          为了支持电位器、开关、插座等器件,使用玻纤板制成面板和支撑板。
制作流程:(由于制作投入,没有及时留下足够的影像资料,如果各位有疑惑我会尽量用语言描述周全)
                 1.先加工各个模块的玻纤板,打铜铆钉,焊接每个模块所需元件
                 2.集中加工主板和小搭棚板,焊接TO-220封装元件及散热片
                 3.焊接搭棚板上的元件,用螺丝组装好所有模块,将各个模块有机链接
                 4.盖上后板,插上电子管,通电测试
电路如图,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原电路做出了以下改变:
1.网上流传的电路使用12AU7,我买得起RUBY的买不起曙光的,“上头”不给批资金。遂换成一只苏联产6N3,附带LM2596成品DC-DC模块,12V降压6V点灯。本电路直流点灯的问题,如果有提问我会在评论答复,此处不多论述。
2.网上广为流传的版本,在12AU7和后级MOS管之间没有耦合电容,我加入耦合电容,MOS管固定偏置,为阳压升级留下空间
3.使用成品开关电源降低成本
4.滤电路我不会设计。电路是经过数次实验得到的,我不懂只管用。效果很好,开机三分钟后几乎无交流声无白噪声
5.输入耦合电容我不知道该不该去掉,为了隔直遂采用2.2微法MKP
6.电子管和MOS管之间的耦合电容采用MPX,也就是安规X,可能会影响音质,但是我感觉和MKP几乎没区别
7.输出端有延时接通,保证了所有耦合电容与电源滤波电容充满之后接通耳机,减小对耳机的损害
8.本机大量采用玻纤板铜铆钉走线尽量保持平行或垂直,但感觉低压电路干扰不会太大
9.本机采用的6N3可以换成6N1,12AU7,6N8P,只需更改引脚调整偏压(6N8P还要换座或者用转换座)
10.如果有150V外部直流电压,可将6N3阳极电阻4.7K换成更大的电阻并接150V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功能:双声道输入   6.5mm双声道输出  两个声道可以反转  可调音量  通电延时保护
效果:推耳机强劲有力,对音乐细节表现力更强,比电脑自带声卡要好不少

注:虽然这是个胆石结合(胆结石)电路,而且实验验证了电子管参与并承担了主要电压增益,但是由于此电路(12V阳压)争议不断,也是为了防止某些js看到本文用以坑害他人,又考虑到最终放大使用MOS管,因此我取名“简易晶体耳放”。

对于上文缺少的必要部分,还请各位负责人及时提醒,本人记性差可能忘了什么。
如果对本电路有任何看法,欢迎讨论。本人知识面有限,不能解答所有问题,有些问题我是通过实验验证的,好使就行,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不出细节原理还请见谅!

模拟

模拟

使用6N1进行测试

使用6N1进行测试

使用6N8P电子管进行测试

使用6N8P电子管进行测试

总电路

总电路

搭棚板

搭棚板

5个模块

5个模块

不完整内部

不完整内部

内部

内部

封面

封面

工作环境(开始制作前),制作时又使用了其他不少工具,阳台上一团乱。。。

工作环境(开始制作前),制作时又使用了其他不少工具,阳台上一团乱。。。

网友A:
感谢您参赛!
请按大赛要求提供一幅照片。要求如下:
参赛作者必须提供一张参赛作品的外观照片,并且照片内必须有作者的ID以及该作品完成的时间,作者ID和完成时间既可以直接书写在作品的外观上,也可写在纸上放在作品上拍照。

楼主:
根据官方要求,补充的图片如下:

另补充外形参数:本机占用空间:150mm长*150mm宽*32mm高(电子管、带散热片的TO220管、开关、电位器旋钮不考虑在内)
虽然是按照施工图制作,但是纯手工制作难免有所出入。且手工测量误差±0.7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参赛!
请按大赛要求提供一幅照片。要求如下:
参赛作者必须提供一张参赛作品的外观照片 ...

感谢提醒,已经补充相关图片。

网友(2021-05-01):
手艺做工很棒,居然12V驱动电子管,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