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常规AGC使中频频率偏移的影响之利用

楼主(2020-01-31):
不少的老师和玩友,都发现了传统常规AGC,会使中频频率偏移的影响。
究其原因,应该是由于不同的Ic时,晶体管的结电容发生变化造成的。
于是,引起传统常规电流控制式AGC,与信号衰减式AGC谁好谁孬之争。
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信号衰减式AGC无深入摸索,不便言说,但也绝非十全十美。
传统常规电流控制式AGC,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既是这会使中频频率偏移的影响,也并非坏事,就看我们如何应用了。
频率偏移会使中放性能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换一种思维方法,让有信号时中频正确,无信号时偏移,岂不是更好?
我就是逆向思维者,一直就这样调校中频:用小信号加上AGC调中频。其结果就是有信号时,中频正常;无信号时,中频就偏移。
无信号时,中频偏移的低性能,是不是可以抑制一些杂波干扰?
喜欢去掉AGC调中频的坛友,不妨试试,再测试对比。如有效果,也许就不会嫌弃传统常规电流式AGC了。
如果您还是觉得旧不如新,我再出个馊主意,下图与衰减式相反,我叫它导通式,我没实作过,只当猜想。但理论上推得过,由于存在负反馈,是不是性能更佳?

网友(2022-05-30):
agc工作与否,经典中放的三极管各极电压变化并不明显,结电容变化没有想象的大
三极管电流会影响中周磁芯磁化,但中周磁回路气隙很大,这个影响也不明显,而且这二者互补

还有一个可能是中频曲线调整的原因,经典线路第一级中周产生的曲线最尖锐,第二级中周次之,末级中周最平缓,调整方法只能是末级对准465,一二级略呈参差调谐,一个略高于465,一个略低于465,当二中放增益变化是他对应的曲线幅度发生变化,总体曲线一侧幅度发生变化,整体曲线倾斜

要减小AGC对中频曲线的影响,最好让对应的中周频率位于465中频曲线的中心,因为末级曲线太平滑,只能位于465中心频率,再加上二中放也位于465中心频率,第一级中周也就只能位于465中心,整个曲线就是一个尖峰,想拓宽频带也就只能降中周的Q值,所以经典线路注定就是各项指标的折衷,顾此就会失彼

还是双调谐的可玩性更高,经典双调谐电路由双调谐确立双峰曲线的雏形,后边的中周贡献中心频率部分的曲线,AGC动作只影响曲线中心部分的高度,对频率影响就小很多

网友(2020-02-03):
简单说就是两句话:
1、信号频率和本振频率决定了混频产生的中频频率。
2、中放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对于谐振选频)决定了中放通道所接受中频频率。
只有混频产生的中频频率是符合中放通道所接受的中频率,收音机才能正常的收听。
总不能说中放通道的谐振频率可以决定混频输出的频率(注意,不是说中放的谐振频率要求混频输出的频率,两种的主次关系不一样)。

网友:
最简单的算术:对于外差机来说,中频频率是本振频率与信号频率之差,至于这个中频频率是否是你想要的,是否是适合中频通道的,是否是符合规定的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外差机中我们的目的是获得一个我们想要的,与中频通道适合的中频频率,而这个却正使用调整本振频率去获得与接收信号相关的适合中频通道的中频。难道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析!我这台大幅度中频偏移大的机子确实是个案,200PF配套的小C大L中周为主,9011的中放管,有高放 ...

老师好,要说中频变化,与中放没关系吧,中频由本振决定,如果中频变了,说明本振频率发生了改变。中周即使调乱也改变不了中频,我调中周从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楼主老师好!这样调整的中频电路也有缺点吧?因为电台信号强度不同,AGC电压不同,靠这个电压修正的中放谐振频率也不同了吧?无法保证正好补偿到中频谐振吧?

网友:
无法确定最后有没有效果,但支持探索,不过谨慎地对结果表示悲观。

网友:
按照楼主的电路,如果输入的是正向AGC信号,那么9014三极管的交流阻抗会减小,结果中放管的交流增益会增加,这是正反馈而不是负反馈。如果输入的如果是负向AGC信号,那么这个电路可以试验,但是估计AGC控制的范围会比较有限。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B:
做好中和就不会偏移了,老先生试试。和Ic大小没关系。
(正品9018做中放都需要中和。((书上、网上,都是误导,说硅管不需要中和。)))

网友C:
不建议以中频偏调作为减小噪声的方法,5楼的说法是正确的,老哥不妨试试。

主帖下面的图中,利用晶体管的小信号可变电阻特性来做AGC,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其实串联电容器的晶体管可以不接在射极上,而接到前级的谐振电路热端,这样在大信号到来的时候能够有效地降低前级谐振电路的谐振阻抗,从而起到二次AGC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以中频偏调作为减小噪声的方法,5楼的说法是正确的,老哥不妨试试。

主帖下面的图中,利用晶体管 ...

       谢谢脑师指导!我只是就有的人否定常规AGC一说,并非用偏频来减小噪声。因为我的机型底噪都很小,得益于高放和混频的低工作点,再加上前级是场管。昨天去发射台试了试,由于野外环境无干扰,既是不用场管的706也比德生R-911和GR-88的底噪小多了。其他的机子多采用我那个门控分压式AGC,无信号时检波二极管理论上不导通,收音头产生的噪声几乎就听不到。由于收台多,也很看重选择性,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好,至少比我两个德生机好。
       常规AGC由于有中频偏移现象,而且在AGC控制较深时,偏移很大,所以被人诟病。我的机子就从420多K左右偏到455K。因为我是加上AGC时,调校中频的,所以有信号时中频是正常的,无信号时就是偏频的,我觉得这就挺好的。有的人倡导去掉AGC校中频,那肯定是有毛病的,有信号时,中频偏移20多K,再牛的电路也好不到哪去。
       常规AGC产生中频偏移,究竟是啥原因?翻遍科书,无一谈起。只好认为是Ic的改变引起的,而且AGC确实是改变了Ic,其现象是AGC作用时,频率上升,从而推论,频率上升即L减小或C减小,如果L不变,就类似NP结的扩散电容变化过程了。是否这样,还请脑师剖析。

补充内容 (2020-2-5 08:02):
注:测试方法有错!详见后续的5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中和就不会偏移了,老先生试试。和Ic大小没关系。
(正品9018做中放都需要中和。((书上、网上,都是 ...

谢谢老师指导!明天一定加中和电容试试,虽然我有歪门邪道,不怕中频偏移,但中频稳定更好,免得让人说东道西的。
再次感谢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脑师指导!我只是就有的人否定常规AGC一说,并非用偏频来减小噪声。因为我的机型底噪都很小 ...

老哥客气,千万莫叫“脑师”,我的头像也是为了警醒自己,大脑毕竟已到病衰之期,称“师”实在汗颜。老哥为人处事均远在我之上,堪称吾师,当之无愧。

话说AGC动作改变中频的谐振频率,原因即在于传统方式致Ic变化而使中放管的输出电容发生变化,导致中周谐振频率偏离。以您的例子看,频偏最大可达15%。

在有中和电路且中和准确的情况下(假定中和电路形成的交流电桥是全对称的),中放管相对于作为负载的LC回路不存在以输出电容为主的分布电容,因为中和电容从另一个方向将输出电容“中和”掉了。

AGC发生时,中和电路形成的交流电桥略微失衡,输出电容的减少将使中和电容一侧的反馈加大,从LC一侧看起来分布电容加大了,反之则反。这可能就是中和电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谐振不变的原因,我只能说是可能,实际情况可能会更复杂。

此外,AGC导致Ic的变化,则中周L侧流过的直流磁通也会发生少许变化,这也形成了电感的变化,对谐振频率的变化同样是有贡献的。顺便提一下,早年还没有变容管的时候,自动调谐方案中出现过以变化直流磁通的方式来调谐的技术,不过很快就成为了故事,调谐范围太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师好!这样调整的中频电路也有缺点吧?因为电台信号强度不同,AGC电压不同,靠这个电压修正的中放谐 ...

       是的,强弱信号有差异。不过常见的小信号检波,输出的电压都在几十到几百毫伏,AGC强度并不大,中频偏移也不大。只有大信号检波输出电压高时,(小信号都可能达0.5v,大信号就更高,我一般控制在1.5v。)中频在AGC起控后的偏移才很大。
       如果去掉AGC调校中周,无信号时就会处于高增益、高选择性的状态。虽对接收弱信号有利,但一旦信号使AGC起控就偏频,其结果是带宽更宽,选择性下降,灵敏度也会因偏频下降。
      我这白天几乎就只收本地台,虽然能收几个外省台,但干扰大。晚上无紫外线吸收,远程台就多,选择性低的高灵敏度机收听,就是外地台大合唱,本地台淹没临近的外地台。因本地发射台仅直距不到10公里,住处又处于住宅区中心,接收的信号都是一个方向的折射信号,选择性和AGC就显得非常重要。
       较强的AGC,才能使强弱信号的电台声音差异不大,很好的选择性,也才能使本地强台不淹没附近的弱台。只要晚上的远地台信号也能使AGC起控,那么强弱台之间的偏频就差异不大了。并且在校中周时用小信号校正,强弱台差异就会更小,因为AGC起控内的偏差并不大。有信号时中频偏移与否,接收效果不言而喻,这就是我还是按老一套:不去掉AGC调校中频。这样才能在接收时,保障预设的中频正常,带宽不变,选择性好、灵敏度高。

      去掉AGC调校的方法,在过去的教科书上找不到,老一套都是在正常的AGC下,调校中频的。我更孤陋寡闻,前几年初登这人才济济的矿坛才得知,也附合着整了一段时间,实在不得要领,又重用老一套中频调校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脑师指导!我只是就有的人否定常规AGC一说,并非用偏频来减小噪声。因为我的机型底噪都很小 ...

对于这一段 “ 常规AGC由于有中频偏移现象,.....我的机子就从420多K左右偏到455K。.......有信号时,中频偏移20多K,....”的结论,表示很吃惊,不清楚用何方法得出的结论,可否详述。我在用扫频仪调整中频时候并未发现有明显的变化,一会再用扫频仪测试一下看看。而从因果关系上来说,如果无信号也就无AGC时候调准了中频而有信号有AGC时候产生频偏从而导致增益降低,那不刚好是我们需要的AGC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一段 “ 常规AGC由于有中频偏移现象,.....我的机子就从420多K左右偏到455K。.......有信号时,中 ...

      您吃惊并不奇怪,因为您的机型不同,应该不会是大信号检波电路。
我测试的方法很简单:在收音机正常收听电台时,用数字示波器检测检波管前的波形和中频频率,有无信号时中频是变化的。
      灵敏度低,接收信号小的机型,以及小信号检波的AGC电压变化小,对中频频率的影响也小。如果是“曹氏机”这种“超、大动态”的大信号检波机型,在强信号的情况下,AGC电压变化很大,可达1~2v以上,引起的中频频率偏移也是较大的。我并不是发现者,而是在2014年,刚入矿坛时,在一篇贴文上见到,后来在解决强信号接收时,才发现真有这回事。
      而且,在较大的AGC作用下,后级中周的频率偏移会造成频带变宽,使选择性恶化。这绝不是我们希望的AGC效果。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您我未见之物,不等于它不存在。不同的检波电路就有不同的输出特点,不同的AGC也有不同的工作方式。用小信号检波的经验去理解大信号检波,不会有正确的认知。用常规与中放偏置有关联的AGC的认知,去衡量与中放偏置无关联的门控、延时、分段、衰减式AGC,就很难想明白其中的不同。
     曹大师的《超动态、宽频响、低噪音调幅晶体管收音机》,我在2000年左右囫囵吞枣地仿制过,也是因观念未转变过来,而且当地接收信号弱,无法领会“超动态”的情况。现在的住地离发射台不到10公里的直线距离,这才逐步真正认识什么叫“超动态”和大信号检波,以及与常规AGC不同的各种AGC电路。

网友B:
   1.中频频率偏移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放电流的变化,导致本振(变频)级供电电压变化,再导致本振频率偏移,接收短波时此情况尤其严重,(0.3mA的变化量已经偏到“跑台”了),但是并没有人论及及重视。
   2.中和不仅仅是消除啸叫,欠中和及过中和的表现就是中频曲线左肩或右肩随中放Ic变化(此变化的量相当显著,一般想象不到,所以楼上表示“吃惊”),绝不能用定值电容去中和,虽然成品机是这样做,要按实际上机的那个管子去微调中和电容容量。
   3.Ic及Uce的变动对中频偏移其实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的中频特性受中放管结电容变化而变,这是肯定无法避免的,但是具体中频频率变量有多大却不好说,因 ...

感谢解析!我这台大幅度中频偏移大的机子确实是个案,200PF配套的小C大L中周为主,9011的中放管,有高放,灵敏度不低,晚间满刻度七、八十个台,大信号检波输出,AGC负压控制在强信号时1.5v。如果用大C小L中周,偏频就小一些;如果不追求大动态乐感,把AGC负压控制得低一些,偏频也就没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中频频率偏移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放电流的变化,导致本振(变频)级供电电压变化,再导致本振频率偏 ...

照您的提示,今天试了试加中和电容,确实能减小偏移。可能是中和电容不符,出现了几个频点的临界自激,准备用小容量微调当中和电容。这机板小,打算专制一块板来折腾这中和电容。
您提到的本振电流变化,导致本振频率偏移现象,我也发现了。特别是独立振荡,很敏感,轻微变化就跑台,所以我的大部分机子都会在前级供电稳压。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