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50晶体管机怎样再利用?

楼主(2020-01-31):
有两台老式50瓦扩音机,永乐,飞跃各一台,用AD管输出牛的机,如果不重绕输出牛,有哪些胆管可以直接使用,几个牛怎样利用希望各位大神提供方案,谢谢

楼主:
贾萍舟前辈的6L6推挽,输出21瓦,计划仿制,造过此机的大神提供一些具体资料,谢谢

网友:
晶体管输出变压器用到电子管上?相差巨大的初级阻抗不知如何解决?如果有定压输出,反过来做初级,用作阴极输出,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建议两台机子不拆,原封保存,或者直接处理掉,想玩胆机可以另外购买胆机专用的输出牛和外围零件。原机不拆还算是个玩意儿,一拆就真成垃圾了。

楼主:
看来只能利用铁芯重绕了,如果直接利用估计效果差强人意,费劲装一部机,出来的声音不如2030.就是废品,输出牛的优劣决定了整个机的声音,有了好牛才能再谈怎样造出声音好的机器

楼主:
处理的话,运费就是个问题,十几公斤一个

楼主:
输出牛都是7633.电源96/45

楼主:
电源105/45的,DB-137-113    27厂的

网友:
若做石功放,电源牛可以利用。

楼主:
23V3.5A,拆去次级绕胆机电源牛

网友:
没几个用得上的零件

网友:
输出牛肯定不用上因为阻抗太低了除非是拆了重绕,电源牛的次级电压又太低了就是倍压整流依然不够也要拆了重绕,滤波电容耐压低了容量过大也用不上所以。。。。。。

网友:
锗管机?直接修复保存。

楼主:
输出牛处理掉,电源拆去次级重绕,其它对于胆机来说没什么可以用的上的,修复的价值不大,能出声,效果怎样家用用不上,已拆了

网友:
这是全套的晶体管电源牛和输出牛,如果两套牛的参数和厂家一样,倒是可以找个电路装起来双声道玩玩,如果牛不是同厂生产的,那就真成了鸡肋了。

楼主:
输出牛参数相差不大,用管一样的,功耗绝对不小,飞跃电源牛23V3.5A,106/45铁芯,和6V6推挽功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