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帮忙这个管子的型号

楼主(2020-01-31):
型号看不清了,是个9寸电视行输出管,没有资料查证型号,请坛友帮忙指点,型号打头是6其它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2或6p13

不是,小的很多,和6Z18二极管外形一样

网友B:
这个电子管是有一段故事的。文化革命末期,《无线电》杂志复刊后,掀起一阵安装黑白电视机的热潮。南京木器厂有个叫郑诗卫的人,很有头脑,利用木器厂便于加工电视机机箱的条件,设计了一种全电子管9吋黑白电视机电路。为了尽量减小体积,采用了很多复合电子管。当时他和上海电子管厂接洽,生产了一些这样五极管部分屏极在顶端管帽引出的6F3,用其五极管部分作为行输出管,三极管部分还可以腾出来作为其他用途。但由于国产电子管质量问题,没有生产多少,无疾而终。最后好像用的是6P1作为行输出管。参考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管是有一段故事的。文化革命末期,《无线电》杂志复刊后,掀起一阵安装黑白电视机的热潮。南京木器 ...

谢谢前辈指点迷津,太专业了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管子有收藏价值,带屏帽的6F3,极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迷津,太专业了多谢多谢

没有错!南京木器厂出的那个记得叫青松牌,因为行管屏极反压高,很容易跳火,因此专门委托电子管厂加工的。我直接用6P1也试过做好绝缘也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