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6p1单端换耦合

楼主(2020-01-31):
听了一年,声音不错,特别是听人声,久听不累。春节前购买一对0.1uf威马,刚才换下原机0.22uf蒙多福,听了几首歌曲,感觉还是有区别,威马中高音不怎么华丽通透,音色有点单薄,没有蒙多福耐听,可能是新电容,再煲几天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换喇叭立竿见影,最能听出音质变化----喇叭才是发声元件,是音响系统中最关键的,可惜绝大多数外行和半吊子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热衷于换电容!

网友B(2020-03-07):
个人经验,只要不用电解电容作为音频耦合,基本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早年试过,只有电解电容,钽电解,无极性电容这三者之间有差别。对于无极性电容,如果不同的电容器如果对信号有这么大的影响,能用耳朵分辨出来,那厂家也别想卖出去了,因为肯定有内阻过大,电感过大各种损耗超标了。
附电容各种参数详解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808/22/137012_776730359.shtml

楼主(2020-01-31):
威马电容一对价格4.8元,也不知道真假,过几天再买几对试试。

网友:
耦合一般圆形的用的多,长方形的电源部分用的多,至于效果我试过,胆机耦合用威马听感不怎么样,很多都是商家炒作的,感觉耦合声音变化能听出来的油浸,但给JS炒的拆机的几十几百一个,国产的轴向不错,价也不高,比威马好

网友:
耦合电容可以改变一点音色但远不如换管子来的直接有效立竿见影

网友C:
本来听得爽就不如不换,再煲几天都一样,除非到时耳朵煲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听得爽就不如不换,再煲几天都一样,除非到时耳朵煲熟了。

网友:
耦合电容我还是觉得油浸电容好!淘宝上有便宜的但也要拾几块一个。

网友:
换耦合电容能听出不一样的人,都是金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喇叭立竿见影,最能听出音质变化----喇叭才是发声元件,是音响系统中最关键的,可惜绝大多数外行和半吊子 ...

好音箱要是白菜价?我天天换着听!可惜经济不允许!!!

网友(2020-03-06):
换耦合有不小的影响  我给我的前级阴极电容换一种也有不错的效果

网友:
不能迷信,修德国老电子管机,喂马纸介基本都漏电, 全得换

网友:
我用0.20元一个0.1微法630V的CBB电容两个并联效果挺好。网友送我一些拆机的WIMA0.33和0.47微法电容,堆在电脑旁边,春节时做卫生让老伴儿给扔啦,前几天从冰柜底下找出来一个,是小猫淘气给碰到下面的。

网友:
国产CJ型音色好,远胜进口货。

网友D:
淘了几个国产瓷壳老油浸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淘了几个国产瓷壳老油浸试试看。

上个图。我有几个铁油罐。貌似还有一个米国炒上天的镀银拆机油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个图。我有几个铁油罐。貌似还有一个米国炒上天的镀银拆机油罐

明天上个图,油浸是真不错的!我的参赛作品里面就用了一对美国的小油浸。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机器换什么的时候,不要用音箱听,用耳机,一般口碑好点的就可以,什么效果来的更真实,听了感觉好,接音箱,不行的话就要考虑换音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明天上个图,油浸是真不错的!我的参赛作品里面就用了一对美国的小油浸。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 ...

更正,我那个美国货不是镀银的。表面黢黑看不清型号。不过测值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正,我那个美国货不是镀银的。表面黢黑看不清型号。不过测值是好的。

我原来有好几个是美国电台拆下来的这种,都露油,坏了!

网友F:
我威马用电源部分的多,从来都没做过耦合,感觉方块的飞利浦,REO的MKP都比它强,严重怀疑JS炒作的威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威马用电源部分的多,从来都没做过耦合,感觉方块的飞利浦,REO的MKP都比它强,严重怀疑JS炒作的威马

威马我用了不行!可能是我的感觉。

网友G:
影响音色的因素顺序是1.扬声器,2.输出变压器,3.功放管,4,前级放大管,5.电源。其他作用不大。

网友:
火星大师说的完全正确。换电容远不如换管子,变压器,喇叭。

网友:
还好换电容好过换电源线一部分人玩线材换了电源线说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就连他自己都没听出来这类人基本都是不懂技术只能靠着换电源线带来那么微乎其微的音色变化来,懂行的换一个一分钱的电阻改变工作点变化巨大来的直接有效谁会去换几千几万的电源线呢?

网友:
不过耦合改变容量,声音改变明显,介质不同声音也不同,但没改变容量那么明显,至于换个电如换了台机,心理因素明显,我五六百一个的电容,换了要是不说好的话,不是亏大了,再说人家也不给退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只要不用电解电容作为音频耦合,基本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早年试过,只有电解电容,钽电解,无极 ...

正准备换耦合电容,现在用的是不知品牌不知类型深红色的无极电容,听您这么一说没有换的必要了。目前胆机音质满意,前提条件是手头没有更好的胆机作比较。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正准备换耦合电容,现在用的是不知品牌不知类型深红色的无极电容,听您这么一说没有换的必要了。目前胆机 ...

那时候还发现,电解电容有固有噪声,如果用在磁头放大上,拆了磁头,并将耦合电容输入端对地短路,开大音量就能听到沙沙声,换了钽电解或无极性电容,噪声就会基本消失,具体原因估计得找专门研究电容器的人了。那时是用NE5532做磁头放大器,一开始用电解电容,沙沙响,后来还了钽电解老式的那种深绿壳的,基本沙沙声就消失了,声音整个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音质似乎就真的如当时无线电杂志上说的,比较温暖,换上无极性电容后,感觉彻底就消除沙沙声了(当然放磁带的时候磁带的沙沙声是消不掉的),声音变的比较清丽,然后换过很多电容,有的稍能听出有差别,但都没有换下电解电容后差别那么大,最后发现一种黑白电视机里用作S矫正的纸介电容,最好听,所谓的声音很温暖耐听,我个人理解,电容对声音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电感分量,因为有的就是卷绕的,带有电感,会影响高频,有损耗,而损耗与频率是有联系的所以造成高频部分轻微的变化,细心的人就能听出声音的这种细微变化,CBB金属化聚丙烯电容也是卷绕的,但CBB电容是在卷绕端面把整个金属面连在一起引出,不会形成电感,而且聚丙烯制作电容,它的各种电气性能是非常好的,所以基本来讲CBB金属化聚丙烯电容是最适合做耦合电容的,但其他电容引起的声音变化,有的是人耳乐于接受的,所以各种电容都被应用于音频耦合电容中,并形成不同的声音特点,您的深红色无极电容,如果是圆柱形两头引线的,应该就是金属化聚丙烯电容,包括威马电容应该也是金属化聚丙烯电容。

网友:
电容介质不一样的,功能也不同,电解做电源用,音响耦合石机也用的多,胆机用电解做耦合的绝对的少

网友:
在容量相同情况下,电容的损耗,相移,卷绕电感,耐压及制作工艺等对音色有影响,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还发现,电解电容有固有噪声,如果用在磁头放大上,拆了磁头,并将耦合电容输入端对地短路,开大 ...

我的是最普通最丑那种,单位杂物间里放了不知多少年的。
手头也有些油浸、WIMA等,实在是没空折腾了。现在最想继续DIY胆机,等DIY告一段落再玩这些细节。

楼主:
今天又换一对cbb电容,容量0.047uf的感觉低音还是很深沉。

楼主:
听了一下午,感觉0.2元一个的cbb电容确实超值,声音和贵价电容没多大区别。

网友:
换个合格的耦合电容还是挺有必要的,耦合电容换过几款,影响还是挺明显的。可以试着玩玩。。。

网友:
不要“杯弓蛇影”就好

网友:
我也换cbb电容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影响音色的因素顺序是1.扬声器,2.输出变压器,3.功放管,4,前级放大管,5.电源。其他作用不大。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