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四80年MF500换表头

楼主(2020-02-01):
去年在天津二手市场得几块老表,其中有块上四80年4月出厂的MF500万用表,【编号1498】。回来发现外磁表头动圈断了,电阻,电流档烧坏几只电阻。陶瓷开关,线绕,红,禄电阻扔了可惜,就用以前在本坛买的内磁表头代换。用原表盘,因原表头是41.5VA,所换内磁表头39.5VA。加了只线绕电阻调整50VA,换后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电阻各档全压线。高兴发上来与大家共享。还是看图吧。

网友A:
老表电阻精度不行,新型内磁碳针表头阻尼太大,回差大,您把两样凑一块了,另外换表头没换表盘线性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共同学习

你这种改法是正规路子 内磁表头好用

网友B:
上四的老表是500,后来的新表是MF500. 不错的老表。

网友C:
代换成功,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四的老表是500,后来的新表是MF500. 不错的老表。

谢谢加分,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换成功,祝贺

谢谢加分,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再次谢谢

这个500万用表重量2Kg,密封条几十年没有老化,我有两只。

网友:
50微安档内阻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表电阻精度不行,新型内磁碳针表头阻尼太大,回差大,您把两样凑一块了,另外换表头没换表盘线性咋样

500表,精度低,但是好用。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表电阻精度不行,新型内磁碳针表头阻尼太大,回差大,您把两样凑一块了,另外换表头没换表盘线性咋样

换后,交直流电压,电流全压线,电阻X100偏大,调973欧为999压线。还行。

网友:
就是玩个回忆  ,实用价值不大

网友(2020-03-04):
牛人,大神啊,,羡慕死了,我弄坏2外磁表头了,太难弄了,后来放弃了,赞一个

网友D(2020-05-01):
请问楼主;500表的旋钮是从正面用工具撬起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500表的旋钮是从正面用工具撬起来的吗?

旋钮的侧面有个小孔,用小一字螺丝松开里面的顶丝,旋钮就取下来了。

网友:
谢谢回复!没有注意到,以为要从里面拆起。

网友D:
另外,请问;你用什么将表外壳清洗的这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请问;你用什么将表外壳清洗的这么干净。

用水洗呀。。。。

网友:
我用清洁剂也无法清理。

楼主:
在水里泡一段时间,

网友:
我这刚买来的旧500表,表盘旋钮还真不是上螺丝,直接用大起子撬出。怪不得怎么也找不到紧固螺丝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水里泡一段时间,

我也在琢磨应该是如你所述。谢了!

网友(2020-08-06):
论坛有表头吗

网友:
80年500的表精度还是不错的,我有个80年4月带镜子的英文表盘,听说是出口版,也是刀刀压线,也就是玩玩,少用。

网友(2021-08-02):
他这个不是换表头,而是把表头好的内磁表  换上旧的陶瓷开关和电阻, 你看那个壳子就明白了 ,如果只是换表头  不用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