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FM无源/有源单管收音机

楼主(2020-02-01):
此值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病毒,响应号召在家不出门
对此次防疫的白衣天使们敬礼!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这个单管机电路原理如图,用一只开关控制无源和有源切换,线圈L1由5根直径1.3mm的防水线并联绕1匝而成,直径6CM左右,开始用个直径6mm的铜管制作过,效果更好,但由于时间长了以后铜管氧化,性能下降不稳定,故用此防水线圈效果非常稳定和不错。线圈L2用1mm防水线绕1匝直径1.5CM左右。单管元件用的是一只双栅管3DQ,RD=700Ω左右。发光二级管一个作用给3DQ偏压稳压作用,二个为有源提供指示作用
其余元件参数如下
C2,C3,C4      0.01UF
R1               500KΩ
R2            用一只1KΩ可变电阻
R3                500KΩ可变电阻
R5                680Ω
L3,L4        10UH电感
K           用的是自锁按钮开关
耳机用的是2*300Ω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istitem_page1.5!3~A
接电源时是单管FM超再生电路,电流1ma以下,灵敏度非常高,一般收音机能收到的台它都能收到,90.8MHZ和90.3MHZ电台分割清楚。此机的频率覆盖范围较广,航空波段也在接收范围,能清晰接收,在接收中有一现象,调准电台时,噪音无但声音小失真,向两边调偏一点就能接收清晰音质的电台了,也就是说一个电台在以中心频率两边偏一点的两个位置都能收台,使用了减速器才能细调使位置对准。
无源情况下能接收到很强的手机干扰音,但由于我的位置处于城市楼宇中,信号较弱,未接收到电台,有点遗憾,有机会再去信号强的地方试机!

楼主(2020-03-19):
引用 网友A:
这个噪声大点,倒是能用,楼主精心制作了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值得欣赏。那些矿石机我对它的功能有所怀疑。不 ...

调整好后噪音比中波收音机低噪小,关键灵敏度非常高,不需要用拉杆天线

网友:
简单噢耶。。。看到了

网友A:
这个噪声大点,倒是能用,楼主精心制作了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值得欣赏。那些矿石机我对它的功能有所怀疑。不过各个玩家收听环境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
单管FM超再生电路把一只管子的放大功能发挥到极限,灵敏度比较很高的,那些无源只有矿物的收音机,有的还多调谐,哎,调谐回路越多,输入损耗越大。玩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管FM超再生电路把一只管子的放大功能发挥到极限,灵敏度比较很高的,那些无源只有矿物的收音机,有的还多 ...

有源和无源的侧重点不同,不能相比较,看个人爱好吧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我以前玩机的时代物质缺乏,讲求实用,现在应该观念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我以前玩机的时代物质缺乏,讲求实用,现在应该观念更新了。

这个设计成有源和无源两用的想法是因为FM无源在信号不好的时候接收困难
很多人做好了收不到台就放在一边吃灰,这时候有源能收到算是一种不放弃的方案吧
我的这台时常接在功放上收听,两节电池用了几个月还没换过,偶尔兴趣来了可以收收航空波段

网友:
这就是你这台机的优点。

网友B(2020-11-02):
R4有数值吗,还是怎么去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有数值吗,还是怎么去确定

用这个也可以,简单些

网友:
做的很棒 加分 点赞

网友:
有源无源两用,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也可以,简单些

这个有参数吗?

网友(2021-01-06):
牛人也,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