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在武汉,不出门,车子9天没动过了,请问是否需要断开电瓶负极?

楼主(2020-02-01):
昨天把行车记录仪的电源拔掉了,但是汽车中控应该还是带电的,也就是肯定还有电量消耗。
已经9天没动车子了,一直在家。
如果是发动车子让它自己充电的话,大概正常需要多久充满呢?
或者直接断开负极。如果断开负极,只能提前把机盖打开,再锁车,然后断开负极扣上机盖。如果机盖锁上,那用钥匙插入钥匙扣,开的了驾驶室门吗?开不了的话,只能把机盖合上不锁上。。。

网友:
建议 不要断电

有个别车断电丢参数

几天肯定没事   隔一个星期 打着火 转二十分到半小时 左右 充电

别听信怠速积碳的故事

网友:
现在的车防盗功能有点强大,待机电流有点大,长期不用容易亏电,

网友A:
最好断开!先打开机舱盖,关好车门,用遥控钥匙锁门,拆去负极线,用机械钥匙打开司机门(试一下无电开门),关上机舱盖,再用机械钥匙锁司机门。

网友:
长期不用,行车电脑需要20 mA 左右的待机电流,长期放点容易亏电。需要断开负极,断电情况钥匙是可以开车门的,如果不确定,没断电前先试一下,如果发动车补充充电一般半小时就够了。

网友:
按理说,一个月内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我的车快4年了是一键启动,估计有手动机械电门钥匙要好点吧。在家躲避瘟神9天没启动第10天启动马达有点不强劲了,但能启动。翻看说明书上面提示:“停留15天以上建议把电瓶负极断开”

网友:
不建议断电,如在南方着车15分钟充电,若在北方天气寒冷需三十分钟,或看看水温表上来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不用搞这么麻烦,又不是出远门,隔段时间打火出去溜一圈回来,对电池发动机都好。

网友:
用个开关电源改造成恒流充电器,用1A的电流充电到14伏就可以了。不必要断开电瓶。比较其他方法也省油也省事儿。

网友:
断电源 可以用机械钥匙锁车啊  当然开的了驾驶室门

网友:
想太多了,我车放那里六周没开,照样打着就走。
车是伺候人的不是让人伺候的。
真打不着了(概率极低),打保险公司电话叫他们过来搭个电就好了。
拔了负极一堆东西重置,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网友:
才九天,你就这么担心,你让我这经常一个多月不开一下车门的情何以堪啊?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昨天出去买了点米和药品,一打就着。不过我还是把行车记录仪(直连电瓶靠ACC信号线控制开关)的电源线拔掉了。

网友:
具体看你什么车,老经验对新车不靠谱。老车无所谓,如果是新车,特别是有启停功能的:一,尽量不要断电。断电要重新初始化,并且只能用电脑,很麻烦。二是现在有启停功能的车,原地带速时不充电,不充电,不充电,说三遍。需要把一条控制线断开,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好,好, 好!

网友:
最好不要断,怕出现问题。。。。。。。可以热下车

网友:
    见过修理工换电瓶,先用一个小电瓶接上电瓶线,然后再拆换大电瓶,换好后拆掉小电瓶,应该就是防止失电丢数据。

网友:
半个月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断开!先打开机舱盖,关好车门,用遥控钥匙锁门,拆去负极线,用机械钥匙打开司机门(试一下无电开门) ...

遥控器的设置是断电(刚上电也是)和熄火就会打开车门锁的,这是安全考虑。所以拆电瓶后要手动锁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的设置是断电(刚上电也是)和熄火就会打开车门锁的,这是安全考虑。所以拆电瓶后要手动锁门。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建议把电瓶线摘了,要不到时候真没电了,还要搭火。

网友(2020-03-07):
Criteria: The maximum allowable average parasitic current shall be 0.125 mA
自已不加装电器设备的情况下(后装部件你懂的),放心宅家里吧!

网友:
不建议断电,我的车一块5年多的电池,这次,停了30几天,也没有亏电。

网友:
我的车(16年车)一个多月了一直没动(在车库里,库封了了),今天好不容易进库车载充电器显示11.5V(有点低)应该能启动,可今天又是双号动不了,没办法只好用充电器(4A档)冲电。

网友:
我带启停2017年的车停了两星期 也没挂其他电子产品 就遥控开锁 今天去4S保养 检测电池寿命为13格为0 建议更换 胡说八道地说随时会打不着火 然而我还没时间去量电压

网友:
带启停车,原地不动打火,不充电;
带启停车,原地不动打火,不充电;
带启停车,原地不动打火,不充电;

老司机老观念,解决不了新问题

网友:
如果每星期能开车20分钟,就不同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