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我做直流电源的事

楼主(2020-02-01):
来矿坛有些年了,记得几年前,论坛里做电源火了一阵子,当时我也头脑一热,加入期中,但是因为好多事情,一直拖拖拉拉的,水平低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了。
记得看人家做,自己也做,就是仿的那个经典的,做了一半,看人家做了数控的,自己看着眼热也想做,也没想那么多,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磕磕碰碰直到现在,勉强算是做出个东西来,可是接上负载,电压就降了。自己半桶水的水平,也是难解,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图中的白线,焊了两根铜线,电压降有改善,设定1V,空载1.05V,带负载输出0.98V
R7是1欧姆的检流 ...

我按照图中的白线,焊了两根铜线,电压降有改善,设定1V,空载1.05V,带负载输出0.98V
R7是1欧姆的检流电阻,精度是1%的。R3、R4两只均流电阻是1欧姆,精度5%的
如果用R3、R4两只均流电阻当作检流电阻用,应该怎么做呢?

两个画叉处切断了吗?如果没有,切!

要我说这块板的问题是接地没做好,上方的那条白线是参考地,ADC、DAC以及所有运放的参考地的电位要与此线等电位。

输出电压跌落70mV,您的反馈分压比是17.5,这意思就是地线和信号线上只要有4mV的压降就会出现此现象。测测带载后"OUT+"与ADC、DAC的接地脚之间有压差吗?运放的参考地是负电源的中点电位,测一测中点电位与"OUT+"有压差吗?

R3、R4作检流电阻用,您要重新算一下用于检流的运放的增益。
假设您的DAC、ADC上限是5V,电源的额定最大输出是5A,则要求检流运放输出为1A/V。R3、R4均为1欧姆,并联后为0.5欧姆,通过5A电流时压降2.5V,而您预期是检流运放在5A输出时对应输出5V电平,则运放增益应为2,要调一下运放反馈电阻的阻值。

输出电压跌落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其实不容易,要充分理解您用的这个电路才行。首先是之前跟您说的地平面等电位问题,地电位不相等,其他都是白搭。还有整个回路的电流增益够不够,具体到您这个电路,就是提供给推动管的电流够不够,做调整用的运放的拉电流能力够不够等等。

一两句话难说清,话说回来,您这板子再加上用的是别人的电路,期望输出与设置严丝合缝、待载后输出纹丝不动,不是很现实。别着急慢慢来,先做成一个玩玩,再慢慢改进。重新理解电路、重新画块板子,有时间就捣鼓捣鼓。

楼主:
眼看又上班了,又没时间了

网友:
大男孩 , 这就是爱“折腾”,其中的乐趣自己能体会

网友B:
这段时间把闲置很久的太阳能板焊钢架上了楼顶,一个KA3003D数控电源散热片很小,靠风扇散热,噪音大,换了个大散热片。丢弃风扇了,各种切割,钻孔,功丝。一天又去了。每天找点事来做

网友C:
有空就是要找些事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把闲置很久的太阳能板焊钢架上了楼顶,一个KA3003D数控电源散热片很小,靠风扇散热,噪音大,换了 ...

看看我的散热片,用的50*30的角铝,本来也想加个风扇的。当电流大的时候也热,但是不烫手,风扇先没装

网友:
享受的就是个过程……

你去钓鱼,花几千块买装备,钓几两鱼回来划算么;去网吧打游戏,熬个通宵打个大BOSS,能当饭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控电源不难啊,电源模块的几个精华帖子都是很好的参考。

看了,要不然我根本做不出来,但是接上负载,电压降,这个没搞明白。

网友E:
小马拉大车,看看是否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要不然我根本做不出来,但是接上负载,电压降,这个没搞明白。

这个要看你接·多大的负载。电路用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看你接·多大的负载。电路用的是哪个?

接的是一个2欧姆的电阻,
我自己画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的是一个2欧姆的电阻,
我自己画的图

图不全无法判断,截个完整的图看看。

另外,此图把运放供电的地(即整机的正输出)作为整机的地,画出来会直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全无法判断,截个完整的图看看。

另外,此图把运放供电的地(即整机的正输出)作为整机的地,画 ...

图大了 截图不清楚
用以前老图看看,参考下 是不是眼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的是一个2欧姆的电阻,
我自己画的图

2OM这么小的负载,看看是不是恒流控制起效了,测一下D4两端电压。

还有,电压跌落后,主回路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OM这么小的负载,看看是不是恒流控制起效了,测一下D4两端电压。

还有,电压跌落后,主回路的输入 ...

当设定1伏时,空载电压1.03伏,接上负载,电压0.94伏。恒流没起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设定1伏时,空载电压1.03伏,接上负载,电压0.94伏。恒流没起做用

那就查查走线,看看测量点与反馈点之间有没有压差。

0.5A的负载造成90mV的压降,测量点与反馈点之间的线路只需要有0.18欧姆的直流阻抗即可。
您把反馈的分压电阻接在输出接线柱上,整机的总接地点选在“+”输出接线柱,也就是无论是DAC还是ADC以及各个运放,参考地都为“+”接线柱。再测量输出接线柱之间的压差,是否待载后还存在不可容忍的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查走线,看看测量点与反馈点之间有没有压差。

0.5A的负载造成90mV的压降,测量点与反馈点之间 ...

我量了一下,电压相等

补充内容 (2020-2-3 13:31):
AR2的6脚比反馈电压低1mv

补充内容 (2020-2-3 13:33):
空载时AR2的6脚比反馈电压低2.5mv

补充内容 (2020-2-3 17:44):
接了个1000欧姆的电阻,没有电压降

补充内容 (2020-2-3 17:45):
但是电压除电流,得到电阻值比实际的小

网友G:
哥们我和你做了同样的事情,本人技术没有就爱瞎折腾。做过小尚弟的版子、黑武士的板子,改过开关电源做可调的。都没百分百成功的。平常没时间又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我和你做了同样的事情,本人技术没有就爱瞎折腾。做过小尚弟的版子、黑武士的板子,改过开关电源做可调 ...

四海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马拉大车,看看是否变压器功率不够?

我也怀疑过,找了个12V100w的开关电源接上,电压电流还是那样。接1k欧姆的负载,电压就不降,接2欧姆的负载,电压就降。
测量的电压除电流得到的电阻比实际的电阻值大0.1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查走线,看看测量点与反馈点之间有没有压差。

0.5A的负载造成90mV的压降,测量点与反馈点之间 ...

r18和r14r是反馈电阻

网友H:
线性电源的根本诀窍就是一个,所有的晶体管都不能饱和或者截止就是说都得在放大区。所有稳不住的基本都是犯了这个天条。在不能稳压的条件下测量每个管子的电压、电流判断出哪个趋于饱和或者截止就是解决的途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r18和r14r是反馈电阻

还是布线的问题,R7是检流用的电阻吧?

您把它放在反馈环之外,R7上的压降不能被“补偿”。有电流输出之后,输出端子间的电压=稳压输出-R7上的压降。
按之前您给出的数据,这个电阻阻值在0.2欧姆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空就是要找些事折腾!

所以呀就闲的呆不住找人聊天找个地方或者名目去吃,于是就有事了-----最近正在上演。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8和r14r是反馈电阻

没有电路图,用印版图返绘实在是麻烦,大概给个主意吧:

这电路的地应该是"OUT+"端子,取样点应该是“OUT-”端子,切断画叉的铜箔,按白线所示飞两条线到输出端子。这样做意在把R7包含到反馈内、把图上标有“GND”的那段铜箔也包含到反馈内。
您所说的输出电压跌落完全是R7和“GND”铜箔闹的,甩开这俩货!

另外R7完全是多余的,徒增损耗没啥大用。因为R3、R4两只均流电阻也可当作检流电阻用,直接短路R7,根据R3//R4的阻值调整一下电流检测运放的增益即可。

注:以上是按PCB图连猜带蒙,没有电路图心里没谱。最好把实际使用的电路图发上来,一切以实际电路图为准。

关于电路图,调整一下显示区域,全覆盖后再截图;或者分块截图再拼接;或者打印输出成PDF格式;或者直接把AD文件放上来;总之办法多多,没图一切都是猜,没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大了 截图不清楚
用以前老图看看,参考下 是不是眼熟

按住ctrl滑滚轮可以缩放,截图就能完整,如果图太大看不清,可以输出成PDF上传到论坛,另外如果是工厂打板的话,覆铜面积还可以画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用印版图返绘实在是麻烦,大概给个主意吧:

我按照图中的白线,焊了两根铜线,电压降有改善,设定1V,空载1.05V,带负载输出0.98V
R7是1欧姆的检流电阻,精度是1%的。R3、R4两只均流电阻是1欧姆,精度5%的
如果用R3、R4两只均流电阻当作检流电阻用,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线性电源的根本诀窍就是一个,所有的晶体管都不能饱和或者截止就是说都得在放大区。所有稳不住的基本都是犯 ...

好方法!记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最早做的是lm317稳压电源,在版主老师指导下做了一个带LM358运放控制电路的直流可控电源,第一次接触运放,电源有些关机过冲电压一直没有处理好,有弄了一个lm317稳压电源±15V,体积小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图中的白线,焊了两根铜线,电压降有改善,设定1V,空载1.05V,带负载输出0.98V
R7是1欧姆的检流 ...

带载后"OUT+"与ADC、DAC的接地脚之间有压差1mV
R3、R4、R7的阻值均为0.1欧姆,我上个回复说错了
运放用的是op177
设计的最大电流为5A,最大电流时R7上的电源为0.5V,经AR1运放 放大5倍,为2.5V

补充内容 (2020-2-4 23:29):
我还是不太r3和r4做检流电阻,能简单画个图吗?

补充内容 (2020-2-4 23:30):
带载后"OUT+"与ADC、DAC的接地脚之间有压差最大到了1.8mV

补充内容 (2020-2-5 10:30):
想要消除这个压差,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是重新做PCB,应该怎么布线啊?
画叉出切了,电压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早做的是lm317稳压电源,在版主老师指导下做了一个带LM358运放控制电路的直流可控电源,第一次接触运放, ...

我也是头一次,说来惭愧,这个电源我弄了好几年了,开始还用洞洞板焊过,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不明白什么就开始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载后"OUT+"与ADC、DAC的接地脚之间有压差1mV
R3、R4、R7的阻值均为0.1欧姆,我上个回复说错了
运放用 ...

重新画了一份图:

参照上图,取消检流电阻,均流电阻前端接入RX1、RX2,电流取样放大运放增益调整到10,即R22改为45K即可。

重新改版的话,布线时注意辅助电源的地接在正输出接线柱上,整机以正接线柱为地。再从正输出接线柱分别引出地线到电路的其他部位,尽量避免各级地线上的电流相互叠加,地线尽量短粗,减小线路电阻。总之无论在何种工况下,要保证上图的几个接地符号处在实际电路中等电位。

匆忙画的图,元器件标号和参数没标注清楚,附上源文件,您可把SCH文件导入AD内再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了一份图:

你好!按图中接线的话,r16那个2k欧姆电阻可以取消了吧
重新做PCB,需要很长时间了,我先把电源组装上,虽然性能不太好,毕竟能用,出了成品,对自己也是一种肯定。
感谢你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谢谢!也谢谢各位坛友。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楼主:
面板上看这不协调显示器、旋钮看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了一份图:

今天有空,把图重画了一下,我把原来R16的2K欧姆电阻去了;原均流电阻0.1欧姆改为0.2欧姆,这样电流取样放大运放增益就不用调整,还是5倍,用原来的电阻就可以了,应该是这么回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把图重画了一下,我把原来R16的2K欧姆电阻去了;原均流电阻0.1欧姆改为0.2欧姆,这样电流取样 ...

电路图清晰明了,赞一个。

画法上还有点小问题,您把P1电源的中点接在"OUT+"上,又使用了正负15V网络符号标识运放供电,这会造成运放的供电不是正负15V,而是Vout+(正负15V)。还有,C5、C6负极接地,负输出也是地,这么画意味着地线上承载很大的电流,布线时按这个接地逻辑来做的话,容易出问题。

这个电路,整流桥的负输出实际上是直通整机负输出的,它不是地。真正的地是“OUT+”,运放是以“OUT+”为零参考电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清晰明了,赞一个。

画法上还有点小问题,您把P1电源的中点接在"OUT+"上,又使用了正负15V ...

你好!我修改了一下,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到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修改了一下,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到位了

稍微改动一下,看上去“通顺”了,个人认为没问题。

因为数控板的地要接“OUT+”,这会造成原来的电压采样点是负压,会损坏ADC。电压采样ADC输入端要改接到R19。

口线有富余的话,程序里加几条判断语句,用ADC的值去控制口线电平,可做继电器切换用。两只继电器做四段切换,用原件搭电路比较麻烦,用单片机实现却很简单,建议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改动一下,看上去“通顺”了,个人认为没问题。

因为数控板的地要接“OUT+”,这会造成原来的 ...

你好!现在我改用AD芯片为mcp3421,他的采样电压输入为0-2.048V,运放AR1、AR2的输出最大为2.5V,于是我多加了两个电阻R21、R24,当最大输出电压35V时,R21上分得的电压为2V。电流采样,我想取R27两端电压。其实我觉得这样好像不是太好 ,但也没想出什么好思路
我以前考虑过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切换,不过自己的编程水平实在有限,并且有个能用的继电器切换电路,就用上了。有时间研究一下,能简化一些电路,PCB也省出不少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我改用AD芯片为mcp3421,他的采样电压输入为0-2.048V,运放AR1、AR2的输出最大为2.5V,于是我多 ...

单片机要与调整板共地,DAC输出的基准电压才有参考意义。两块板子共地,R21、R24分压后得到的是负压,您把这个负压直接送DAC?

AR2是1:1的反相放大,作用就是电压极性转换,您用它的输出做电压采样不是很好吗?如果考虑Uset而不能改变R20、R23的分压值的话,把R21、R24挪到AR2的输出端与地之间,并适当改变分压比,信号极性和幅值就都满足要求了。
电流采样也可做同样的处理,但建议用两只单独的分压电阻,信号取自R27的话,范围只有0-0.5V,高位数ADC的精度被白白浪费了。

继电器控制其实就是几个判断语句,在DA值不同的区间开关不同的继电器。并注意留一点滞回空间,免得在切换点附近继电器乱跳。

以下是以前写的继电器控制函数,是双继电器做四段切换的代码。
根据您的绕组和继电器搭配情况稍微改改就能用:
/*********************************************************************************
*   函 数 名: Relay_CONT
*   功能说明: 根据形参带入的电压值控制继电器切换
*   形    参:ADC_V
*   返 回 值: 无
*   日    期:
*******************************************************************************/
void Relay_CONT(u16 ADC_V)
{

   if(ADC_V<=510)
     {
       REL_J1_L;
       REL_J2_H;
     }
     else                                                     //电压由低向高变化时,6.1V跳变。由高向低变化时,6.0V跳变。
        if(ADC_V>520 && ADC_V<=1300)      //保留0.1V的滞回空间。
            {
              REL_J1_H;
              REL_J2_H;
             }
         else
            if(ADC_V>1330 && ADC_V<=2000)   //保留0.3V的滞回空间。
                {
                   REL_J1_L;
                   REL_J2_L;
                }
             else
                if(ADC_V>2030)                         //保留0.3V的滞回空间。
                   {
                      REL_J1_H;
                      REL_J2_L;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要与调整板共地,DAC输出的基准电压才有参考意义。两块板子共地,R21、R24分压后得到的是负压,您 ...

R21、R24分压后得到的是负压,mcp3421是差分输入A/D转换器,把电压高的接到它的正输入,电压低的接到负输入就可以。单片机与调整板共地,我把mcp3421与单片机通信隔离了。

DA芯片我用的是12位的,TLC5618输出电压0-2.5V。如果改成0-2V,精度也降低了。

根据你的建议,我想电流采样可以这样处理,信号取自R22,这个电压输出范围正好是0-2V,这样就省去两个电阻

感谢提供程序

网友J:
能做成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还做不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做成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还做不出来呢

慢慢来,我也是弄了好几年了

楼主:
重新做了板子

楼主:
腐蚀的有些过了,开始用的蚀刻剂过期了,后来加多了
时间也有些长

楼主:
钻头都折了
现在快递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