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一贴

楼主(2020-02-01):
啊呀,放假在家闲的,把一个电源给拆了。
电源变压器主绕组有3组电压
3V
6V
12V

我把电压调到30V,我不知道它那3个绕组怎么能组合出30V以上电压的。

网友A:
如果每组独立,串起来AC21v,整流滤波后空载可到29v。如果用倍压电路,30v不是问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组独立,串起来AC21v,整流滤波后空载可到29v。如果用倍压电路,30v不是问提

不是倍压,因为需要输出5A的电流

楼主:
不好意思,万用表有些接触不良,把电压测错了。
在家闲的,把电源拆了,结果装上去工作了一会儿,我就听到啪嗒啪嗒继电器来回吸合的声音,跑去一看,电压升到30大几伏了。赶紧关了。
我就在想,继电器怎么会啪嗒啪嗒的吸合呢,是继电器控制部分还是因为电压升高了才吸合的呢?
然后我就断开调整管的基极。电压为0了,继电器也不吸合了。
想想,还是应该在电压调整电路。因为断了基极后,电压没升高,证明调整管没击穿。

调整电路有2个三极管,一个是8050,一个是TIP41

先拆了接8050的二极管,进一步缩小范围。发现断了二极管后,电压还是升高。那就是这2个三极管和外围几个电阻了。

拆了TIP41测量,好的。暂时不装,接通电源,电压正常并且可调。开了好半天,也都正常。
我觉得,是这个TIP41性能不好了?换个新的上去看看吧。

换好后开机,正常。 我觉得就是这个管子不行了,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没开到10分钟,电压又升高了。

我的妈呀,新管子质量这么差?

我操,怎么回事?关机,思考。。。。。。。。

翻翻TIP41的资料,达林顿管?高放大倍数?

不对啊,那前面接个8050干吗?

再把TIP41装上去,把8050基极和发射集焊一起。开机,电压正常。

接负载,看看。。。。。。
也没问题

限流电位器调到最大,看看能不能提供5A电流。   OK ,没问题。

原来不是管子性能问题,可能是自激???

跑垃圾桶,把扔掉的管子捡回来,再麻烦点,换上去,反正在家闲着。

也正常。

我不知道这破电源出厂怎么没出问题。

附图,没有原版原理图,我觉得跟这个在网上下载的图很像,这图里用的是D880。

0-30V10A 借用

0-30V10A 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