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贴问大家绕输出牛的问题。

楼主(2020-02-01):
   想用E76的铁芯做6P1单端的输出牛,初级是用0.19的好还是用0.21的好?用0.19的可能好绕些用0.21的可能会有绕不下预计的匝数。想问下大家一般都用多大的线径?

网友:
没绕过牛,6P1估计50ma电流,0.19的漆包线载流70ma足够了,个人觉得粗了也没什么大用。

网友:
如果能绕下当然用0.21的。

网友:
0.19的只能绕3000-3100匝,还不能层层垫纸,次级用0.35-0.4双线并绕,一定要绕平,不然绕不下

网友:
输出牛的数据是根据你需要的参数计算、验算确定出来的,在窗口能容得下的情况下尽量选线径大点的(要留有余量)

网友:
单端6p1可用0.17的就可以了,推挽0.19-0.21,线径和窗口面积成正比,匝数少电感量就小

楼主:
大家看我这样算的可不可以用,E76的窗厚有12.7,减少一层初级应该能绕下.

网友:
初级3000,次级120配8欧姆,次级绕一个来回正好,三加二绕法就行。

网友:
EI76片初级用0.21,乱绕,次级.0.41,采用三夹三结构。电感量大约在25H左右。

网友:
021  041用76的铁芯,次级要几段并联,串联的话效率太低,0.21按你计算的绕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看我这样算的可不可以用,E76的窗厚有12.7,减少一层初级应该能绕下.

粗略算了一下应该可行。

我绕牛一般是这样估算(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1.  首先确定阻抗比、计算出初级、次级大约需要多少匝;
2.  根据选用的铁芯(骨架)尺寸、用次级匝数算出绕满两层能选择的最合适线径,次级线径尽量粗些、能降低次级直流电阻;
3.  根据次级的匝数反推(修正)初级的匝数、保持阻抗比不变;
4.  细算线包总厚度,不超过窗口宽度80%就差不多。
5.  在窗口准许的前提下选择尽量粗的初级线径、减少初级直阻、降低损耗。

网友:
计算出来了还得看你的工艺

网友:
如用0.21线,按计算次级需用0.55-0.57绕制,也可以0.3双线并绕

网友:
谨慎求证,大胆试验。
楼主多做几个,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