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磨时间,砸开一个3858看看

楼主(2020-02-02):
砸开一个3858看看

C\E级上面的圆圈里面有数字,4个深孔直达扇热片,内部光滑,据此可大致判断真假

C\E级上面的圆圈里面有数字,4个深孔直达扇热片,内部光滑,据此可大致判断真假

楼主:
补上一张。另外3858、1494的序号后缀只有Y/P/G,出现其他字母都是假。

网友A:
自问以前把个TO220管子焊TO3铜座上已经是狗急跳墙,不曾想天下英雄不问出处

网友B:
属于山上的么?芯片应该是钎焊接于背板的绝缘陶瓷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山上的么?芯片应该是钎焊接于背板的绝缘陶瓷上的吧

不是山上的,真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问以前把个TO220管子焊TO3铜座上已经是狗急跳墙,不曾想天下英雄不问出处

我也很不理解这种管子为什么这种结构,得问一下三肯的设计师

网友:
只要散热性能达到,这个结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不理解这种管子为什么这种结构,得问一下三肯的设计师

看芯片面积应该真货了,于厂家来说这样又费工又废料,底板的铜底不太光洁的样子

网友:
地道的假货

网友C:
不用看就知道是假的了真的铸造断面两个都在安装孔上方

楼主:
怎么看出来是假的,能给看看真的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看就知道是假的了真的铸造断面两个都在安装孔上方

这是纯真的

网友D:
哎,鉴别管子的合格与否不是靠榔头,要用图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鉴别管子的合格与否不是靠榔头,要用图示仪。

这不是鉴别真假和不合格,这个管子是几天前被我弄烧的,是一台英桥功放里面原装管,真假不用鉴定,我只是砸开看看里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鉴别真假和不合格,这个管子是几天前被我弄烧的,是一台英桥功放里面原装管,真假不用鉴定,我只 ...

砸废管这事我也常干,不过我不是想砸开看管芯,只是要那片厚厚的铜基片,就是一片不可多得的铜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砸废管这事我也常干,不过我不是想砸开看管芯,只是要那片厚厚的铜基片,就是一片不可多得的铜垫圈。

攒多了卖铜都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是假的,能给看看真的什么样

二次封装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次封装影响散热。

这种管子都是这种封装,少见了吧,可以百度去看看

网友:
那就是老外装样子忽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