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买了个收音机

楼主(2020-02-02):
这几天闲着没事,逛闲鱼买了台收音机

外观看着还行

外观看着还行

使用的是讨厌的9V电池

使用的是讨厌的9V电池
外观看着还行,拆开电池后盖发现使用9V电池,这个感觉不太方便,测试有杂音,并且挺严重的。遂拆机并请教各位如何打理一下。

里面挺脏的,应该放的时间也不短了

里面挺脏的,应该放的时间也不短了
看设计应该有220V和110V转换开关。   这两个是芯片吧?本人对此小白一枚,这几天圈在家里无聊想跟各位学点东西,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这是背面

这是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也想买一台。

可别买了,同时在隔壁论坛发了个帖子,大家一片鄙夷呀,这机器真不行。

网友B:
9V电池是电子钟断电记忆用的。想听收音机要插插头。你这拍照技术不错,就是没有把电子钟数码管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电池是电子钟断电记忆用的。想听收音机要插插头。你这拍照技术不错,就是没有把电子钟数码管拍上来。

机器放单位了,明天拍了补上来。努比亚Z17MINI拍摄。

网友:
主电源是那个变压器。

网友:
那个耳塞是晶体耳机还是电动式耳机

网友:
上一条我发错了,现在我问问这个机器电压低时声音是不是失真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别买了,同时在隔壁论坛发了个帖子,大家一片鄙夷呀,这机器真不行。

19元包邮买过一台,很不错的机子,声音清晰洪亮,灵敏度也可以,晚上换可以当时钟,个人感觉很好。缺点嘛,库存机外观略有发黄和压痕

网友:
感觉这种平放的钟控收音机是出口的多吧

网友:
这种收音机一般都是在床头上用的,大都是单声道的

网友C:
变压器去掉,换2节18650或2个手机电池做电源,收音效果要好些。收音部分及数字钟6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去掉,换2节18650或2个手机电池做电源,收音效果要好些。收音部分及数字钟6v电压

这个可以试试,正好宅着也无聊。

网友:
这种机子调频还可以,听中波就算了

网友:
这么便宜拿来练手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