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2自制吉他“加震器”

楼主(2020-02-02):
最近了解到有种吉他“加震器”,可以一定程度上代替外接音箱增加音量,但我的吉他本来就是电箱吉他,买成品的是装不了了,买点件自己组了一个,效果还不错,音量能增加不少,正好适合伴奏弹唱。这个所谓“加震器”实际原理很简单,就是用一个震动喇叭装在吉他背板上,让背板成为一个平面喇叭,再装上功率放大器将吉他拾音器的信号送入功放放大,带动震动喇叭发声。装之前进行了试验,发现实际增加音量约一半左右,再增大就会产生正反馈出现啸叫声,加装移频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啸叫,但会和吉他原声产生调制,破坏吉他音色,最后还是选择取消移频器,简单的用一个3W的小功放来推动震动喇叭。实际弹奏测试,吉他音量有很大的增加,虽然功放板和喇叭都不怎么HIFI,但因为只是起助声作用而且改装的吉他也是合板的低档琴,所以音质上听不出有什么劣化,3W的D类功放比较省电,在加上5000MAH的电池,很长时间才需要充一次电。
为了简化制作,干脆用了成品的数字功放板,比较省电,震动喇叭用了4欧5W的,电池用的从一只坏了的充电宝里拆出的5000MAH锂电,不多说上图。
视频地址
https://v-wb.youku.com/v_show/id_XNDUyOTkyOTQzMg==.html

小功放板
电池
4欧5W的震动喇叭
将震动喇叭粘贴在吉他后背板上
焊接线路
用热缩套把电池和小功放板封起来
加装的开关和充电口
为简化安装,直接用海绵胶带将功放板粘在了吉他里面
电池功放组和震动喇叭

网友:
没听过= =# 电吉他+单块效果器路过

网友:
这是一个低频共振器.吉他声音经低通滤波后进入D类放大器放大,然后驱动一块磁铁.磁铁紧密粘在或平放在吉他箱体上,磁铁震动后驱动吉他箱体震动,产生共振.这个是物理共振.效果和磁铁的放置位置以及跟吉他箱体的紧密结合程度有密切关系.

网友A:
我怎么听着像有点自激似的呢.
另外我的吉他没有拾音器, 普通吉他, 能不能做个拾音器安上, 电路应该不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听着像有点自激似的呢.
另外我的吉他没有拾音器, 普通吉他, 能不能做个拾音器安上, 电路应该不复杂 ...

音量开的有点大,就自激了,和唱卡拉OK调整话筒音量一个道理。拾音器可以加装,自己做比较麻烦,不如直接买成品装上,建议拾音条换用“红棒拾音条”效果比较好,我用的拾音器型号是EQ-4T,不用原配的拾音条,换“红棒拾音条”效果较好。我喜欢用开孔拾音器因为有调音器功能,如果你的琴比较好,比如全单板的高档吉他,建议用免开孔的拾音器。
我装拾音器的过程:

拾音器,拾音条,接口
贴纸,划线
开口
装拾音条,装在下弦马下面,下弦马因为高度会增加,要磨一下下弦马调整弦高度。另外注意弦马槽底是不是平整,不平整的话(廉价琴有的会不平整)要用刻刀慢慢修整平整。
装好后的拾音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器的声电转换应该用压电器件而非拾音器(话筒),压电器件也只能拾取琴弦和面板的振动而不能拾取空气振 ...

吉他拾音器有三种拾音方式,一是话筒拾音器,二压电拾音器,三是电磁拾音器,压电拾音器还分贴在吉他面板上的和压在下弦马下两种安装方式,电箱吉他主拾音器一般采用压电拾音器,但为了拾取打板的声音,还会复合使用话筒拾音器,电磁拾音器多使用在免开孔拾音器和电吉他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量开的有点大,就自激了,和唱卡拉OK调整话筒音量一个道理。拾音器可以加装,自己做比较麻烦,不如直 ...

非常感谢。
原来还要动弦马,弦马是有说法的,一弦二弦和其他弦不一样,不太敢动,  不过我那把琴,我嫌它弦距太大,弹着累。好像调到最低也不打品,而且还有空间,所以只能靠改弦马实现调低弦距了。
如果加装拾音器的话,正好一并折腾。
吉他真是不省心,以前玩那些烧火棍也没那么多毛病和讲究。也玩得挺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原来还要动弦马,弦马是有说法的,一弦二弦和其他弦不一样,不太敢动,  不过我那把琴,我嫌 ...

下弦马有个补偿的问题,就是各弦长不同,所以下弦马和音品不平行,而且弦马也磨出一定的角度,一二弦是钢丝弦补偿值不同,所以弦马上一二弦磨的角度不一样,不过这个不用我们操心,弦马都是磨好了的,光调整高度不会有什么影响,放心弄就行,实在不放心,先买只下弦马备上,实在磨低了也可以垫金属片或硬塑料片。你琴如果弹着实在费劲应该调调弦高,一般按着费劲多数是上弦马高度有点高了,新琴都会高一点,因为厂家不知道你用多粗的琴弦,咱们调之前先定好你用多粗的琴弦,是010,011还是012,因为假如如果你现在用着012的,调好后换011或010就容易打品,如果你从010换到012,就会按着更费劲点,我用012的,调到正好不打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弦马有个补偿的问题,就是各弦长不同,所以下弦马和音品不平行,而且弦马也磨出一定的角度,一二弦是钢 ...

您是真的专业爱好者,   我已经开始考虑换成尼龙弦了, 虽然不太适合那种风格,  但是练琴受的苦少多了,  要知道世界名曲<加洲旅馆> 就是尼龙弦演奏的.

楼主:
不用换,尼龙弦也是疼,坚持一个月就好了,可以考虑换010甚至009的琴弦,软一些,再不行调低半个调。

网友:
学习才能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