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禁闭做了个交流毫欧计

楼主(2020-02-02):
最近因武汉冠状病毒,被关禁闭在家中,想起早就寻思应该有台毫欧计,所需元器件都有,于是终于动手做了出来。

既然测量毫欧参数,当然也完全可能用它测量电池的内阻,所以决定做成交流的毫欧计。本来正弦波应该更好,无奈电路略显复杂,于是照抄了“人艰不拆了”网友于2018-09-07,在数码论坛发布的作品电路图,方案为555加317做成的,比较简单,这里要先感谢原帖的作者“人艰不拆了”!

原帖作者在发帖中,一直强调要精确测定恒流值。我认为其实恒流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测量电阻时示值误差应该最小,因此思路为“不管恒流为何值,也用不着管测量波形怎么样,只要数字表测量出的毫欧示值误差最小,则为最好的方案,所以整个调试过程中,完全没有调整过那50mA的恒流值,只调整W,让示值误差最小即可。

为了毫欧计便携,自己手里又有若干18650锂电池,4056充电板,2A的DC-DC升压板,所以采用的电路图如下:
电路中的D2是防止关闭电源时,1000uf的电容器储存的电压反向损坏升压板,因此有大约0.3V的电压降,不知是否一定需要。

电路将原电路中的R1有意分成了两个电阻,板子安装这些两个电阻的位置时,留下了还能并联和串联电阻以便调整毫欧示值的余地。实际上最后串联上了第三个电阻,还并联了一个电阻和电位器串联而成的微调单元。

LED灯采用的插座方案,以便于调整LED的高低,满足指示灯刚刚在盖板的指示灯孔露头的高度。元件板上的电源插座和测量输出端插座,均为将元件板能彻底分离而设置的。

成品做成之后,发现我储备的五块4056充电保护二合一板,竟然连续三块都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输出一瞬间电流后(LED指示灯亮了,然后慢慢熄灭),保护板保护了,不再输出电流。插上充电USB插头再打开开关,可以保证输出正常。再拔除充电USB,输出不会停止。既然前三块试验都是这样,那就只能认为这批板子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只好放弃,用4056充电板加上旧手机电池取下来的保护板组合,得到了正常的锂电池充电加上保护功能。分析了那批板子的电路图与标准电路一模一样,就没有试验其余两块,实在是想不出问题出在何处。如果有朋友也遇到此问题,且有解决的办法,请给予指教。

其二合一板子的照片及整理出来的电路如下图:

电路弄成之后,适当地调整了R1的阻值,成为了当时最理想的状态,用ZT 219de mV档测量示值,其测试数据如下表:

这里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电源调低后,测试值严重误差。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应该电压低于12V后,317的工作电压不够,造成基准电压无法建立,影响恒流输出。推导如下:

317的in端和out端的最低压降一般应采用3V,基准电压1.25V,这样in端和G端(这里是实际输出端)的压差至少要3+1.25=4.25V。555的工作电压如果要求(本例测量较大阻值的电阻时的工作电压)8.23V才能稳定的话,则317前端的输入电压应该大于8.23+4.25≈12.5V,所以决定调高毫欧仪的供电电压至13.5V。实测当输入电压等于13.5V时,空载时(未接测试电阻),555的工作电压12V,未大于555工作电压的极限值16V。

测试结果出现几个疑问:
1、为什么空载与测试(带载)时,555的输出方波频率差异这么大?
2、为什么方波占空比也会跟着负载大小变化?
3、为什么555的工作电压需要那么高(至少7.7V)?
4、为什么测量越大阻值的电阻时,误差会朝着正方向发展,以至于完全无法保证测量精度。

下表为555充放电电阻接在3脚的方波频率计算表。本例空载时基本正常,带载降低得实在太多。

用示波表测量555的3脚波形,发现方波很不理想,方波顶部和谷部都完全不平,叠加了电容充放电的波形(忘记拍照存档了),叠加大小约为1/2峰值高度。分析是不是555的驱动能力有限,因此影响了毫欧计的测量精度,即打算在555输出端增加一个功率放大级。这个缓冲级最好的方案无疑是采用MOS管做成,不用驱动电流,饱和后的压降又很小。但是发现我储备的小功率MOS管中,没有P沟道的管子,只好采用三极管来作,改进的电路如下图:

电路图第三版(三极管方案).png

缓冲用的两个贴片三极管安装在一块小板上,竖直安装于原板的空档处,随后测试的结果如下表:

没有精度高于1%的小阻值电阻,只能暂时这样了

注意表中的数据与后面的照片中的数据不相同,因为测量过程中示值会缓慢下降。

数据显示,不同阻值的电阻,测量的精度变化范围比先前大大缩小。估计电阻自身有1%的误差,加上测量表的误差,毫欧计的不稳定,精度等级应在2%-3%之间,业余估计一般电阻的阻值应该可以用了。

调试中的照片:
接上510mΩ的电阻
方波占空比虽然不是50%,但是波峰和波谷还算比较平,与未采用缓冲放大时完全两样。

接上100mΩ的照片:

实际测试中,发现随着测量时间的延长,毫伏表的示值会缓慢下降,会影响最后两位数值,还暂时未肯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估计为被测元件发热的关系吧。因为毫欧计未断电,每次测试一个电阻都会重复这个现象。譬如1/2W的100mΩ的毫伏示值从9.996,缓慢(几分钟)降为9.962等。测量了其它电阻,回过头来再测量它,又是这样从高阻值慢慢降下来一些。

洞洞板元件布置图:

毫欧计外形照片:

四线夹是借鉴网友的方法,用衣夹改制的,还是很管用。

毫欧计内部照片:

内部不少东西是后来加装的,所以内部看起来比较乱。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感觉,输出端可以接一个OP07之类的运放,10倍同比例放大。不仅阻抗高,而且可以更方便的微调。输出电压换个单位既可。还可以VI变换,降低线阻影响。

网友B:
感觉比基准+运放的恒流源方案还复杂,其实运放加基准的恒流源方案,对电流的精度要求也不高,100mA恒流源,误差几个mA以内都能接受。通常情况下误差也就零点几毫安,测量的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交流毫欧表、不错,有机会也试试仿制一个。这个表可以测点解电容ESR、还能测电池内阻,用途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比基准+运放的恒流源方案还复杂,其实运放加基准的恒流源方案,对电流的精度要求也不高,100mA恒流源, ...

感谢参与讨论!

基准+运放的恒流源方案,这里实际上就用了317替代,从元件的数量上看,317似乎还简单些。

555时基IC,两种方案都少不了,所以朋友说的方案不会比555+317的方案更为简单。

因为两种方案最终的精度都是需要用标准电阻校准示值,所以恒流的精度不必在乎,反而稳定性才是主要的问题,特别是温度稳定性。恒流用的电阻(本例为25Ω)的温度系数,317自身基准电压的温度系数,都是影响温度的主要元素。朋友所言基准+运放中的“基准”,可能比317的基准更加稳定倒是有可能。

网友:
不错,支持DIY.有时间多做一些有用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参与讨论!

基准+运放的恒流源方案,这里实际上就用了317替代,从元件的数量上看,317似乎还简单 ...

只是水平有限,对这个方案一时半会儿还不理解,基准+运放的,对我来说比较好理解,就是个比较器,只要基准电压芯片用个好点的,检流电阻温漂低点的,我觉得稳定性应该还可以。我用的是LM385基准+LM358运放+1Ω普通金属膜,精度还可以,如果这几个原件选用更好的,估计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水平有限,对这个方案一时半会儿还不理解,基准+运放的,对我来说比较好理解,就是个比较器,只要基 ...

查LM358基准的热稳定性为80ppm/℃,317的热稳定性为200ppm/℃,朋友采用的电路热稳定肯定更高。

317的out脚和G(控制)脚被内部的电路控制,电压恒为1.25V(基准电压),所以在两脚之间接入一个25Ω的电阻,从G脚输出电流,就得到一个1.25/25=50mA的恒定电流,原理还是很简单的。

555作方波输出的原理较复杂,不容易说清楚,只能朋友自己查查网上的资料。缺少它,就只是一个直流的毫欧计的了。

相比较,交流毫欧计恒流值为50mA,直流毫欧计的恒流值为100mA,如果基准电压相同,则直流毫欧计的恒流电阻发热会大2倍,发热不好处理,所以作成交流毫欧计还是比较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输出端可以接一个OP07之类的运放,10倍同比例放大。不仅阻抗高,而且可以更方便的微调。输出电压换 ...

理论上这个主意不错,但是环节越多,引入的误差就越大,不知是福是祸,不敢试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参与讨论!

基准+运放的恒流源方案,这里实际上就用了317替代,从元件的数量上看,317似乎还简单 ...

1、317 构成的“恒流源”是非受控恒流源,运放 + 基准是受控恒流源,它受激励控制,确保流过负载的电流是“恒”流

2、你的 317 后面接了一个 220u 电容,实质上破坏了动态负载响应,这是你的负载对 555 振荡频率改变和精度改变的主要原因

结论:

应用稳定激励接到受控恒流源上产生交流激励,而不是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水平有限,对这个方案一时半会儿还不理解,基准+运放的,对我来说比较好理解,就是个比较器,只要基 ...

他那个方案,是先产生“恒流”再激励,但

1、这个恒流是 317 自己的基准,对自己的参考(50Ω)电阻产生的,和你的负载(待测阻抗),和激励变化(振荡器)无关

2、还在 317 后边接了个电容,还超级大(220u),这还是电流源吗?

所以这个方案基本原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17 构成的“恒流源”是非受控恒流源,运放 + 基准是受控恒流源,它受激励控制,确保流过负载的电流是 ...

首先谢谢“washu”大师给予指教!

关于第一点,我还不太理解,317 构成的恒流源为何是“非受控恒流源”,它的基准电压不是受内部电路控制的吗?  如果这个1.25V基准电压是317能保证的(先撇开它的温度系数太高的问题,本例的317的基准电压,开机从1.252V起,长达2小时时间后,缓慢升高为1.254V且不再上升),那么在25Ω的电阻上就必然会流过50mA的直流电流无误。50mA的直流电流供给555的振荡电路,如果555没有工作电流(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理论上交流方波就会有100mA的交流电流流过负载。至于555实际上需要工作电流,已经通过修正25Ω的电阻值进行补偿。该毫欧计的测试中,我曾用ZT219测试过555输出的方波交流电流值,大约为101mA,接近理想值且较为稳定,可以理解为“流过负载的电流是恒流”。其实这里的恒流大小并不重要了,只要稳定即可,因为这个毫欧计的校准是看毫伏表的示值而非恒流值是否精准。

第二, 方波输出为交流电,正半周需要电源提供工作电流,通过负载,给两个串联的100uf电容器充电,负半周则是由这两个串联的100uf电容器,通过负载放电形成输出电流,负半周并不消耗电源电流。为了方波电路能输出100mA的交流电流,317 后面,也就是555的工作电源就必须要接一个较大的电容器,保证555的工作电压稳定,或者说是将317过来的50mA的电荷在负半周“储存”起来,使正半周能提供100mA的电荷输出。动态分析这个电路,方波电路的交流电流,必然会等于供给的直流电流的一倍。也就是100mA。这个电容器上的波纹电压,在测量100mΩ的电阻时,如下面的照片所示。个人认为,如果要求555的电源电压更加稳定,这个电容器甚至可以更大。

第二点的后半段,说这个电容器,是电路的负载对 555 振荡频率改变和精度改变的主要原因。我暂时没有其它见解,也许很正确。

真心感谢大师能赐教,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个人将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水平有限,对这个方案一时半会儿还不理解,基准+运放的,对我来说比较好理解,就是个比较器,只要基 ...

朋友,我学习了“washu”大师对我和对你的回帖,很有感慨,也很有兴趣看看你说的那个电路,希望朋友看见这个回帖后,将你那个电路在本帖贴上来让我学习学习。

先谢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washu”大师给予指教!

关于第一点,我还不太理解,317 构成的恒流源为何是“非受控恒流源 ...

不敢当

这里说的受控、非受控,是指激励(振荡器)对恒流源的控制,hc061218 坛友的意思,应该就是通用方案,用振荡器产生稳定的振荡,然后去控制一个压控恒流源(如果振荡器是正弦波则得到的电流也是正弦波)的意思,所以从原理上讲,它是在 电压 ---> 电流这个步骤产生交流恒流。

而 317 是内部恒定基准电压,对参考电阻产生恒定的直流电流,所以是“非受控”。从这个角度看,就存在基本原理上的错误问题。

当然,你会说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量好像差不多呢?因为电容足够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当

这里说的受控、非受控,是指激励(振荡器)对恒流源的控制,hc061218 坛友的意思,应 ...

明白了,谢谢指教!这个可能涉及到稳定和精准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我学习了“washu”大师对我和对你的回帖,很有感慨,也很有兴趣看看你说的那个电路,希望朋友看见 ...

比较常见的恒流式交流毫欧表是这个样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12945

我想他说的可能是这个,用移相式 RC 正弦波振荡器 + 电流阱的方式。

我以前也发过另外的形式,文氏稳幅电桥 + 好烂的电流源 方式

*绿框内为好烂的压控电流源,外面是文氏稳幅电桥 <--- 这个电路看着略复杂,是因为我想做成可调电压(对应到后面就是电流)的形式

网友D:
这个也是方波测试

网友:
关禁闭关出不少作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常见的恒流式交流毫欧表是这个样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 ...

谢谢大师!

相对你给的图纸,我做的那个就是十分简陋的毫欧计了,精度和稳定性都无法相比的。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是方波测试

感谢“sjh327”网友的回帖,你给的这个电路图也很有借鉴的价值。

图中斩波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定性决定这个电路的稳定性,不知能否有较为温度稳定性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电路供参考

非常感谢朋友提供这个电路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

相对你给的图纸,我做的那个就是十分简陋的毫欧计了,精度和稳定性都无法相比的。

不敢当

我那个是基于我需要决定振幅的需求,增加了电压基准、积分运放、ACG 电路,恒流电路用的是好烂的电流源,所以比较复杂

下面是它的简化版,还是文氏电桥振荡器,稳幅用二极管实现(1BH62 也可以用更常见的  1n4148),调节 R6 可改变正弦波的幅度(仿真中调整为大约 1Vpp),恒流部分也做成电流阱结构(更简单)。运放是一个 TL072,和 555 一样是 8 脚的 IC,外围电阻需要 5 个固定电阻,一个可调电阻(调节文氏电桥增益和输出正弦波幅度),两个选频电容,以及恒流参考电阻一个(共 6 个固定电阻),比你的方案并没有复杂到哪

网友:
关键是,这个是低频正弦波,对测量待测器件两端电压的毫伏表要求更低,你那个是方波,若不是你有 ZT219 真有效值表,还有点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当

我那个是基于我需要决定振幅的需求,增加了电压基准、积分运放、ACG 电路,恒流电路用的是 ...

首先感谢大师的指教!

你的这个简化版的图就很容易理解了,我改造我的DF-1繁用表,其表头的放大器就是采用这样的(受控)电路,表头及其整流器就在Rx的位置上。

该电路用于毫欧计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处理:

1、运放的输出电流及其有限(我猜想TL072的允许输出电流不会超过10mA),如果直接输出,在被测电阻上的压降将是uV级别的,用普通的便携式数字表示数可能有问题(只有一两位有效数字)。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扩流处理,将输出电流升为100mA,那么示数就容易多了。

2、压控恒流源的恒流精度还取决于限幅二极管的稳定性,未听说过有温度稳定性较高的二极管。因此虽然该电路当时可以调整得很精准,但是温度稳定性还是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师的指教!

你的这个简化版的图就很容易理解了,我改造我的DF-1繁用表,其表头的放大器就 ...

对,这样简化后温度系数会变得很大,将二极管模型温度设置为 50°C,输出振幅不到一半

所以,将二极管仅用于整流,稳幅度使用积分器和场管构成的 ACG,能降低二极管温飘带来的影响(下面的 4148 也设置为 50°C 了),但这样就需要增加一个运放构成的积分器了(尽管并不必须使用运放来做积分器,但效果比较好)。

至于输出电流和你的 555 方案一样,加一对三极管就行 因为频率低,偷懒了没做失真补偿,问题也不大

网友C:
默认模型 27°C,正弦波幅度 1.08Vrms,和 50°C 差 0.04V,温差 23 °C

温度系数 0.17%/°C   具备实用性。

网友:
那么能更进一步降低温度系数?可以,就是我以前发的 文氏电桥稳幅交流电压鸡肫 的电路

复杂程度当然也大为增加,所以这个从最简到繁杂,性能也逐步提升,丰俭由人

27°C

50°C

网友E:
测毫欧级的最好用开尔文四线方式,可消除接触电阻。

网友F:
非常好的技术贴,收藏了,慢慢研读。但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精密电阻通常都是线绕的居多,而其本身固有的感抗是否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的技术贴,收藏了,慢慢研读。但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精密电阻通常都是线绕的居多,而其本身固有的感 ...

线绕电阻是直流电阻,当然应该使用直流电阻计(电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的技术贴,收藏了,慢慢研读。但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精密电阻通常都是线绕的居多,而其本身固有的感 ...

绕线电阻有个技巧,取好电阻线的长度,对折然后双线并绕,即可抵消线圈的电感,做成纯直流的特性。

如果单线绕制形成线圈,在交流的场合肯定附加有一定的感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毫欧级的最好用开尔文四线方式,可消除接触电阻。

是的,测毫欧级的最好用开尔文四线方式。

我参照其它网友的方案,用衣夹做的四线夹。测试发现,夹住4mm2的铜线,即使两线夹基本靠在一起了,还是有1-2mΩ的线阻,感觉不能清零。而且两线夹直接相互夹住,无论怎么换夹住的方式,仍有1-2mΩ的线阻,还是无法清零。

不知成品的四线夹是否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模型 27°C,正弦波幅度 1.08Vrms,和 50°C 差 0.04V,温差 23 °C

温度系数 0.17%/°C   具备 ...

谢谢大师提供这些珍贵的数据!

如果二极管经过补偿,温度系数只达到 0.17%/°C的话,还真不如317自带的基准电压稳定。有资料显示,317的温度稳定系数为0.02%。

看来真难以取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线电阻有个技巧,取好电阻线的长度,对折然后双线并绕,即可抵消线圈的电感,做成纯直流的特性。

如 ...

没错,你说的是无感电阻,我曾拆了几个0.005级的精密电阻改绕小电阻,都是单线。可见交,直流毫欧计各有千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提供这些珍贵的数据!

如果二极管经过补偿,温度系数只达到 0.17%/°C的话,还真不如317自带 ...

这个,0.17%/°C 这个是二极管未补偿的 ACG 电路啊,补偿的 ACG 是最后那个运放超多的,这个几乎没问题。

另外有一点你还是没看清楚,前面(好像)说了,317 的指标是对自身而言的,是个 DC 指标,你现在把它恒流后的电流再调制成方波,就不能继续用这个指标了,因为你的调制电路引入的误差会更大。

举个荔枝,将你的电路简化如下,可见用 0.12 欧姆负载和 4.56 欧姆负载,电流差 1.5 毫安多呢,它的负载调整率是比较差的

另外可能有一点你没有注意,你这个电路相当于电容储能式开关电源变换,但并没有反馈(你的 317 自己对自己反馈,对负载没有反馈),所以它的输出电流很大程度上由占空比决定,你自己也发现你的电路占空比受负载影响很大了,所以,它的实际输出电流也是会变的,而且变化率更大。

*简化的电路使用了理想开关,你用三极管做开关只会更差

所以我才说你这个是基本原理错误,简单说就是它实际上不能起到(很好的)恒流作用,恒流要对负载做出反馈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提供这些珍贵的数据!

如果二极管经过补偿,温度系数只达到 0.17%/°C的话,还真不如317自带 ...

考虑到常见元件中,4 运放是普遍的,所以简化为使用一个 TL074 进行了二极管补偿设计,主要是原全波整流改为半波整流,并删除了用于缓冲的运放。

默认 27°C

二极管,以及作为 ACG 控制的场管,都变温为 50°C,可见在测量尺度并无变化 --- 都被运放补偿回去了

所以如果愿意使用一片 4 运放 TL074,可以在只用一片运放的情况下做到很好的效果,当然外围电阻电容再略增加几个。

网友:
同楼主一样,关禁闭期间也折腾了个这个玩意儿。方波方案做了不满意,又做了单管移相正弦波发生器加LM386功放输出,波形相对于方波要好多了。几点体会是:
1、不要用DC-DC变换电源供电,一定要用线性稳压电源。
2、万用表mV档底数很麻烦,虽然可以用REL功能置零。
3、同样遇到读数缓变的问题。
4、由于以上原因,要想测量1毫欧以下电阻(内阻),目前这种简易型的毫欧表是无能为力的。
如何改进,愿共同探讨。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常见元件中,4 运放是普遍的,所以简化为使用一个 TL074 进行了二极管补偿设计,主要是原全波整流 ...

原来我关心的恒流源问题在这个帖子中早有探讨啊

网友:
原来楼主也在用CAD.

网友G:
也搜到一个电路,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H:
大师,测量电池内阻用不用在串接一个电阻,串多大容量的,是不是容量越小,测量出来的阻值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师,测量电池内阻用不用在串接一个电阻,串多大容量的,是不是容量越小,测量出来的阻值越大?

这个交流毫欧计已经有隔离直流的电容器,测量电池的内阻,不需要再加电容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搜到一个电路,不知道怎么样。

仅仅是一个失真率较低的正弦波振荡器

网友:
102a众仪交流档测不出1.2伏镍氢电池电压,豪伏交流电压档测任何电池都显示0000,测电阻都能正常显示读数,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I(2023-04-18):
请教一下为什么C4、C5反向连接就可以得到100ma电流?极性电容不是只能按极性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为什么C4、C5反向连接就可以得到100ma电流?极性电容不是只能按极性连接吗?

C4/C5的作用,是反向串联起作为交流电路应该使用的无极性电容器。如果你有47-100μf的陶瓷电容器(它属于无极性电容器),可以只用一个。

100mA电流的来历,是317的直流输出电流为50mA。经555转换为方波后,假如方波的占空比等于50%,那么555就只有50%的时间输出电流,于是方波的峰值电流就会等于50*2=100mA。

网友J:
用这个电路去测量电动机的线圈阻值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这货是土鳖我喜欢

当年我做时也是317搞恒流,没搞成(后来想起来电压太低)
以后再搞吧

我这东西根本不要说精度,连个大致都不是
我看中电流大,定性电解可考
TB上2.5元包邮成品板子直接塞进盒子里就可

这玩具就必须配玩具表
289和4282是没法与玩具一起玩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这个电路去测量电动机的线圈阻值应该也可以吧!

测阻值就单用317

测阻抗用它可以,只要自己多用用累积经验后OK

网友:
很厉害,我要是会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这个电路去测量电动机的线圈阻值应该也可以吧!

因为测试的电流为方波,电感会有感抗,所以不能测量电动机的线圈等带有电感元件的直流电阻。如果要测量感性元件的直流电阻,用直流毫欧计就可以了。也就是该电路省去555电路,317直接输出100mA的直流恒流来测试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C4/C5的作用,是反向串联起作为交流电路应该使用的无极性电容器。如果你有47-100μf的陶瓷电容器(它属 ...

感谢前辈详尽的解析,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老是想不透作者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测阻值就单用317

测阻抗用它可以,只要自己多用用累积经验后OK

也是只要一个稳定的恒流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测试的电流为方波,电感会有感抗,所以不能测量电动机的线圈等带有电感元件的直流电阻。如果要测量感 ...

谢谢分析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是只要一个稳定的恒流源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东西简单
定性(要求不高的定量)
维修OK

没买电桥是利器
买了电桥自然放弃再使用了

网友L:
感觉555后面那个推挽驱动很多余,用NE555/SA555/NA555/SE555,输出可以驱动正负200mA,除非你用的是LCM555或TLC555这种CMO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555后面那个推挽驱动很多余,用NE555/SA555/NA555/SE555,输出可以驱动正负200mA,除非你用的是LCM555 ...

扩流前后,当然也包括充电电路的接入位置从3脚改在扩留后的位置,毫欧计的测量差得到了减小,如附表所示,所以不能说扩流没有作用。当然如果使用MOS管扩流,它占用的激励电流会更小,减小测量误差作用有可能会更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扩流前后,当然也包括充电电路的接入位置从3脚改在扩留后的位置,毫欧计的测量差得到了减小,如附表所示 ...

你用的应该不是NE555,而是CMOS版的555,或者国产555,国产555绝大多数都是CMOS版,拉电流只有20mA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用的应该不是NE555,而是CMOS版的555,或者国产555,国产555绝大多数都是CMOS版,拉电流只有20mA

这东西以前也做过,遇到的问题同楼主是一样的,电阻大于1欧后电流迅速降低。空载和带载频率差很远等。也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

怎么区分是不是cmos呢?写着是ne555p的,短路电流校准时电流也确实有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东西以前也做过,遇到的问题同楼主是一样的,电阻大于1欧后电流迅速降低。空载和带载频率差很远等。也 ...

要买正规厂家正规渠道的,手册会写明是晶体管的还是mos管的,杂牌国产的很多cmos的也打ne555的标,实际上正规厂家cmos的用的都是其他标,比如LCM555,NE555LC,TS555,TLV555等,这些型号只是逻辑功能相同,驱动能力不一样,不过NE555虽然驱动电流很大,但由于是晶体管,输出死区也大些,到不了电源轨,CMOS的可以,根据电路需求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用的应该不是NE555,而是CMOS版的555,或者国产555,国产555绝大多数都是CMOS版,拉电流只有20mA

谢谢你的信息,还真没注意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