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时期宅家搞维修,求上海牌L400B收录机电路图,感激不尽

楼主(2020-02-02):
该机应该是上海牌L400A的升级款,有调频中波短波三个波段。目前故障为调频无声,放音无声。哪位老师有电路图和印刷图,感激不尽。

网友:
以前接触的多,图纸一时找不到了。

网友:
上海牌L400B收录机电路图

网友:
整理优化后的文件,由于论坛不支持大于1M以上文件,所以请到网盘下载。
云盘下载--上海牌L400B收录机电路图

网友:
M2564 M2570 MZ70H L400B 你最近修的机子可不少啊

楼主:
最近正好肺炎放假,在家自我隔离有时间搞破烂。谢谢了各位老师

网友:
中波短波正常吗?收放都无声,重点检查低放级至电位器,电位器至功放部分。老机器故障八成是转换开关,波段开关,外接喇叭或耳机插座接触不良造成的无声。可先从这些开关插座器件入手。

网友:
上海牌L400收录机的功放部分是推挽式电路,分立件,收放无声,如检查前级电路未见异常,开关,电位器接触良好,则先查收音头和录放音前置放大器的电源是否正常,如电源正常,则从电位器端取出信号输入一正常的收音机,功放机的音频输入端,如放音收音正常,则本机功放电路问题,如仍旧无声,在继续分头检修收音头及录放音前置放大器。

网友:
矿坛的的高人,热心人真多让人直感温暖!

楼主:
机器打理完毕,问题出在音量开关上,音量开关坏了,导致没有声音。另外机芯皮带老化,经过更换,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