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9V电池

楼主(2020-02-03):
因为想用9V电池的正负极端子当电池卡子,今天拆了一节9V电池。
原来是6节小电池组成的,不知道以前的层叠电池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拆的时候保留外壳不损坏,买两只能放进去蓝牙耳机电池串联起来装回去,改装成一只可充电的方块电池。装回万用表里,效果不错。

网友B:
很早我就拆过,以前的9V层叠电池都是这样的!

以前的9V层叠电池

以前的9V层叠电池

网友:
我拆过叠层版的 6F22,是6层方片电池叠起来的。

你这个应该叫捆柱电池,叫叠层白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早我就拆过,以前的9V层叠电池都是这样的!

以前直热式电子管收音机的乙电也是这样的!不过要大许多!

网友C:
你这是9V碱性电池,内部由6只小碱性电池串联。电池容量比4楼的9V碳性叠层电池大很多。所以碱性9V电池价格也贵很多,一般10元一节,而碳性9V电池就便宜了,一般一二元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9V碱性电池,内部由6只小碱性电池串联。电池容量比4楼的9V碳性叠层电池大很多。所以碱性9V电池价格也 ...

原来如此,谢谢!这电池是从废电池篓捡来的,拆开后测量里面几个小电池的电压,有两节还有1.5V,留着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时候保留外壳不损坏,买两只能放进去蓝牙耳机电池串联起来装回去,改装成一只可充电的方块电池。装回万 ...

这个想法不错,把我的充电升压电路装进去。

网友:
有这种电池,我也拆过。

网友(2020-04-15):
这个到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也拆过9V充电式的,里面是7个小镍氢电池。可以短时几A放电,是碳性电池做不到的。

网友(2020-06-21):
和我40年前拆的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