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y1万用表测量电容表针不动

楼主(2020-02-03):
表应该没问题,我按下C按钮,然后选择适当的量程,直接用表笔测量电容,无论电解还是非电解表针均无反应,是我测量方法不对吗?请老师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要搞清楚这个C是啥含义是否代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楚这个C是啥含义是否代表电容。

C不是电容capacity的首字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不是电容capacity的首字母吗?

还有LC_ADJ要试一下,看看设置好了设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LC_ADJ要试一下,看看设置好了设有。

adj是调节的意思

网友:
建议先检查电池有电没有,电源接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过一块也是DYI系列的,这玩意很鸡肋,是指针和数字之间的产物。没什么用

测电阻指针的比数字的好,数字的老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所周知即便是现在带测量电感电容的万用表都是低端表,术业有专攻电桥才是正道。这种“万” ...

收藏有一台上海产的万用电桥,感觉太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j是调节的意思

在电桥还不普及的年代,这种表还是比较方便的,只是这种表多了一些电子电路,使用者自己维修会有一些难度。排除开关接触的问题后,可能是测试电路有毛病。提供说明书的部分,如需要维修资料,楼主可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桥还不普及的年代,这种表还是比较方便的,只是这种表多了一些电子电路,使用者自己维修会有一些难度 ...

谢谢,,,,,,,,,,,,,,,,,

网友:
重要一点,您得弄个20V的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