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索尼收音头,中波收不到台的检修思路,有图

楼主(2020-02-03):
索尼ST5950调谐器,70年代的产品,没查到哪里坏了,喇叭没有噪声,调频基本正常,无立体声,
求助

楼主:
发错板了   能转过收音机板吗

网友:
高放管集电极才三伏,查

网友A:
对付这种老货最应检查的是机械部分,看看切换开关是否正常。fm无立体声,大半是鉴频器LC回路失谐了,看看电容是否老化了。昨天刚刚弄完一台收音头,就是这些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付这种老货最应检查的是机械部分,看看切换开关是否正常。fm无立体声,大半是鉴频器LC回路失谐了,看看电 ...

开关没什么问题    鉴频有点复杂   铁壳里面封装了好几个元件

网友B:
检查本振回路看起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本振回路看起振没有

断开D401后,手台基本正常了
看来原因还是Q403基极电压升高,导致没有声音的

异常范围应该在D403,D404周围,那部分电压太高引起的

但不会分析了  几个二极管也没坏

楼主(2020-03-04):
这是不是AGC问题?

网友C:
慢慢查,终会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查,终会找到问题!

已经搞定
这个问题是14.3V电源控制管损坏,导致这个14.3V不随波段控制引起的

中波状态,那个14.3V应该消失,调频状态才出现,禁噪中波信号

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