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3A+万用表校正

楼主(2020-02-03):
经过仔细研究,更换了个电阻,现在电压档终于正常了,本人将原有的R10电阻6.81K更换成10K,不管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电阻挡,基本都正常了!大功告成!

网友:
内部看不到,差评

楼主:
给你们上个内部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偏左,不准,你把你那个表拆开看看,电路板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按照我的方法改一下!

我这表其他满度偏转值正常啊,如2.5伏档的2.5V时和10伏档的10V时满度值都准啊,就是中央一小段刻度线性略有不好,示指略偏小一点点。

哦,我还差点也买了您这种表,但我买的兄弟公司这块表比您的这块还稍便宜几十块,外表和内部电路结构都差不多,并且都是吊丝表头

不知为什么上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表其他满度偏转值正常啊,如2.5伏档的2.5V时和10伏档的10V时满度值都准啊,就是中央一小段刻度线性略 ...

如果你的表,满篇值正常,那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仔细观察刻度盘,是不是表盘的刻度距离有问题?有宽有窄的,如果表盘刻度距离问题,那就没法解决,如果表盘刻度距离没问题,那就是表头线性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好整!我这个表是测电压偏低半个刻度,而且每个档都偏低半个刻度,我这个表比较好解决!

网友B:
看到【日本吊丝机芯】几个字,感到有点别扭。不会是商家后贴上去的吧?
没看到表头机芯内部结构,不敢说不是吊丝。
只凭经验判断,充其量是张丝结构,因为便携式表用吊丝是极其不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日本吊丝机芯】几个字,感到有点别扭。不会是商家后贴上去的吧?
没看到表头机芯内部结构,不敢说不 ...

你要看内部高清图,请到仪表爱好者论坛网站去看,哪里有各种仪表高清图!

网友B:
游丝、张丝、吊丝表我都有。
吊丝表一般为标准表,灵敏度和精度都很高,体积很大,基本是固定使用。
表自身带水平泡,使用前要校准表面处于水平状态。

张丝表就更多了,如老式标准表,日本三娃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丝、张丝、吊丝表我都有。
吊丝表一般为标准表,灵敏度和精度都很高,体积很大,基本是固定使用。
表自 ...

以前的老表都笨重,质量好,现在都做得轻便了,耐用性不如以前的老表,时代在发展,也不能抱着老表不放,现在的好表也有,比如我这个,你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老表都笨重,质量好,现在都做得轻便了,耐用性不如以前的老表,时代在发展,也不能抱着老表不放, ...

表的结构(磁电系、电磁系、电动系;游丝、张丝、吊丝;内磁、外磁;有源表、无源表)与表的新旧无关,与人的观念更没有半毛钱关系。
关于表的各种结构高清图,本坛就有不少,麻烦你搜一下,等结构搞清楚了,就不会认为你的是吊丝机芯了。
这是技术论坛,我只是好心提醒,不想误导别人,并不想争论,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