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几天电脑C编程,算是入门了!

楼主(2020-02-03):
现在使用感觉和单片机编程差不多了,单片机控制IO口,电脑控制键盘输入和显示输出,两者核心程序思维基本一样,不同点就是输入输出,单片机直接控制IO口高低电平,电脑控制系统包装好的函数,从而控制键盘和显示器等外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话我说过很多次,但每次都有“老前辈”窜出来语重心长地劝解,不学汇编,你是做不了什么东西的

确实如此!

其实初学者,真心不建议学汇编,并不是汇编不好!而是汇编太基础了,基础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学习汇编了,在学C,那么你会用汇编的思想去用C编程,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还用汇编思想,哪怕带一些汇编思想来用
C编程的话,那么就失去C的意义了,反而会束手束脚!

结论:初学者一定要先学C, 有精力在学点汇编(只要能看懂就可以了)是最好的!

切记: 切记: 不要用汇编编程的思想来驾驭C,会很难受滴!

当然,高手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混合编程那才是神技!

借用吴哥一段话共勉
【【【

(1)很难记住繁杂的寄存器?寄存器不用死记硬背,鸿哥我行走江湖多年,连一个寄存器都记不住。需要配置
寄存器的时候,直接在网上或者书本上参考别人现成的配置程序是上策,查找芯片数据手册是中策,死记硬背寄
存器是最最下策。

(2)很难记住繁杂的汇编语言指令?除非是在校学生要应付考试或者少数工作中绕不开汇编,否则学汇编就是
浪费时间。鸿哥我行走江湖多年,从来就没有用汇编帮客户做过一个项目。

  3)C  语言很难学?你不用学指针,你不用学带形参的函数,你不用学结构体,你不用学宏定义,你不用学文
件操作,你也不用死记繁琐的数据类型。你只要会:
    5 条指令语句switch 语句,if else 语句,while 语句,for 语句,=赋值语句。
    7 个运算符+,-,*,/,|,&,!。
    4 个逻辑关系符||,&&,!=,==.
    3 个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
    3 个进制相互转化,二进制,十六进制,十进制。
    1 个void 函数。
    1 个一维数组code(或const) unsigned char array[]。
   那么世界上任何一种逻辑功能的单片机软件你都能做出来。
   鸿哥我当年刚毕业出来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可以用C 语言开发单片机,一开始只用if 语句就把项目做出来了,
没有用指针,没有用带形参的函数等复杂的功能。再到后来才慢慢开始用C 语言其他的高级功能,但是我发现C
语言其他的高级功能,本质上都是用我前面列举出来的最基本功能集合而成,只是书写更加简单方便了一点,编
译后的机器码都大同小异。所以不会指针等高级功能你不用自卑,恰恰相反,当你会最简单的几个语句,就把这
些高级功能的程序都做出来了,你才发现你对底层了解得更加透切,再学那些高级功能轻而易举。当你裸机跑的
程序都能够协调得很好的时候,你才发现所谓高深的操作系统也不过如此,只要给你时间和金钱你也可以写个操
作系统来玩玩。

  4 )很难记住精确时间的计算公式?经常看到时间公式等于晶振,时钟周期,执行指令次数他们之间的乘除关
系式。鸿哥我认为这些都是浮云,不用纠结也不用去记,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不管你对公式掌握得有多精确,
你都不可能做出非常精确的时间。想用单片机做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这种想法一开始就是错的,不可能的。真想
做一个比较精确的时间,应该用外围时钟芯片或者FPGA 和CPLD,而不是单片机。

(5)很难记住繁杂的各种通信协议?什么IIC,SPI,232  串口通讯,CAN,USB 等等。这些都是浮云,你不用记那
么多,你只要理解两种通讯方式就够了,那就是串行通讯方式和并行通讯方式。不管世界上有多少种通讯协议,
物理世界上只有这两种通讯方式,其他各种名称的通讯协议都基于此两种方式演变而来。

  6)很难写短小精悍的程序?初学者不要纠结于此。做项目开发,程序容量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标,程序多一点
少一点没关系,现在大容量的单片机品种非常多,容量不会是寸土寸金的事情,我们更加要关注程序的运行效率,
可读性和可修改性。

   既然鸿哥列出了那么多误区,那么什么才是初学者关注的核心?预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delay()延时实
现LED 灯的闪烁。

】】】

网友(2020-11-28):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

我们当年学单片机,真的是从数字电路学起的,所以对CPU的结构理解起来很容易。学汇编顺理成章,用起来也没觉得难,倒是看C语言看的一头雾水。单片机需要自己编许多模块,包括字库译码通讯什么的。当年51那是流行色。

网友C(2020-02-03):
比我还要快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还要快入门

也不快了,已经研究很多年了,一直没有搞懂,最近突然间领悟了很多!

网友D:
恭喜 LZ 入坑,单片机就是这么玩的。
端口以高/低电平的形式与外界交互,省下的内容和标准 C 一样的。

再往后就是各种片上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 LZ 入坑,单片机就是这么玩的。
端口以高/低电平的形式与外界交互,省下的内容和标准 C 一样的。

两者差不多,这下学的容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差不多,这下学的容易了

等玩熟练了建议入门 Arduino,分分钟给力

网友E:
经常看到有人告诉初学者,学习单片机要先学习汇编语言;纯属误导;直接学C 就行了;
以前的单片机,内存小,速度慢。学习汇编是首选;但时代不同了……;

网友:
找到共通点,就可举一反三,学习的效率更高了。

网友:
我也在自学C语言和单片机,这个 很有意思。感觉会的越多越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经常看到有人告诉初学者,学习单片机要先学习汇编语言;纯属误导;直接学C 就行了;
以前的单片机,内存小 ...

这话我说过很多次,但每次都有“老前辈”窜出来语重心长地劝解,不学汇编,你是做不了什么东西的

网友:
这几天玩廉价的温度湿度传感器DHT11(立创的赠品,前后领了3个), 试了不同方法玩,今晚再改进了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搞定,花时间研究寄存器含义,库函数原型,收获很大,顺便理清定时器的乱七八糟东西的条理。

这个春节没白过, stm32越来越好玩,还是需要琢磨底层硬件的原理才能愉快地玩。

刚从捷配领了2张5元打样券,琢磨弄点什么玩玩

网友:
祝贺楼主!
所谓单片机就是
单一芯片的微型计算机。

网友:
C语言入门很容易。尽管编写单片机程序是一般很少考虑寄存器的问题,但实际编写程序时,还是要权衡利弊的,将变量分配到适合的区域。入门容易,深入就不易了。

网友F:
dev-cpp写的程序可以直接往单片机里写?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v-cpp写的程序可以直接往单片机里写?什么操作?

这个是电脑编程,在电脑DOS界面运行的,不是单片机程序!

楼主:
你们可能搞错了,原来我是学单片机C编程,现在改学电脑C编程

网友:
开窍了,后面就好学了。

网友(2020-11-23):
这个总结,对于初学者来说,为了快速入门不失为良策。

网友:
原来看过一段汇编感觉短小精悍,c语言还是能从英文直译就能大概知道语句功能和作用,也是刚刚开始stc52+Keil uVision4学习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v-cpp写的程序可以直接往单片机里写?什么操作?

这不是往 单片机上写.

就是简单的 C语言学习.
利用 printf 打印在窗口上而已.

网友G:
以前只喜欢研究硬件电路,现在需要学习编程,软硬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只喜欢研究硬件电路,现在需要学习编程,软硬结合。

现在玩电子不懂编程很多东西都不能做

网友:
我是BASIC起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

这是您的原话,还是转贴哪位大神的,唉呀,说到我心窝里去了。…………还有下文吗?

补充内容 (2020-12-1 15:40):
这个吴哥,鸿哥是谁呀?

网友:
老掉牙的DEV-C++,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玩电子不懂编程很多东西都不能做

就算懂C和C++,还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做,比如DSP,比如CPLD/FPGA照样做不了
最多只能算增加10%的技能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算懂C和C++,还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做,比如DSP,比如CPLD/FPGA照样做不了
最多只能算增加10%的技能而已

你说这个2个对于diy来说,比起单片机用到的概率低太多了, 单片机做些常规控制还是很方便的

lc开源项目有个人用cpu+cpld+sram做了一个dds波形输出,其实就是AD98xx, dds芯片的实现方式,光是那片cpld, 成本都可以直接买一块dds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说这个2个对于diy来说,比起单片机用到的概率低太多了, 单片机做些常规控制还是很方便的

lc开源项 ...

CPLD主要还是通用范畴的,程序可改。你和ASIC比不合适
毕竟CPLD还能升级固件,优化实现。

网友:
入门容易,玩玩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算懂C和C++,还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做,比如DSP,比如CPLD/FPGA照样做不了
最多只能算增加10%的技能而已

玩电子都懂数字电路,所以FPGA还是容易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祝贺一下楼主学习进步,问一下楼主年龄多大了?

3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祝贺一下楼主学习进步,问一下楼主年龄多大了?

这和年龄有什么关系?

网友K:
真心期待楼主把学习心德写出来,以便我们能有学习走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真心期待楼主把学习心德写出来,以便我们能有学习走捷径。

哪有什么捷径,只是不断努力的学习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现在能不能在PC端写个软件控制单片机的?在PC屏幕上有开关按钮和单片机那边的实时状态, 我有这想法, ...

我学习都是在DOS界面下操作,图形界面还没有学到,好久都不学电脑C编程了!用电脑控制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控制比较简单,弄个串口助手!

网友:
单片机搞底层硬件更有乐趣!

网友(2021-01-09):
看了此贴,我忽然意识到,我得补数字电路课程了。

网友:
能入门就很大进步了

网友:
恍然大悟,拨云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