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助力车有时候油门失效的求助

楼主(2020-0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开关有问题吧!

受刹车优先的影响?有道理。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厂家这样设计的,半智能操作,防止各种失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第一次发现还联系了厂家问过。不过我是电动山地车。刹车后输出截止,需触发一下才有电流输出

网友:
设计就这样的,防止一加速车子跑掉,说明书有交代。

网友:
油门无反应时,不蹬链盘,推下车子让电机转个角度再加油门正常不加速不?

网友:
我在想,没有链条的咋办呢?

网友(2020-06-17):
这是控制器保护了,骑行时,刹车动作,触发控制器输出保护,再加油门时,刹车没有回复到位,控制器输出保护没有解除;应该是车用的时间常了,刹车不灵活,不能很好回位造成的,检查、更换刹车部件。

网友:
打车问一下容量减少的电动车锂电,有修复的意义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控制软件这样设定,假如刹车刹住,电机不供电,你讲的情况是否刹车把刹几下,故障会消失,而且这情况又大多发生在阴雨天,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刹车传感器受潮给出了错误信息,甩几下车把让水珠甩掉,车辆就正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