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FM求助

楼主(2020-02-03):
现在整机已装好,但调不出声,估计鉴频中周不对,因为仪器缺乏,只用改锥触碰中周次级有强烈噪声,但碰初级噪音很微弱,往前到中放也是,鉴频中周初级用0.14的线绕36匝配15P电容,次级一样,音频线圈用0.3的线在初级上绕10匝,鉴频二极管用3AG的三极管bc极代替,其他都与网上参数大同小异,请高手指点下,还有怎么判断鉴频器是否正常,手头有台示波器,有个信号发生器。

楼主:
图中裸体为鉴频中周

楼主:
电路图坛子里抄地。

楼主:
功放是不易版主地,已出声。

网友A:
信号发生器10.7输出接几百P 电容在鉴频器初级有声音吗?

网友B:
最好把鉴频二级管(替代品)换了!

网友C:
有示波器,有信号发生器就可以调试, 信号发生器有FM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10.7输出接几百P 电容在鉴频器初级有声音吗?

沒有声音,我把信号幅度打最大(500mv左右),也只有很微弱地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鉴频二级管(替代品)换了!

没有2AP6,请问能用其他管子代替吗?

网友:
应该是鉴频中周绕制问题,或与鉴频线路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有信号发生器就可以调试, 信号发生器有FM输出吗?

有呀,但用示波器测到的波形衰减严重,波形幅度很小,也打不开,调磁芯变化很小

网友:
这种状态最烦人,曾经历过,最后只能收一个台,声音很小。建议:先确认是否起振了,找一台FM收音机,调制无台处,旋转您的空联,听FM收音机是否有“吱妞声”,如果有了说明起振了如果没有说明没有起振,检查振荡线圈和补偿电容。用信号发生器从后级查,调制大声,在调鉴频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2AP6,请问能用其他管子代替吗?

用1N60啊, 做FM机从鉴频开始,后中放,最后是高频头. 信号发生器在鉴频管的1脚输入10.7的信号正常后,依次中放向前输入信号(再用高频头试机),正常后做高频部分.

鉴频/中放正常了,再用高频头试机

鉴频/中放正常了,再用高频头试机

楼主:
用10.7M调频信号出来就是这么个波形,频率显示4M左右,用脉宽触发。

楼主:
串个240p电容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7M调频信号出来就是这么个波形,频率显示4M左右,用脉宽触发。

你这个波形完全不对,这是未经鉴频出来的寄生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个240p电容输入

单独测试鉴频中周也要搭建这样的一个电路 205659jygww9stt8ti7758_看图王.jpg 信发接屏极,示波器探头接250p电容端。

楼主:
信号强度衰减了许多,频率也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测试鉴频中周也要搭建这样的一个电路信发接屏极,示波器探头接250p电容端。

是在电路中给信号?

网友E:
还是推倒重来吧,从低放开始一级一级的装,装一级测试一级,每级基本正常后,再统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推倒重来吧,从低放开始一级一级的装,装一级测试一级,每级基本正常后,再统调一下。。。。

经过思考,可能谐振频率不对,因为鉴频线圈是直接用硬件助手计算后套用地,可能会有误差,想到就做,拆下2线圈用电感表测了下,30uH,应该配7.2P左右电容,结果我配地15p电容,谐振点在6MHZ左右,肯定不对了,重新换了2个7.5P电容,又查下鉴频电路,发现初级头尾错了,重新搞好,上电,从第一中频输入10.7M信号,可以从喇叭收到音频信号了。只剩高频头了,胜利在望!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过思考,可能谐振频率不对,因为鉴频线圈是直接用硬件助手计算后套用地,可能会有误差,想到就做,拆下 ...

恭喜,中低放基本成功。。。再攻破高频头就成功了。。。期待大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2AP6,请问能用其他管子代替吗?

国产常用的2AP9,2AP10,进口的1N34,1N34A,1N60,1N60P,日立1SS系列,国半的BAT85,BAT43等等,做好一台机器,好零件很重要!让你少走很多莫明奇妙的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思考,可能谐振频率不对,因为鉴频线圈是直接用硬件助手计算后套用地,可能会有误差,想到就做,拆下 ...

不要急!慢慢查!理清一下思路!

网友:
电子管还有极简电容和分布电容的,

网友:
这些的从老黑白电视高频头里面拆,高频三极管都有,收音机残件我有几个,找到了需要的话送给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中低放基本成功。。。再攻破高频头就成功了。。。期待大作

高频头不起振,换了管,又重绕振荡线圈,屏压以100V到200V都试了,无法起振,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不起振,换了管,又重绕振荡线圈,屏压以100V到200V都试了,无法起振,求指点!

6n3很易起振。断开高放电路,只让振荡器工作,元件连接无误,应该起振,高端能到100多兆。若低频调不下来,可变容量大了,我记得我是串联了一只30P左右的瓷片电容,不妨试一试。装高频头,应先装振荡器,通电测试,振荡正常再装其他电路。。。若有频率计就容易多了。。。总之,高频头还是比较折磨人的,祝成功。。。

网友E:
另,你用的电路带自动频率控制电路,6n3的另一半,不用也行。这个也断开,只让振荡电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你用的电路带自动频率控制电路,6n3的另一半,不用也行。这个也断开,只让振荡电路工作。

就是单独让本振工作也不起振,换了线圈与抽头位置试了下,也不行,屏极电压从100v一200V都试了,也不起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