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没事干,搞个胆机玩

楼主(2020-02-03):
在家找到一个胆机电源牛,输出双250V70mA,D个6N2+6P1,先搞板金。

网友:
造型好奇特,输出牛还得找

网友:
这是准备起飞吗,这个造型有点另类

网友:
继续,继续,

网友A:
你想把这头牛累死么 挪用成语 “汗牛”充栋

网友:
这种折板很费功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把这头牛累死么 挪用成语 “汗牛”充栋

这个牛负担双路 6N2+6P1 没有问题,做了多台了。

网友:
不用急慢慢来出精品。

楼主:
插上管子看下郊果,接下来搭电路。

楼主:
差个管座,不管三七二十几,先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个管座,不管三七二十几,先拆。

把元件都拆下来,这个铁地板送我吧!

楼主:
老规矩,还是从整流部分开始,用两个6Z4并联。

网友:
电牛有点小,输出功率打了折扣,大动态时会削波的。如果是三接就没问题。

网友:
不错 好手艺 机箱和搭棚都棒

网友:
机箱有特点。。。。期待大作。。。。。

楼主:
晚上加个班焊了几个电阻

网友:
整流管一颗6Z4就可以。另一个孔就立个滤波电容吧!

网友:
建议6z4改晶体管整理,电牛负载会轻松一些

楼主:
阻容元件己搭完,明天继续。

网友:
一个6Z4(缓冲)就够了. 如果位置有多的再加几个也可以啊

网友:
几天就造台机,效率不错

网友:
变压器下沉式安装,第一次见,谢谢你的展示!

网友:
俺还有两个牛,一直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