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遭遇】

楼主(2020-02-04):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8.75机子,卖主说一切正常。拉回家后,试机,声光都有。但是装上影片放映时,却发现声音失真,怀疑是音箱问题,后来就换了一个音箱试试,还是失真。于是就拆下功放板检查,发现功放板有改动的现象,不思其解。如图一。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一般没有改动过的机子是没有跨线的,怎么多了跨线呢?后来又检查元件正面板,发现在音频输入变压器旁的红色电阻与其他电阻颜色不一样,如图二

经过再次检查,发现功放管没有打印的字迹,模糊了。而且外观不大像是3AD6,如图三

难道是用3DD01来代替3AD6吗?于是用表来测量,果然是NPN型的管子!!然后果断拆下两颗功放管,换上了两个3AD6。再次翻阅了电路图,测量了两颗红色电阻,发现R33【即上偏电阻】阻值不是5.1欧。如图四

发现以上情况,按照电路图,根据功率选好电阻,将红色电阻换掉,把跨线除掉,重新焊好被刻断的敷铜板,装好试机,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子做工用料真是厚道,看着真是美观养眼,可以把电路图完整的发一份吗?想 ...

好的,电路图来啦。。

网友B:
原来的改动挺大的,咋电路板上还有个类似中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改动挺大的,咋电路板上还有个类似中周的东西?

这个不是中周,是电感器。图中的L,其实是音调电路。

网友A:
老机子做工用料真是厚道,看着真是美观养眼,可以把电路图完整的发一份吗?想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子做工用料真是厚道,看着真是美观养眼,可以把电路图完整的发一份吗?想 ...

如果还需要其他的电影放映机的资料,我可以帮找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还需要其他的电影放映机的资料,我可以帮找一下。

请问有甘光16毫米分体氙灯机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甘光16毫米分体氙灯机的电路图吗?

甘光16毫米分体氙灯机的电路图我没有了,南宁机的铟灯机我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甘光16毫米分体氙灯机的电路图我没有了,南宁机的铟灯机我有。

哦。我手上没有南宁机。年前收了一部甘光机,在卖家那里是正常点燃氙灯的,发货到我这里就点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手上没有南宁机。年前收了一部甘光机,在卖家那里是正常点燃氙灯的,发货到我这里就点不着了。

二手物件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碰撞,导致机器内部的触点或者螺丝松动,你可以仔细检查一遍,是否有这种情况发生。
运输时最好是把氙灯拆下,单独包装。到家后再自己按图安装。
过机线是否安装紧固。
一般情况,氙灯是一次就能触发,多次触发是伤灯的,而且色温很快就达到正常值。
以上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手物件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碰撞,导致机器内部的触点或者螺丝松动,你可以仔细检查一遍,是否有这种情况 ...

谢谢指点。所有的接插线都反复检查过了,氙灯也另外买了两个新的,安装上去都一样,一直打闪不能点亮。拆下灯箱盖量电压,空载电压41伏,放映开关打在放映位置有75伏。机器后面的触发器电极有蓝色火花。我在本坛的老帖子里找到一幅电路图的照片,有点模糊,看不清红圈的字是什么字,您能给点参考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所有的接插线都反复检查过了,氙灯也另外买了两个新的,安装上去都一样,一直打闪不能点亮。拆 ...

我在{电影放映技术}上帮你找了一些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有两篇文章。一篇是空载电压是40V的,一篇是空载电压低于40V,供您参考。

1.空载电压是40V的

2.是空载电压低于4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所有的接插线都反复检查过了,氙灯也另外买了两个新的,安装上去都一样,一直打闪不能点亮。拆 ...

图1被论坛的水印挡住了。。。再给你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所有的接插线都反复检查过了,氙灯也另外买了两个新的,安装上去都一样,一直打闪不能点亮。拆 ...

另外再帮你找了一篇   甘光cs-16hx机子触发不燃故障检修一例   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再帮你找了一篇   甘光cs-16hx机子触发不燃故障检修一例   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按照这篇文章的思路,我的机器已经满足了氙灯点燃条件了,灯电极也是有跳火了。检查T3绝缘层,也是完好的。但是氙灯就是不亮。看来只有等疫情过后找一部正常的机器确认一下我买的两个新氙灯是否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按照这篇文章的思路,我的机器已经满足了氙灯点燃条件了,灯电极也是有跳火了。检查T3 ...

2004年以前我在俱乐部专职放映,操作的是松花江5505。对于16MM氙灯机的接触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只能帮你在订阅的书籍里找一找资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4年以前我在俱乐部专职放映,操作的是松花江5505。对于16MM氙灯机的接触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只能帮你在 ...

非常感谢!这已经是很难得了。原来是老放映员啊。我是去年才开始接触到胶片放映机的。起因是非常喜欢一部1975年的芭蕾舞剧《草原儿女》,又不满意数码资源的画质,就想起了购买胶片拷贝。去年买了16毫米拷贝和一部长江钨灯机,后来又听说氙灯对彩色片的色彩还原好,就又买了一台甘光的氙灯机。没想到机器到手后氙灯点不亮,卖家说可以退货,但是这东西很重就不想折腾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这已经是很难得了。原来是老放映员啊。我是去年才开始接触到胶片放映机的。起因是非常喜欢一部 ...

退货我看就没必要了。现在好多人都想收藏一两台16MM的放映机,品相好的,全套3,4千。氙灯触发不了,只是暂时不能解决,不可能永远解决不了。
因为我们桂系这里多数是用南宁机,相对来说我收藏的各种16MM南宁机的资料和机种就多一些,如果需要资料,大家可以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退货我看就没必要了。现在好多人都想收藏一两台16MM的放映机,品相好的,全套3,4千。氙灯触发不了,只是 ...

对啊,我也是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温习一下过去学过的电气知识。我也是桂系呢,南宁机我看配件很少,交易平台上的南宁机都没有品相好的,都被各种改装过,油漆也被刷过,所以就入手了比较多的长江机和甘光机各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我也是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温习一下过去学过的电气知识。我也是桂系呢,南宁机我看配件很少,交易平台 ...

哦,原来是老乡 。其实南宁铟灯机的色温和亮度基本可以满足还原影片的当时场景。当然,除非是拷贝严重变色,退色,或者色扩散除外。老片子难免是退绿色的,泛红现象比较普遍,就算是氙灯机,也无法还原当时的色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老乡 。其实南宁铟灯机的色温和亮度基本可以满足还原影片的当时场景。当然,除非是 ...

是的,很多以前的彩色片都泛红了。原色片也有,很贵。我收了两部部1975年的《草原儿女》,一部泛红了,300元,一部原色的,2000元。都是同时期的片,有些泛红,有些没有。估计是跟保存的环境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很多以前的彩色片都泛红了。原色片也有,很贵。我收了两部部1975年的《草原儿女》,一部泛红了,30 ...

16MM的影片多数是县级电影公司发行和保管,难以达到贮藏条件,加上放映场次的升高以及拷贝工艺的问题,所以泛红现象不可避免。相对35MM的影片是市级发行和保管,有贮藏条件,所以泛红现象就少了一些。但是作为一般爱好者,多数是收藏16MM的,一个是资金和条件都允许,二是占地不大,三是一种怀旧情结,基本上满足自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6MM的影片多数是县级电影公司发行和保管,难以达到贮藏条件,加上放映场次的升高以及拷贝工艺的问题,所 ...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现在流入交易平台的拷贝都是16毫米居多,8.75次之,35毫米的很少。估计是县级电影公司解散后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