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害死人

楼主(2020-02-04):
6V6管座图

正确的接线图

正确的接线图

商用电子器件手册6P6P,6P9P管座图

第一图

第一图

实际6P9P管座图

不到10元胆机用废旧材料做成了,效果很好。在家避灾,闲来无事,做实验变换手中各种管子的使用效果,用转换管座进行转换。手里有一个6П9C,也就是6P9P,按照这个器件手册图接线,怎么也不对。查了一下结果大吃一惊,此图是6V6的接线图。不是6P9P,6P6 P接线图。好多资料都认为6P9P  ,6V6是一样的。结果根本不一样。真是害死人。还是自己不认真,不能怨资料。查了一下
6L6   6V6  6P3P(6П3C  )管座图一样
6AG7  6P9P(6П9C)管座图一样

网友:
本来就不一样,   不是同一属性的管子 管脚肯定不一样, 为的主要目的就是不给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得好好研究研究,很多地方说6P6P  和6V6是一样的。。。。

这个应该没有错啊

网友A:
真得好好研究研究,很多地方说6P6P  和6V6是一样的。。。。

网友:
6P6P(6V6GT)和6P3P(6L6G)是一样的。6P9P(6AG7)又是一种。g3独立引出。为这,还有人说,6P9P接成三极管以后外壳带电。

网友:
有些资料也不是初版了,这么明显的错误不知为何不改。

网友B:
我也是看了一本老资料,结果把6P9P拆了,废了,真是害人不浅。

网友:
6P6P和6V6GT管脚一样,可以直接互换的
6P9P完全不同,参数变化很大

网友:
一个是束射四极管(6P6P),一个是五极管(6P9)。接线怎么可能一样呢?

网友:
我也用过6P9P,不过我用的书上是对的,“无线电通信用电真空器件手册”

网友:
O(∩_∩)O哈哈~,版主都搞错了,我等初哥以后更要小心了。

网友:
6p9好像跟6J8P一样的。

网友:
有些管子不同资料不一样,真不知要信那个

网友:
前些年弄E235L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
总以为一脚是空脚拿它当接地用,很上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得好好研究研究,很多地方说6P6P  和6V6是一样的。。。。

6p6p和6v6确实是一样的,6p9p和这两个确实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得好好研究研究,很多地方说6P6P  和6V6是一样的。。。。

6P6P 和6V6是确实是一样的,好多地方没有说错。6p9p与这两个管脚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P6P 和6V6是确实是一样的,好多地方没有说错。6p9p与这两个管脚就不一样了。

确实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了一本老资料,结果把6P9P拆了,废了,真是害人不浅。

多亏工作电压低,管子完好。

网友:
很多地方说6P6P  和6V6是一样的但是,6P6P是一只束射四极管,6V6是一只五极管不可能通用啊。资料不一定对。

网友(2020-04-04):
压根就不一样啊

网友:
多看些资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