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夏普ce-152磁带录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0-02-04):
请教前辈,谁有夏普ce-152磁带录音机电路图,给小弟来一份,多谢!现手里的机子转,不出声!

网友:
先确认喇叭、耳机插座、录放开关、电位器接触完好。

网友:
重点检查录放开关,酒精清洗,拨动几下试试。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我检查一下

网友:
能保存到现在的砖头机橡胶件都完蛋了吧?

楼主:
前辈,小弟现在机子的现象是杂音大,可以听到歌曲声,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小弟现在机子的现象是杂音大,可以听到歌曲声,是什么问题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小弟现在机子的现象是杂音大,可以听到歌曲声,是什么问题啊?

原来用复读机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声音小,发现是磁头脏 了,用酒精清洗后正常。可以试下。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我再试一下

楼主:
找到了UPC1350芯片引脚功能图,估计是退耦、滤波电容不行了,有时间换上试试!各管脚功能如下:
1  地
2  反馈
3  前置出
4  ALC输出
5  抹音输出
6  功率放大输入
7  反馈
8  功率输出
9  电源
10 自举
11 电子滤波外接电容
12 电源退耦
13 ALC输入
14 前置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