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2要屏蔽罩

楼主(2020-02-05):
几十年前造6A2变频的收音机,总是想提高增益,因为有时可接收香港电台中波783。用633的中周,提高6A2,6K4屏压及二栅电压,很难成功,汽船声,自激怪叫令人十分头痛。最后乖乖换回312中周,降低6A2及6K4电压。今年春节修理收音机,又想卷土重来,摇上633中周,提高6A2及6K4电压,再加上两磁棒四线圈,但又再次失败,整个春节期间就叫汽船声过的,真失败。今天突然想到6A2没有屏蔽罩,加一个试试如何?一试果然成功!谢天谢地困扰了我几十年的问题终于解决,请记住6A2要加屏蔽罩才可用于高增益电路。

网友:
高增益电路容易自激,这是基本常识。消除自激的方式之一,就是加强屏蔽,最好做成模块化,分别屏蔽。

网友A:
换个6U1, 6A2还不如6SA7

网友B:
AGC电路零件和走线安排不当也容易引起自激。一般帘栅极电压调整在90V左右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6U1, 6A2还不如6SA7

换6U1最好,但K式线圈不好找,更重要的是搞清楚6A2汽船声的原因,玻璃壳的6SA7内部也没有屏蔽极,高增益时也可能自激。书上说汽船声是来电源滤波及低放不良,但这次解决问题证明是6A2屏蔽罩的问题,厂家的131,132以前也碰到自激问题,也是7股中周,高屏压高栅压加磁棒,后来我换上6BA7才解决问题。

网友:
电路分布也会产生自激。以前遇见过中放管老化,收弱台自激的!换掉就好了,还有收音机天线也很重要的。用的是国产XDD2B室内天线P都收不到。222-1也是一样,哦能收到丰收啰

网友C:
屏蔽很重要,6A2加了屏蔽要影响点频率,统调时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很重要,6A2加了屏蔽要影响点频率,统调时要注意。

对啦,加了屏蔽罩之后电子管的输出电容会加大小许,不过中周谐振电容是180p影响很小。如果是FM中放就会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GC电路零件和走线安排不当也容易引起自激。一般帘栅极电压调整在90V左右为宜。

好的,平时调到90ⅴ,深夜就会达到1O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平时调到90ⅴ,深夜就会达到1O0V。

可考虑用WY-2或WY-15Q稳定帘栅极电压。

网友:
收音机不蔽屏,噪音难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考虑用WY-2或WY-15Q稳定帘栅极电压。

直接上x宝,淘一个3W稳压管包。然后各种稳压值串起来,足可以满足帘栅的稳压值。简单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考虑用WY-2或WY-15Q稳定帘栅极电压。

好方法,二栅电压稳定对电路稳定肯定有帮助,只是不知这些放电稳压管会不会产生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x宝,淘一个3W稳压管包。然后各种稳压值串起来,足可以满足帘栅的稳压值。简单又便宜。

阿宝哥有稳压包?这个要买。

网友:
底盘下也要考虑屏蔽。 欧美早期机器都有。

网友E:
其实K式线圈高频特性未必比S线圈好,但6U1跨导较高,6U1一定要用上海后期的,早期的由于技术问题还没解决寿命很短。未试过6A2加上独立振荡效果怎样,如果改成独立本振,估计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F:
6n15干这个也很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K式线圈高频特性未必比S线圈好,但6U1跨导较高,6U1一定要用上海后期的,早期的由于技术问题还没解决寿 ...

书上说6A2加独立本振与6U1差不多,但可以用S式或K式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6n15干这个也很经典

三极管混频增益低于多极管,很少人釆用,且AVC电压不好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说6A2加独立本振与6U1差不多,但可以用S式或K式线圈。

好长时间没玩电子管,参数有点忘了,依稀记得6U1跨导0.7几,6A2跨导0.445,所以说还是6U1要好一些,如果加上独立本振再仔细调试,6A2的效果会和6U1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