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简易单管自激式特斯拉线圈

楼主(2020-02-05):
最近新冠状病毒肆虐,只能在家呆着躲避病毒,在家呆着实在是没意思,便折腾起电路来,做什么呢,找个简单点的做吧。上网上看了一下特斯拉,还真有简单电路。不过这线圈可真是费工夫,整整绕了一下午,线圈管是用废旧的纸圈芯。电路图是网上搜的。起初初级线圈用的线太细,无法固定,造成打火,后来又找来塑料电线绕上才解决。最开始实验时,D2625只用一一片铝片散热,没想到这么个东西功率还挺大,结果击穿烧了,后来将铝片加到3片,才解决散热问题。下面上图。

放电效果

放电效果

散热片采用夹子固定

散热片采用夹子固定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电压别弄那么高,能电离一点空气,有点臭氧、负离子啥的,就当给空气消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别弄那么高,能电离一点空气,有点臭氧、负离子啥的,就当给空气消毒了

电离肯定是有的,因为一通上电就会有一股臭氧的味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离肯定是有的,因为一通上电就会有一股臭氧的味道。

请问,多数特就可以拉起电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多数特就可以拉起电弧??

这个电路大约在25V左右就开始有电弧产生了,我拍照片这张是在36V下产生的电弧。电弧产生的大小与电路结构,特斯拉线圈的圈数有关,如果圈数多,圈数比大,则在较低电压下就可产生电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大约在25V左右就开始有电弧产生了,我拍照片这张是在36V下产生的电弧。电弧产生的大小与电路结构 ...

你说的电压是电池电压吗?如果提高电压,哪个电阻需要增大吗?

次级(高压侧)电压多高,就可以放电?谢谢!

如果不起振的话,是不是需要调换任意一个线圈的方向?

楼主:
1、对,是电池电压,不过用电池太费电,还是用稳压电源比较好,那个电阻是调整工作点的,你可以改成电位器串一个电阻,我看网上不少是这样的,便于调整工作点。
2、次级大约得几千伏电压才能击穿空气,具体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电压越高越容易起电弧,不过电流非常小,用手触电弧有灼热感,没有电击感。
3、不起振的话,调换一下线头就可以,两组线圈是互为反方绕制的,电路很容易起振,想要电压高,就多绕次级线圈,越多越容易产生电弧,但绝缘是个大问题,我开始时初次级并紧绕的,结果起电弧,有些地方都烧黑了,后来加大初级线圈直径,使初次级空隙加大才不起电弧,但有时也会放电,后来又缠绕一层绝缘胶带才解决。

网友C:
测一下晶体管的温度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网友D:
我做过,10v起弧,超过15v就烧管,用的s8050,电弧不超过3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晶体管的温度看看

温度到没测试,用手摸表面温度差不多有5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10v起弧,超过15v就烧管,用的s8050,电弧不超过3mm

这个跟电感量,圈数比,振荡频率等有关,有些用小功率管,电路几伏电压就可产生电弧。

网友D:
最耐折腾的还是彩电高压包的sgtc,不容易坏,就是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耐折腾的还是彩电高压包的sgtc,不容易坏,就是很危险

这个确实是,电压超高,还不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电压超高,还不易坏。

我被电过一会,将近20cm的电弧打到螺丝刀,击穿手柄,从后脑勺出,感觉被砸了一棍子,差点见如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耐折腾的还是彩电高压包的sgtc,不容易坏,就是很危险

弱弱的问一下
  sgtc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
  sgtc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火花间隙特斯拉线圈,火花间隙比mosfet耐用,效率据说不高,但是烧个mosfet的钱可比火花间隙贵多了,烧个irfp460也心疼,而且耐压上万伏特的mosfet,即使有,咱也买不起

网友:
典型的自激震荡电路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膜拜

网友:
现在好象很多人这个。看上去好象不错,有空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