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4可以直代6Ж1Л吗?

楼主(2020-02-05):
各位老师,麻烦问一下6K4可以直代6Ж1Л吗?6Ж1Л在网上和某宝都没查到,是不是我打的字母不对?
是个苏联管,比6K4短不少,侧面有三条凹楞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直代,不用更换元件。

网友:
是不是6j1呢

网友:
老型号6Ж1Л,仿苏,新型号6J1。

网友:
6K4阳极电压250V,灯絲电流0.3A,6Ж1Л阳极电压120V,灯絲电流0.15A。

网友:
除了工作电压的区别,6K4是遥截止放大管,具有AGC作用;6J1是锐截止放大管,线性放大

网友:
应该是6Ж1П,即对应国产6J1。

网友:
我有6J1。要吗?

网友A:
玻璃上带棱的电子管,好像苏联70年代时兴过一阵,可能是为了定位方便亦或是加强筋,后来发现多的这个工艺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又取消了。看上去有点酷罢了。
6Ж1Л就是6J1,这管子产量很大但是今天用处很小,一块钱一个估计都没人要。不要冒险直代6K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上带棱的电子管,好像苏联70年代时兴过一阵,可能是为了定位方便亦或是加强筋,后来发现多的这个工艺并 ...

这个管子是在一台上海163-1上拆下的,装在6K4的位置上,收台的时候有汽船声,基本没法听,换6K4装上,一切正常了,不知道原主任为何用6J1替代6K4

网友:
你那个是苏联的原装管,国产型号就是6J1。6K4这管子多得是,也就几毛钱一只,为啥要用6J1代替呢?两只管子的屏压相差较多,一个是遥截止中放管,一个是锐截止宽带放大管,不同的用途。

网友:
超外差式收音机用6K4遥截止管作中放,6J1替代它是应急修理的办法,反过来再生收音机里可以替代6J1,功放电路不可以替代。

网友:
大多数情况直接代换,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