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这个6N7板子如何恢复,值得不?

楼主(2020-02-05):
早就忘了啥时候收入的了,闲着没事儿,搁家翻东西找出来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是看谁手头有一模一样的东西,请他拍照再逆向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是看谁手头有一模一样的东西,请他拍照再逆向工程。

这个真没有什么可参照的。
初步那么看吧,就是三极管并联,然后两个管推晚,我分析是这样,但是呢,推动肯定没有。
既然是试教版的,就是原理图的意思,好与不好就不再重要。

看看有没有原样,哎,对,就像您说的逆向开发。

楼主:
反正这个板子上的字儿吧,挺怪的。
6H7C?然后加超级简体字。
大概管子上面字上面吧,是线圈儿。
挺对称的应该有双联可变的电容吧。

网友B:
高中物理教学示教版, 6H7C两三极管并联使用, 米波发射机

网友:
推挽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物理教学示教版, 6H7C两三极管并联使用, 米波发射机

谢了
逐张保存了。
那八个白色的是类似水泥线绕电阻还是电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逐张保存了。
那八个白色的是类似水泥线绕电阻还是电感呢?

应该是渡银线圈电感

还应该有一个水平振子接收天线, 再接上一个小灯炮或氖灯以指示电磁波己被接收

楼主:
在充充电

楼主:
应该是短波以外或者叫超短波了。
是这么回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短波以外或者叫超短波了。
是这么回事吧?

这个发射机的波长是1米, 所以叫做米波发射机, 我使用过这个教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射机的波长是1米, 所以叫做米波发射机, 我使用过这个教具

噢,懂了
领悟了一下,
应该这个和医院用的超短波治疗仪电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