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傅帮我分析一下5吋小黑白电视行故障

楼主(2020-02-05):
年前坛内进的全新5吋小黑白,开机后图像略偏左,右侧露有一5亳米黑边,可察觉到全屏略有向右压缩失真。拆开后检查行管烫手,其集电极和基极波形如图。行管为D880,图纸和印板均未发现有行阻尼管。本人缺乏电视维修经验,在此向各位请教。多谢

网友:
呃~~~

这个真得老师傅来了! 咱们一窍不通啊这个!

网友A:
这个行输出电路带自举升压,D10是阻尼管,C413,C414是逆程电容,行管发热如激励不足,行管本身,行输出有短路等。D880耐压有点低才60V,换BU406,试试。(或节能灯里13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输出电路带自举升压,D10是阻尼管,C413,C414是逆程电容,行管发热如激励不足,行管本身,行输出有短 ...

多谢老师回复,回头按您的提示换个行管试试。这是一台库存新机,我总觉得行变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D9是升压二极管,C415是升压电容,换个S校正电容(C412)试试看。

网友:
行管带阻尼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热情回复。刚才按照3楼金杯磁棒坛友给出的思路,将原行管D880更换为旧板拆机的BU406,行管发热问题已解决,右侧边行不满幅现象也不见了。用示波器观察行管c极电压波形,正程期间的两个小鼓包也消失了。只是行管基极驱动波形比原来多出来两个小正峰,不知是否属于正常。待回头有信号时看看图像情况后再和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磁棒老师、冰岛老师、各位跟帖大侠,元宵节幸福安康!今天休班在家,小电视接收天津开路信号约4小时状态良好。行线性不佳的问题并非个案,待回头慢慢研究,多谢各位的指导。

楼主:
字字入耳,受益匪浅。谢谢冰岛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