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9DS4晶体管电视机高压包组件欣赏

楼主(2020-02-05):
飞跃9DS4全晶体管电视是一款既能收听广播又能观看电视两用机,现在所能见到的机子已经很少了,性能完好的机子更是少之又少。今天我所发的图片只是其中高压部分,希望大家能喜欢。

webwxgetmsgimg (1).jpg     webwxgetmsgimg (2).jpg     webwxgetmsgimg (3).jpg webwxgetmsgimg (5).jpg       webwxgetmsgimg (6).jpg       webwxgetmsgimg (7).jpg        webwxgetmsgimg (9).jpg webwxgetmsgimg (11).jpg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高压包!

网友:
没见过这种高压包!

网友A:
当年,自装9吋黑白,最头痛的部位!
这是工厂成品,外面难买到,自制不易!
感谢分享!

网友:
过去装过9寸黑白电视,高压组件内结构和器件基本一样,只是印制板是自己做的,印制板外的元器件也类似,外壳是用1毫米铝板做,内衬绝缘就用聚酯薄膜在铝板上粘贴了一圈,高压、低压线圈都自己绕,高压线圈绕好了挂在铁罐里烘一下,上环氧树脂胶,我是按照星火电路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年,自装9吋黑白,最头痛的部位!
这是工厂成品,外面难买到,自制不易!
感谢分享!

当时自制的高压包用有机玻璃做骨架,分段绕线,还是比较可靠的。上面这个高压包的高压整流用的是1Z11电子管。当时没有硅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时自制的高压包用有机玻璃做骨架,分段绕线,还是比较可靠的。上面这个高压包的高压整流用的是1Z11电子 ...

9寸用1Z11高压整流、14寸用1Z1 高压整流;这个骨架当时有卖的、包括低压管和2个夹板,我就买过自己绕。

网友:
我那个拆了,可惜了。现在就剩一个1Z11和后盖板当工具盒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寸用1Z11高压整流、14寸用1Z1 高压整流;这个骨架当时有卖的、包括低压管和2个夹板,我就买过自己绕。

我的14吋电子管电视机的高压包是蜂房式的成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4吋电子管电视机的高压包是蜂房式的成品的。

像9寸这种高压包的结构比较合理,绕线也方便,每格槽的电压1000伏左右,不容易坏,蜂房式的绕制要求要高很多,手工基本无能为力。

网友:
以前收藏了几个罕见级别的行输出变压器 可惜后来丢失了
飞利浦混合式18英寸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组件 大小有水果罐头瓶大小 里面还有两个高压管 外面有个玻璃盒
防止打火
不过最厉害的是96年给医院修的特大尺寸显像管电视机的行输出组件 是三菱42英寸CRT电视机 世界画王 4:3的比例  高压包有三个铝饭盒叠起来那莫大  输出电压是45KV的  环氧树脂封装 只有一个装散热风扇用的空腔  固定在专门的绝缘盒里面  这个行输出是专门从日本买的 价格是1300元人民币  医院说 电视机也是93年在日本买的 花了86900元人民币 这个尺寸是显像管的极限尺寸  电视机重132㎏(不算音箱)

网友D:
电子管的,这个很老了,质量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的,这个很老了,质量可靠。

这个高压包的高压输出接线端烧的发黑,烧焦短路了,实际维修时只好把这一槽的线都剔除了。这个高压包还是挺精致的。

网友:
这是70年代的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