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 王新成《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书中的FM PLL解调芯片型号

楼主(2020-02-05):
       记得当初看王新成老师《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时发现有这个FM PLL解调芯片电路时很激动!因为是用于微弱信号的解调技术,自己以前也喜欢远程FM 接收!但又不知是什么芯片型号的?不知型号就买不了芯片来制作,书中没有写出来,找了10多年了,看到该书的成书时间是80年代初,芯片应该是70年代左右--80年代初的产品,所以着重搜寻70-80年代的PLL解调芯片型号,找到一些解调芯片型号和查看手册电路图时偶然发现的,终于发现了----原来是NE562N

《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534262.html

NE562N: https://www.datasheetarchive.com ... pe=M&term=ne562

补充内容 (2020-2-6 10:36):
这个链接地址的NE562N手册更完整:https://www.datasheetarchive.com ... e=M&term=NE562N

网友:
锁相接收机,见过本坛有坛友制作过,但是不是成功了,不知道。

网友:
锁相接收,配合窄带通道,能大幅度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

网友A:
NE564以前用在模拟卫星接收做FM的PLL解调的比较多。
图像和伴音解调的都有使用。

收音机不是upc1211是专门的PLL解调的FM收音芯片吗?

网友:
响应时间小于50us的PLL都可以用作为调频信号的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64以前用在模拟卫星接收做FM的PLL解调的比较多。
图像和伴音解调的都有使用。

回以上各位网友:这个帖子主要是解开书中这章节所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问题,就算知道了型号也可能不会用它来制作机器玩,因为现在的玩法太多了;另外NE564和NE562虽然都是FM PLL解调IC,但还是有一些参数和功能不同的。NE564可以工作到50MHZ,引脚功能也不同,而NE562不能,另外NE562和NE564不需要制作解调线圈的,需要合适的可变电容就可以了,制作相对容易一些;UPC1211V是少有的FM PLL解调型号之一,看参数确实不错,不过需要制作PLL 解调线圈,对于一些制作者 可能有一点麻烦;
现在这个帖子可以汇集一下本人已知的FM PLL解调芯片型号方便大家的查找和制作FM PLL 解调的收音机,其他网友知道有另外的型号可以补充或者纠正一下以下的型号芯片:
(模拟PLL 解调方式 可以工作在10.7MHZ中频)
1 uPC1211V
2 M51690L
3 TDA9809M(TV/FM 10.7MHZ)
4 TDA9816M(TV/FM 10.7MHZ)
5 NE564
6 NE562

(数字PLL 解调方式)
1 SAF7730HV (10.7MHZ)
2 SAF7741HV (10.7MHZ , 300KHZ)
3 SAF775XHV
4 MSDR530100AF  MSDR540100AG (10.8MHZ)
5 TEF6635/38HW
6 TEF6686/87/88/89
7 TEA6831HW

(类似PLL 的FLL解调)

1 TDA7000
2 TDA7010
3 TDA70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以上各位网友:这个帖子主要是解开书中这章节所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问题,就算知道了型号也可能不会用 ...

NE564我手头还有一块,熊猫老VCD解码板上的,
upc1211我一直想尝试一下,等这次快递解封了,我就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564我手头还有一块,熊猫老VCD解码板上的,
upc1211我一直想尝试一下,等这次快递解封了,我就来尝试 ...

曾经看过1211参数,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以上各位网友:这个帖子主要是解开书中这章节所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问题,就算知道了型号也可能不会用 ...

这几种芯片那个有调谐电压输出啊?

网友C:
用于调幅检波如何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64我手头还有一块,熊猫老VCD解码板上的,
upc1211我一直想尝试一下,等这次快递解封了,我就来尝试 ...

期待UPC1211V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种芯片那个有调谐电压输出啊?

没有的,不过AGC ,AFC电压输出是有的,像UPC1211V TDA98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于调幅检波如何接入

这里是用于调频收音的应用,调幅解调应用没有研究过

网友C:
NE567的功能是不是比562更加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567的功能是不是比562更加完善?

NE567工作频率比较低,到不了10.7MHz。
除非把中频降低到像TDA70xx系列的一样低,才可能。

网友:
我有这本书,可能年代久远,书发黄发脆,块散架了

网友D(2024-08-29):
《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这本书能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这本书能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https://f.17bb.cn/users/2204/a5f9e2c4630c23cbe88b2c68ad731b6a.pdf

网友(2025-03-27):
引用 楼主:
https://f.17bb.cn/users/2204/a5f9e2c4630c23cbe88b2c68ad731b6a.pdf

该文档已经不能下载了,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