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 aw-1 日频改国频的问题(有进展)

楼主(2020-02-05):
加了个二极管,频率是变0.05步进了,但是全是纯净的杂音,没有台,再怎么加二极管,拆二极管,都一样
一看了些upd1708的资料,好像有几种后缀可以设置FM IF,如果这个频率不对,会导致一点台都收不到吗,
日频的时候可以收到88.1的电台

楼主:
把高频头也拆下来了   不知怎么下手了
装回去?

楼主:
已基本搞定

网友:
没有过程分享?

楼主:
还没搞定   本振始终调不好   主要是没有立体声
本振有一个微调电容和贴片电容    线圈不动
去掉贴片    频率覆盖直接到位     收台效果很好
就是立体声出不来
中放无问题
本振线圈2个   各拆1-2圈,对频率覆盖影响不大
用的88.1和104.7两个频率    多数时候收台声音很清晰
偶尔可以调到88.1出现立体声   但是高端104.7怎么都不出立体声

立体声正常的时候   液晶屏会稳定出现立体声的英文

确定是高频头没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搞定   本振始终调不好   主要是没有立体声
本振有一个微调电容和贴片电容    线圈不动
去掉贴片     ...

换个好的国频的高频头接入电路试试啊。那个标有IFT的中周也要谐振在10.7MHz在,内部也有电容的,可能这个电容有变质了,导致输出的信号幅度不够。

网友B:
曾经问过沥北货场的师傅,说改过后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变频器收听,除了频率显示问题其他都好

网友C:
改过bose1510本振线圈不好调,后来换了一个国频的高频组件就好了

楼主:
关键这个本振  去掉和变容二极管
并联的可调电容和固定贴片电容
再把本振线圈去掉2圈
频率还是比较精确的锁定国频范围
是不是因为AFC在起作用?是不是要把AFC断开

楼主:
修改了立体声解码芯片LA3410   14-15脚的电阻和电容,感觉调立体声容易多了,不过还是低段好调

楼主:
应该就是14/15那个阻容参数要调整。。

楼主:
已基本搞定
LA3410   14、15脚阻容不用修改复原
本震线圈靠里面的5匝不动,靠边框5匝去掉1匝
三个变容二极管并联的贴片、本振的可调电容都去掉
换成三个3-20p的可调

原来的本振贴片不去除,貌似要停振,导致VT不变
去除后频率覆盖基本是直接到位,线圈增减都影响不大

频率转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问过沥北货场的师傅,说改过后效果不会太好

改了效果极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的国频的高频头接入电路试试啊。那个标有IFT的中周也要谐振在10.7MHz在,内部也有电容的,可能这 ...

已搞定

网友:
高手啊!好有用的分享,AW-1D也可以这样改吗?

网友(2021-07-07):
恭喜楼主改动成功,上机子全貌啊

网友:
对楼主这样的高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网友:
前几天刚改过一个老德机,原频率范围87-100,改到108.电子管老机,不过声音真的好,晶体管的没法比、。

网友(2021-11-12):
引用 网友C:
改过bose1510本振线圈不好调,后来换了一个国频的高频组件就好了

请问1510怎么调国频显示的?有个自从DVD不读碟就想听听收音机,不知怎么解决。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这些细调完全凭借耳朵肯定不行,否则那些买扫频仪的网友不是白费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