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计电子负载模块

楼主(2020-02-05):
节前掏了一个博计3310电子负载模块,没有机框测试起来麻烦,电源是正负三路电源,想掏个三路开关电源,现在疫情严重不敢网掏了,只好自己搭建组合一个了,没有找到合适的电路,其它功能也更不能测试了,郁闷

楼主:
疫情期间宅在家裸了清清灰

线路结构好复杂哦!

网友:
到货挺快吖
我没下手

楼主:
去年年底掏的,没有机框测试起来麻烦,电源是正负三路电源,想掏个三路开关电源,不知可否?
现在疫情期间也不敢网掏了,想要自己搭建组合一个了,没有合适的电源部分电路,烦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前几天我看见论坛有人出这个,我以为是刚从论坛里买的,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看见论坛有人出这个,我以为是刚从论坛里买的,误会了

都是坛友无所谓的。

网友(2020-03-15):
我也买了一个,已经测试成功,我用的是博士音响双18电源加手机充电5V电源共同组成的三路电源共同供电,已经正常使用了

网友B:
貌似楼主负载内的一些结构与我的稍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楼主负载内的一些结构与我的稍有区别

我的是3310你的是那个型号,恭喜你, 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电源,疫情过后去马云家淘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3310你的是那个型号,恭喜你, 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电源,疫情过后去马云家淘一个。

我也是3310,但里面的负载部分元件排列有所不同

网友:
这个负载用顺了,还是比较好用的,保护也比较完善,中间折腾的时候,有几次插反了插头,正负18V电源接反了,居然也没坏,确实皮实耐用现在唯一不爽的就是觉得150W还不够大

网友C(2020-09-18):
是-+15v和5v三路吗?怎么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15v和5v三路吗?怎么接的呢

是正负15v和5v三路,可用小鱼夹,也可用那种专用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负15v和5v三路,可用小鱼夹,也可用那种专用插座。

请问是怎么接的呢?

博计

博计

楼主:
当时试用时怎么接的忘了,抱歉,不过按线路板图很好确定,上边的7815,7915是正负15伏7912是风扇供电,5伏是直加上,也可百一下博计电子。。。。隔壁论坛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试用时怎么接的忘了,抱歉,不过按线路板图很好确定,上边的7815,7915是正负15伏7912是风扇供电,5伏 ...

十分感谢哈!空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