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变压器能干啥

楼主(2020-02-06):
貌似是ST16示波器的变压器?输入双110v输出两组6.9v两组20v双180v还有一组高压超量程了直流电阻1.3k    180v的绕组直流电阻90欧   输入绕组直流电阻32欧    我就想知道双180v的电流有多少,有哪位知道的吗?

网友A:
双180V应该是示波管扫描供电的,电流不会很大,10ma?

网友B:
那双180v是给四只6n11供电的,这变压器做前级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是晶体管ST16的吧,电子管的绕组还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180V应该是示波管扫描供电的,电流不会很大,10ma?

示波管的应该是那个1.3k的绕组,交流电压超量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双180v是给四只6n11供电的,这变压器做前级用应该没问题。

想用做6p12p的电源牛,不知道电流够不够,刚好手上有两个,有150ma也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做6p12p的电源牛,不知道电流够不够,刚好手上有两个,有150ma也就够了

做6P12P两个绝对不钩,另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电流跟不上,没用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用做6p12p的电源牛,不知道电流够不够,刚好手上有两个,有150ma也就够了

6P12P需要200MA以上电流 最好用到2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6P12P需要200MA以上电流 最好用到250MA

我的意思是我有两个这个变压器,一个只需要有100多的电流也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一个的高压绕组,整流后输出电流约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的s16变压器谁有没?

我有两个看帖子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电子管的了,你看看绕组对不对

网友:
可以做个示波管电视机用,这变压器就二三十瓦,做功放是不够的,前级可以,做个级数少点收音机也没问题,或者,这就是个ST16示波器的变压器,做个示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