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着看看是什么管?

楼主(2020-02-06):
翻出来两个双三极管,型号只剩一点绿色痕迹(上边M或N,下边S),管脚与美国12AX7和12AT7相同,手里没有相同的管,灯丝是4、5,9脚中心头,屏极比12AX7(左1)、12AU7(左2)和12AT7(左3)长。各位帮着看看:

网友:
左2应该是6N10,个头比旁边的美国管大一圈

网友A:
12AX7也是有长屏的,上机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X7也是有长屏的,上机实测。

谢谢回复,朋友给我时好像说是某长屏管,估计不是12AX7或12AU7,如果是这两个管,我手里有机器,当时就上机试了,不知12AT7是否有长屏管?

网友:
肯定是12A系列的管子,因为4.5脚是12v,9脚是中心头,如果4,5 脚相连对9脚就是6.3v. 可以测试这个管子的μ值,区别是12AX7,12AU7,12AT7.
我修理过电子管吉他音箱, 12AX7B就是长屏的,

网友:
这些管子我都没见过,只能等大神们讲解。我板凳坐着学习。

楼主:
刚才上网查了一下,管子外壳有有一个绿色M或N和S字痕迹,圆环、铜柱,有可能是长屏喜万年的6189(12AU7)。

网友:
如果是12A的管子,从屏极外形不容易分辨,只能上机实测,或有一样的管子对比可能分的出。

网友:
在一电路中

设 12AX7 增益为 100%

換 12AT7 增益为 60%
換 12AY7 增益为 45%
換 12AU7 增益为 19%

楼主:
电子管手册给出12AX7、12AU7和12AT7灯丝参数都是12.6V/0.15A,6.3V/0.3A。国产北京6N4为12.6V/0.165A、6.3V/0.33A。刚才实际测量了几个已知管的灯丝冷态电阻,相差很多,结果如下:
美国短屏12AX7    18.5欧姆;北京6N4分别是12.0、10.4欧姆;俄罗斯12AX7EH两管均为37.7欧姆;
斯巴克曙光订制12AU7为11.4和11.6欧姆;
美国12AT7分别是14和11.4欧姆(不是同一品牌);
未知长屏双三极管分别是15.3和15.8欧姆。

网友:
极有可能是米帝的7025.  和12AX7差不多.

楼主:
左二的12AU7是从斯巴克A50T胆机上摘下来的,不是6N10。
刚才从箱子底翻到了一个美国的5814A(12AU7),外观与未知管一样,也是长屏的,参数与6189相同(见6#图片,手头没有实物)都是ECC82(12AU7)的可靠管,顺便测了一下灯丝15.7欧姆,与未知管近似,明天上机测试,再用电脑发图片。

楼主:
今天一早拍了照片,左为美国5814A(12AU7),可以看到两种管外形完全相同,可以确定该管为美国长屏12AU7(5814A或6189)。
下图为喜万年6189(12AU7)

网友B:
或者是长屏的5814或是U7可以插机器上面试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长屏的5814或是U7可以插机器上面试一下便知

谢谢!过一会等家人都起床了就开机测试。

楼主:
刚才上机测试了一下,先把右边的12AU7拔下来,换上未知管,用CD机放一个熟悉的曲子,开机后左右声道音量均衡,再把左边管换上,一切正常。说明这两个管是长屏的12AU7或5814A.、6189,也就是E82CC可靠管。

网友:
绿字的还有一个牌子是美国general Electric. 如果有 2个电源,可以测试电子管的放大,把20-30V电压加在屏极在串联加电流表。另一个做负压 0-10V ,调负压看看屏流的变化,看看多少负压才载止屏流。 在比较12AU7 , 12AX7 , 12AT7 就可以知道, 12AX7需要比较低的负压就完全载止屏流。

还有一个方法是如果可以看到里面的栅极,看看栅极的密度,12AU7比较松。

网友:
我有两个长屏的12ax7,一个绿字一个黄字,同一个音量位置的话,x7声音大一些,U7小声一些

网友:
版主这对管应该是喜万年生产的12AU7,结构很常见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因为功放上有原来的12AU7在,所以凭声音或测试一下输出电压就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