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胆机平衡输入问题

楼主(2020-02-06):
新进了一台带平衡输出的CD机,想玩玩平衡输入推挽胆机,哪位大师有成熟的电路图?求..........

网友A:
去掉倒相级,直接缓冲放大,推动输出管。不过电位器需要用四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倒相级,直接缓冲放大,推动输出管。不过电位器需要用四联的。

有详细电路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详细电路图吗???

没有。你只需要将倒相级去掉,平衡信号接到耦合电容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只需要将倒相级去掉,平衡信号接到耦合电容上,就可以了。

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有两种电路,一是带平衡输入、输出变压器的;二是直接平衡输入电压放大;

网友:
相当于两个单端对称的放大冷热端的信号,主要是音量电位器那里的设计有点不同。
我也是新手,不过之前我有做一个平衡输入的推挽耳放,单端功放道理我认为也是类似的,可以参考:音响中国论坛“我的4P1S平衡输入推挽耳放”这个帖子。

不能在矿坛上图和上照片,去隔壁坛子搜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只需要将倒相级去掉,平衡信号接到耦合电容上,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应该就没有音量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样应该就没有音量控制了。

你不会在平衡输入端接个四联电位器?

网友C:
负反馈不好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反馈不好弄吧、、、?

本级电流负反馈,不要搞大环反馈,机子更稳定,瞬态更好。

网友:
找完整平衡电路最好。省得到时出问题麻烦

网友:
看看这个怎样。平衡输入时,信号从C2、C3后面输入。即可。亦可加一转换开关实现平衡非平衡切换

网友D:
学习一下平衡信号的原理 就明白一半了,     音量电位器用不着4连   双联就能解决,  这个还得是回到平衡传输原理上去。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平衡信号的原理 就明白一半了,     音量电位器用不着4连   双联就能解决,  这个还得是回到平 ...

如果条件应许的话---1个双联(带中心头的电位器)或2只中心头的单层的----效果更好,不会损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