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牛

楼主(2020-02-06):
各位烧友们大家好,我有几只十五瓦400v变18v好变压器,接220v输出10v,用电桥测初级电感30H左右,这个能不能做6p1的单端输出牛?

网友:
学习电路练手可以,如果入坑就买对好点的成品输出牛,6p1、6p14和6p3都能用的没几个钱,不然音效不好总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是牛不行,牛占整机的五十到六十的音效份额,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能用"唱响"可以,将铁芯改顺扦,留气隙,电感就没30H了。

网友:
最好测试一下初级阻抗是多少!

网友:
次级圈数有点多。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把铁芯改为顺插留0.1~0.15空隙。
这个220V变10V的变压器次级拆掉5~10匝左右(近似9V)可能更接近5K:8Ω。
主要问题是次级的线径不够粗,会导致次级直流电阻过大、影响音箱动态性能。次级直阻应该小于次级阻抗的十分之一为佳。这个显然达不到要求。

网友:
用做输出变压器铁芯需要改顺插,电感大约降低一半。次级需要拆掉一些,次级阻抗8欧姆。输出电压8V左右即可,4欧姆为6V.

网友:
只把铁芯改成对插就行了,线圈不用动。本身就是凑合听,阻抗也基本上匹配。次级接8欧,初级就是5K。玩个6P1之类可以了。

网友:
小机子,随便就好,没必要投入太大。做好管子就要认真对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把次拆了,算了下每v是15.5匝,重绕次级8欧应是124匝左右吧?

网友:
不计频响的前提下当然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