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DE20E电控机芯问题求教

楼主(2020-02-06):
JVC/DE20E电控机芯,通电转机芯加载不到位,始终上下卡卡动作,不知啥原因,请知道的坛友帮忙指教。

网友A:
这种机芯其它毛病很少,主要是皮带容易老化打滑而引起加载不到位故障。

楼主:
皮带没事,感觉是加载不到位。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芯其它毛病很少,主要是皮带容易老化打滑而引起加载不到位故障。

很多人都和你说的一样,动不动就是皮带或橡胶轮坏了。其实这电控机芯是最容易出毛病的,一下错位了就很难纠正过来。看看早期的机械式机芯为什么能保持到现在还能用,后期的电控机芯看看二手市场,大多是卡座坏了。

网友(2020-04-28):
玩过一个JVC的全塑料机芯,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样的。 我判断是压带轮老化,卷不到带。 另外,看看机芯检测磁带的 触电是不是 氧化了, 检测不到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