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洋1700小收录机如何调整带速?

楼主(2020-02-06):
请教坛友,一台三洋1700小收录机带速有点快,如何调整带速?

网友:
这台机子还有好玩的地方,因为外接麦克风的插口就在电源插口边上,将内置麦克风的线接上包好,再将音量电位器的输入端改接到外接麦克风插口,这样就可以外接手机或蓝牙播放音乐,很容易改装成功。

网友A:
卸开外壳,找到电机,上面有一个孔,用不导电的螺丝刀 在开机运行的时候插入调节,调到你听着合适为止。如果没有调节经验,会把调节电阻调坏,所以要十分小心!没有调过最好找会修的人

网友B:
这个小鸡鸡成色很新,小可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开外壳,找到电机,上面有一个孔,用不导电的螺丝刀 在开机运行的时候插入调节,调到你听着合适为止。如 ...

十分感谢!!不大敢拆,太紧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鸡鸡成色很新,小可爱!

图是借的,谢谢了

网友C:
当年最小巧的进口收录音机。

楼主:
是有一个可调电阻吗?没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最小巧的进口收录音机。

小巧,不占地方,方便

网友D:
没看到楼主说都不敢拆机吗。你们还叫他调带速。楼主显然就是随口问问

楼主要是没有电子基础,最好别拆。聋子变哑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可调电阻吗?没找到呢

顺着马达接线的小板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楼主说都不敢拆机吗。你们还叫他调带速。楼主显然就是随口问问

楼主要是没有电子基础,最好别 ...

有啥不敢呢?顶多再一个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着马达接线的小板找......

好的,十分谢谢坛友帮助 我一定拆掉他,找到那个可调电阻。

网友F:
这个机器我有两台,很容易拆开的,可调电阻在耳机插口边上,打开盖子就看到,我也有一台带速不稳,调整可调电阻不见效果,原来是皮带硬化了,换新就好了,此机器收音灵敏度不错,喇叭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我有两台,很容易拆开的,可调电阻在耳机插口边上,打开盖子就看到,我也有一台带速不稳,调整可调 ...

是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我有两台,很容易拆开的,可调电阻在耳机插口边上,打开盖子就看到,我也有一台带速不稳,调整可调 ...

的确,先换皮带,看带速如何?

别先急着调电机!

网友F:
外接蓝牙,小喇叭音色挺优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接蓝牙,小喇叭音色挺优美的。。。

有技术懂维修玩得好

网友(2020-04-01):
如何确定带速是否准确?

网友G:
我也有两台,一白一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两台,一白一黑。

这图片养眼啊

网友:
汪洋中的船 高手人也很好O(∩_∩)O哈哈~ 这个SANYO小收录机的图纸立马就发网上了。牛

网友:
要十分小心!

网友H:
这款机子的收音调谐拉线是怎样绕的?哪位朋友给拍个实物走线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款机子的收音调谐拉线是怎样绕的?哪位朋友给拍个实物走线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10078-1-1.html

楼主:
论坛什么资料都不缺,更不缺互助互帮的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10078-1-1.html

谢谢了,

网友:
大部分不用调,看看皮带咋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