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6n1推6P3P单端标准接法声音异常

楼主(2020-02-07):
近几天闲着没事干了,就6P3P单端的屏压从290伏降到250伏,阴极电压跟着从15伏多降到12伏多,那么出现了一个问题,声音出现了嘟噜声,越低音越严重,不知为什么,请各位老师支招,谢谢!

网友:
是不是有破音的感觉?

网友:
前级工作点也变了吧? 我觉得是前级产生的失真

楼主:
前级应该没问题吧,阴极电压一边为2v一边为1.95v,比以前2.4v低了点,也不至于这样吧,就是弄不明白。

楼主:
6n1屏压103伏

网友:
先说你是咋降低电压的?上个图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应该没问题吧,阴极电压一边为2v一边为1.95v,比以前2.4v低了点,也不至于这样吧,就是弄不明白。

低了百分之十六七 不小了 调后级电压得保证前级不动啊

楼主:
降压是电源变压器有抽头,自制的变压器。

楼主:
我认为2v左右也正常,阴极电阻是1K十22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2v左右也正常,阴极电阻是1K十220欧

量高压电压 找个曲线图 画负载线 失真不失真一分析就出来了

网友:
我那机子 一根6p3p有毛病 导致高压下降了三四十伏 就出现了破音 低音尤其严重 可能和你说的嘟噜声一样

楼主:
我换管试试

网友:
量一下6P3P帘栅极电压是不是太低?

楼主:
原来屏压300伏,帘栅极248ⅴ,现在帘栅极电压220Ⅴ,是不是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