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三极管型号,引脚标示,谢谢

楼主(2020-02-07):
卡座电路板上的,K170
J74
A1391

网友A:
雅佳9000主板, K170=2SK170 1-D,2-G,3-S,N 沟道
J74=2SJ74 1-D,2-G,3-S,P 沟道 与2SK170互为对管
A1391=2SA1391 1-E,2-C,3-B,PNP
C3382=2SC3382 1-E,2-C,3-B,NPN 与2SA1391互为对管
以上都是低噪声小信号放大管,常见与HIFI上.

网友:
都是常见型号,既然能上网,为何不先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雅佳9000主板, K170=2SK170 1-D,2-G,3-S,N 沟道
J74=2SJ74 1-D,2-G,3-S,P 沟道 与2SK170互为对管
A1391=2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