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频的高频头本振线圈是2个,改频时候要把2个都各拆一圈

楼主(2020-02-07):
高频头拆开,大概的图   如下面这样
本振线圈由2个组成,请教下
要把2个都各拆一圈再调试呢?
查了其他手调改频,都是一个线圈

网友A:
恐怕不行,先把线圈拉长试试,9匝改7匝,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不行,先把线圈拉长试试,9匝改7匝,太厉害了。

可能是减多了   怎么调都兼顾不了

楼主:
基本搞定了    去掉并联的贴片固定电容,频率覆盖直接 ok,调节线圈可变电容无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