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来2个磁环线圈

楼主(2020-02-07):
在一个报废的UPS主板上拆下来2个磁环线圈,朋友们看看能否用来制作矿石机线圈!

网友:
我有很多这种磁环,这几天在家不能出门,安心做实验。中波可以使用,但效果很差,建议不要使用。短波也试了,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磁环貌视不行。

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从道理上讲不行,不过你试试看吧,电磁炉的磁条按道理也是低频的,接收中波也没有问题,只是Q值可能偏低,实际接收情况是选择性降低,晚上收台随便十几个。

网友B:
可以用,短波的可,中波的差,电感太大了。

网友:
这种大多是锰锌材质频率低,矿机应该用镍锌材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短波的可,中波的差,电感太大了。

做调频矿机可以吗?

网友:
这是功率磁环,开关电源用的,矿机用效果很差,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调频矿机可以吗?

调频没试过,我这里信号差,用镀银线调频都不出声。

网友:
我也有很多磁环和磁棒,怎么用简单的方法确定是不是高频?

网友(2024-10-06):
测试磁环的频率特性可以在上面绕两组线圈,组成一个简单的变压器,一组接信号发生器,一组接示波器,调节发生器频率,看波形

网友C:
这玩意是铁铝硅磁环,低频用的。一般用于开关电源滤波!频率高损耗极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是铁铝硅磁环,低频用的。一般用于开关电源滤波!频率高损耗极大

以我小学文化,这个颜色是锌锰磁环,磁导率高那种,合适滤波,中波要磁导率低的那种,损耗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我小学文化,这个颜色是锌锰磁环,磁导率高那种,合适滤波,中波要磁导率低的那种,损耗少。

锰锌磁环是外面一般不涂油漆!就是黑色发亮的,很硬不脱粉。我一般经常使用镍锌磁环,那玩意也不涂油漆表面粗糙脱粉发红。这个涂绿漆9成刮开里面是金属的白色,那就是铁铝硅的。做FM应该工作在3米波段建议使用NXO60,短波使用NXO100,中波用NXO2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锰锌磁环是外面一般不涂油漆!就是黑色发亮的,很硬不脱粉。我一般经常使用镍锌磁环,那玩意也不涂油漆 ...

一般锌锰不上漆,楼主这个估计是220共模滤波位置,高压,所以上漆,锌锰上纯绿漆,铁粉环除黄纯色外一般是双色,铁硅铝默认纯黑。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工作频率几十k,所以这些电感磁芯应该不太适合中波以上频率吧。

网友:
相互学习  相互提高